俺也提一个,双稳态动物玩具闪烁电路,就是两个灯闪。

楼主(2019-09-04):
俺也提一个,双稳态动物玩具闪烁电路,就是两个灯闪。放到动物(例如青蛙)眼中会闪,以前做过一个,还可以调闪的频率,几个零件搞定。

网友A:
还是单片机简单。可以跑马灯

网友B:
改变电阻不是更好?使用电位器可以实时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单片机简单。可以跑马灯

基本功夫不踏实,才使用单片机。

网友C:
这个以前做过,还成本低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简单易做,电源电压范围也宽,不但可以改变频率还可以改变脉宽,频率和脉宽能从闪灯状态直接感受。

网友E:
双稳态很容易做,我读初中时就自己做过了

网友F:
我04年大学期间做过,恍若隔世
记得兴奋的闪了一夜

网友:
这个叫双稳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单片机简单。可以跑马灯

那个还要写程序,基本电路也要练习的,这个电路可以很好的掌握三极管,电阻,电容一些基本 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电阻不是更好?使用电位器可以实时调节。

老大来了 ,电阻应该也可以的,而且可变,这样效果更好,不过我当时改的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功夫不踏实,才使用单片机。

老大说的对,这个电路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电路 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以前做过,还成本低

对,可能元件不到一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简单易做,电源电压范围也宽,不但可以改变频率还可以改变脉宽,频率和脉宽能从闪灯状态直接 ...

对哦,多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稳态很容易做,我读初中时就自己做过了

对,很多朋友都玩过这个,尤其是在学习模拟电路时,当时我做好了这个,当闪起来的时候,感觉电子真的是一门艺术,真大太伟大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做出伟大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04年大学期间做过,恍若隔世
记得兴奋的闪了一夜

对,一看到灯闪,那兴奋的真的没法形容。

楼主:
大家都叫双稳态,其实每次稳一个,但是叫单稳态又不对,大家都这么忙,就不究结这个了。

网友G:
最佩服这种用分离元件搭出来的电路了,成本低功能也不简单,就是分析费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佩服这种用分离元件搭出来的电路了,成本低功能也不简单,就是分析费脑力。 ...

这个够简单的了,不过对于只写程序的朋友来说就 有些头疼,不如单片机来的痛快。

网友H:
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了,搭过一个“喵声发生器”,大概就是这种双稳态电路。用硬纸板和电线架起来的,晶体管可能是用的3DG6或是其他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了,搭过一个“喵声发生器”,大概就是这种双稳态电路。用硬纸板和电线架起来的,晶体管 ...

没试过声音,不过按道理声音 也是可以,不过可能单调或不太好听。

网友I:
小时候刚开始接触电路的时候搭过 当时觉得好有意思 还拿这个写了个作文

网友C:
最早的声光控电路好像其中一部分和这个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时候刚开始接触电路的时候搭过 当时觉得好有意思 还拿这个写了个作文

牛啊,我小时候只学习那些语文数学自然就够了,放暑假就去河里抓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的声光控电路好像其中一部分和这个很像

有的继电器电路也用这个反转的,功放上面我见到用过的。

网友J:
使用lm567搭电子琴,哈哈哈

网友K:
哈哈,大学时候的第一个电子制作,感觉很神奇

网友L:
好熟悉的电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花了一下午做这个东西,还画了个小猫的卡片,LED当猫眼。

网友C:
准备薅嘉利创5元包邮的羊毛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好熟悉的电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花了一下午做这个东西,还画了个小猫的卡片,LED当猫眼。 ...

如果能配个猫咪的语音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lm567搭电子琴,哈哈哈

貌似很高科技的样子,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大学时候的第一个电子制作,感觉很神奇

大部分朋友都玩过,我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熟悉的电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花了一下午做这个东西,还画了个小猫的卡片,LED当猫眼。 ...

实际应用,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薅嘉利创5元包邮的羊毛

可以试试,打个最薄样,可以在明信片中画个动物。

楼主:
引用 网友M:
10多年前这个电路改了改,卖了3.5k,买的人量产了估计至少几百万个

靠,这么牛,啥产品啊,不怕别人抄?

网友N:
这哪里交双稳态???   我记得这个 不是叫 无稳态嘛???

这个可以无限做环路      做成流水灯也行的

很多路边那个 红蓝色 慢行 闪烁就是类似这样子的电路 当然比这个复杂一点   他可以红色闪几下蓝色闪几下      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配个猫咪的语音就完美了

那会儿想弄个猫叫是相当费事的,简单的办法是找音乐片。要找电子杂志的广告。

那会买东西需要去邮局还是银行汇款,留言写上订购什么东西,邮寄地址什么的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哪里交双稳态???   我记得这个 不是叫 无稳态嘛???

这个可以无限做环路      做成流水灯也行的

不用纠结这个稳态了吧,大家都这么忙。流水灯不行吧,我记得当年改成流水灯加了个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外装饰圣诞树的灯带

公司又不是我的,抄就抄呗

这么简单电路能赚到钱也是不错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用纠结这个稳态了吧,大家都这么忙。流水灯不行吧,我记得当年改成流水灯加了个运放的。 ...

说明你对这个电电路玩的不透彻

你现在是2个LED组      你在来一组     3个LED   电路会连吧?       4个LED组呢    ?  5个呢???     一组包含( 一个LED  一个电容 2个电阻  一个三极管 )

而且还可以 2个不同频率的  3个大组合  嵌套在一起 玩      一组做交替开关   剩下2组  可以做闪烁    就能实现 蓝闪闪闪  红闪闪闪的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说明你对这个电电路玩的不透彻

你现在是2个LED组      你在来一组     3个LED   电路会连吧?       4 ...

确实,这是个无稳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说明你对这个电电路玩的不透彻

你现在是2个LED组      你在来一组     3个LED   电路会连吧?       4 ...

您这是玩的出神入化了,我当年加了个运放,把慢慢升起的电压放大驱动LED,也是达到流水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这是个无稳态电路

没稳住,叫无稳态没错的。

网友:
经典电路

网友C:
已薅嘉利创的羊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了,搭过一个“喵声发生器”,大概就是这种双稳态电路。用硬纸板和电线架起来的,晶体管 ...

玩3DG6也是有故事的人

网友O:
记得上个世纪用这个电路做了个闪烁的贝壳灯追老婆!

网友:
多谐振荡器......

网友P:
这个电路用过,,以前给一个客户开发一个水温的一个显示器..要最低成本,就用了这个 .一开水,就闪,,感觉水在流动

网友Q:
这个应该叫“无稳态”电路吧,双稳态是要有外部触发信号才会切换状态的。

网友R:
好像汽车的双闪就是电阻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像汽车的双闪就是电阻调节的?

跟这个电路同时代的汽车双闪
都是简单粗暴的双金属片+电阻丝。。。。。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已薅嘉利创的羊毛

外壳怎么搞定?  我还以为大家集体羊毛呢。团购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路用过,,以前给一个客户开发一个水温的一个显示器..要最低成本,就用了这个 .一开水,就闪,,感觉水在流 ...

怎么实现的,换成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记得上个世纪用这个电路做了个闪烁的贝壳灯追老婆!

我最早还做了2圈心,当时追老婆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外壳怎么搞定?  我还以为大家集体羊毛呢。团购性的

名片尺寸,到手后让孩子做个贴纸放上面,然后画上东西

网友:
小学五年级玩过。

网友:
用555电路也可以玩出各种不同的花样,现在555芯片也就几毛钱。

网友:
老款绣花机的断线检测板是有分立元件组成的,稳定易修,现在搞can通讯,问题多多,电路还是越简越稳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应该叫“无稳态”电路吧,双稳态是要有外部触发信号才会切换状态的。 ...

不是应该,这个就是无稳态

网友:
不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学校有发这个的电路和器件,自己在扑克牌上用导线连接,记得当时做完成非常兴奋,都放在枕头旁边亮了好几晚。

网友:
标题改改吧,这个是无稳态多谐振荡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忘了是小学还是初中了,搭过一个“喵声发生器”,大概就是这种双稳态电路。用硬纸板和电线架起来的,晶体管 ...

想得到3DG  3AX  ,我们应该是同龄人……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想得到3DG  3AX  ,我们应该是同龄人……

那时候这玩意老贵了,而且还没途径买,只能望梅止渴。

网友:
引用 网友U:
那时候这玩意老贵了,而且还没途径买,只能望梅止渴。

我小时候是拆收音机里的。

网友:
网上搜了原理都看不明白,基本功真是不行

网友(2020-01-27):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叫双稳态,其实每次稳一个,但是叫单稳态又不对,大家都这么忙,就不究结这个了。  ...

这叫无稳态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熟悉的电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花了一下午做这个东西,还画了个小猫的卡片,LED当猫眼。 ...

是的,叫会眨眼的猫,劳动技能课发的材料。

网友:
这个简单,小孩做起来不复杂,也很有趣。

网友:
汽车转向灯开启时闪烁的灯光是不是也用的这种电路?

网友:
哪位电路分析下,我还真不明白这个原理呢。

网友:
适合初学者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巩固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这个以前做过,成本低

网友:
不错的入门制作

网友:
多谢分享,开工后可以搭个电路看下什么效果

网友:
曾经用这个电路驱动两串LED闪灯,做了个玻璃的音乐盒子,追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