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开发一个标签转化软件

楼主(2019-09-05):
主要作用,把贴片物料原厂标签转换为自己的标签

网友:
原厂标签, 长啥样? 计划如何转换? 能否举个范例?

网友A:
扫码枪→供应商编码→对应的本公司编码→输出本公司标签

楼主:
第一个是原厂的标签,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标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码枪→供应商编码→对应的本公司编码→输出本公司标签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加个微信聊一下 a15019401961(如有违规,敬请删除()

网友:
EXCEL公式或查表就可以了,再不行就VBA

网友:
原数据库对接查询----使用打印机SDK(或打印软件模板) 打印自己的标签

楼主:
东西不复杂,关键是找到人做!

网友B:
很简单,  供应商编码→对应的本公司编码 这个两者关系 编码库 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供应商编码→对应的本公司编码 这个两者关系 编码库 已经有了????

没有,要自己做

网友C:
得有对应关系,不然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有对应关系,不然搞不了。

要自己做数据库,最好是EXCEL查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要自己做

那就是还要建个数据库, 还存在库格式 要几个字段(名称. 原厂标, 自已的标 .......还会有别的没) ,  标签 还要不要分类?,  感觉功能会越做越多
软件上还要随时可以录入的库里没有的标签吧?

出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加个微信聊一下 a15019401961(如有违规,敬请删除()

我这有现成的软件,一种标签10元钱,帮你转

条码枪扫一个标签,然后控制打印机出一个标签

网友:
就是个上位机软件,其实真不要将mcu.  上位机区分得那么清,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我们有做,也有用这个东西,帮你理一下需求吧:
GRM155R71H221KA01D转换成220pf是预先把这两种字符存进去,还是自动产生
楼上理解的都是预存进去。

如果要求下次来了GRM155R71H222KA01D自动产生2.2nf。
就要分别品牌和元件来写识别代码。

然后实际使用还有问题
1、相同物料,不同供应商的条码标签可能有差异
2、也可能有涂标的情况
3、条码识别出来和标签打印出来的字符不是完全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