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如何最经济的输出0-10V信号给PLC模拟量用?PWM还是DA?

楼主(2019-09-05):
单片机已经用的时STM32F1的48PIN的,需要扩展两路1%精度0-10输出,供给5米外的PLC模拟量单元。  本来想用PWM。但是PWM经过RC滤波和运放产生,但是PWM转0-10V不知道线性如何,怕需要每一台都要做个多点标定,后期生产麻烦。用专用DA比如MCP4725A0T(DAC,12位,I2C接口,SOT23-6),成本又上去了。不知道一般1%精度的0-10V输输出供给其他设备使用的电路用的啥电路形式?   用过的大侠给个意见或者给个电路参考哈。 另外,直接经过运放跟随输出0-10V,这驱动能力(只是给PLC模拟量单元使用)没啥问题吧?

网友:
有的stm32带2路12-bit dac,换型号吧,比外挂dac便宜
pwm dac问题是响应慢,而且要做翻转(低部输出不太好)

网友:
一看到低成本的工控项目就头大
DAC输出我只有AD5412/5422,基本涵盖了所有输出形式。省心!

网友(2019-11-09):
这东西关键点是重复性,不管输出的线性如何,边界死区如何,只要能稳定复现就完全合格

因为,执行端一般是正规设计的变频器或其他执行模块,内部程序已经对边界死区问题做出应对方式,不管控制端设计再烂,只要重复性好就能达到良好的使用效果。

网友(2020-03-01):
上海有个芯片  号称0-100的占空比的pwm波 直接控制 ,可以输出0-5v或者0-10V 大家有用过吗 ?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PWM转DAC,最大的瓶颈是后续的RC二阶或多阶滤波造成的响应速度明显减慢的问题,精度要求不高,在时钟频率已经限定的条件下,适当减小PWM周期,比如16bit的PWM,实际用12bit,分辨率少了4位,但是PWM频率可以升高16倍,同样纹波指标下的RC时间常数可以缩短很多倍,有利于响应速度的提高。
线性不是最大的问题,避开0和100两个极端边界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
PWM DAC建立时间相对比较慢,如果对非线性要求不高,建议使用595+电阻实现R2R DAC

或者使用PWM DAC输出使用同步开关电容滤波器,这样相比普通的RC滤波器建立时间会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给的PWM信号,用的是TLP104E,很好用的,已经用在产品里了,给一客户做的设备,用的就是这种方案, ...

感谢lz的分享,这个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