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编程图片流延时问题

楼主(2019-09-05):
主机端:接wifi芯片,建立一个服务器,将图片流(500*400大小,大概每秒10帧左右)传输出去。
客户端:iphone App采用socket通讯(GCDAsyncSocket),和主机绑定,并接受图片数据实时显示。
问题:主机发送图片流到客户端接受延时非常厉害,有好几秒钟。而且主机端停止发送了,客户端还有好多张图片没有接收到。直到主机再次发送时,上一次的图片才会传输给客户端。采用的是tcp通信协议。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解决思路是什么呢?

已解决,见7楼!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A:
这说明线路不好,或者速度匹配不好,tcp发生了壅塞控制,自动流控了,很大可能是软件没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线路不好,或者速度匹配不好,tcp发生了壅塞控制,自动流控了,很大可能是软件没写好 ...

对,是这样的。早上测试了下,发现确实是数据拥塞在一起了。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

1. 读取一段socket数据。
2. 将数据进行解压。(应该是这里的解压速度慢导致的)
3. 解压的数据转换成图片进行显示。
4. 继续进行步骤1。

请问下,数据都需要解压才能进行显示,那么该怎么设计程序才能保证流畅的显示呢?

网友B:
网络接收数据用单独一个线程,用另一个线程解压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早上测试了下,发现确实是数据拥塞在一起了。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

我回答不上来啊,socket能不能自动感知到对方忙呢,是不是接收窗口改小有效果,或者开另一个socket作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接收数据用单独一个线程,用另一个线程解压显示

那么两个线程之间工作怎么协调?
现在是socket接收快,但是处理速度慢,处理完了要显示,然后再去读socket的缓存,但是读到的数据实际上是几秒钟前的数据了,还是会显示严重滞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的。早上测试了下,发现确实是数据拥塞在一起了。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

解压慢于传输,你只能丢弃一些图片的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两个线程之间工作怎么协调?
现在是socket接收快,但是处理速度慢,处理完了要显示,然后再去读socke ...

SOKCET接收数据里直接解压显示,就类似于单片机中断里作长时间的任务一样,显示是不合理的。SOCKET底层虽然有缓冲但一样很快满了

测量下压缩所用时间,太慢就换算法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两个线程之间工作怎么协调?
现在是socket接收快,但是处理速度慢,处理完了要显示,然后再去读socke ...

2个线程 一个线程显示  一个线程用于socket 接收。   socket 只管接收数据然后放入 FIFO.   显示线程只管从FIFO拿数据 然后解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压慢于传输,你只能丢弃一些图片的显示

一语点醒梦中人!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图片流显示的慢那就抽帧显示。要想显示完,要么优化算法,要么显示滞后。

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KCET接收数据里直接解压显示,就类似于单片机中断里作长时间的任务一样,显示是不合理的。SOCKET底层虽 ...

嗯,算法这块已经很难优化了,我采用楼上给的建议,抽帧显示。
感谢通讯猫的回复,我一直在用你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线程 一个线程显示  一个线程用于socket 接收。   socket 只管接收数据然后放入 FIFO.   显示线程只管 ...

我的算法解压数据太慢,所以这样显示出来的图像流会很滞后。

网友:
用应答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算法解压数据太慢,所以这样显示出来的图像流会很滞后。

显示滞后那就只能优化算法了  抽帧的话  就看有没有突兀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滞后那就只能优化算法了  抽帧的话  就看有没有突兀的感觉了

发送大概十几帧,接收显示也就几帧。是损失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