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卖的圆柱形的低功耗的蜂鸣器?用过的几款电流太大

楼主(2019-09-05):
有没有卖的圆柱形的低功耗的蜂鸣器?  用过的几款电流有点大。3.3V下都20几个毫安。

网友:
我就说一句:楼主再见!

网友:
恭喜楼主ID不保,赶紧把商城名称隐藏起来吧

网友:
jlc不卖元器件,只打样和smt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提醒,已经修改了

网友:
请使用蜂鸣片…

网友:
压电陶瓷蜂鸣器,就是直径比较大。

网友:
电流大说明响。电流小的,就不那么响了。
你要是嫌电流大,可以串个大一点电阻

网友:
使用门电路IC搭振荡电路,驱动带共鸣腔的压电陶瓷蜂鸣器(这个也可以找到直径很小的),用电很省
或者也可以用单片机的PWM接SP3232、电感驱动前述蜂鸣器,声音更响

网友:
用压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