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Zero从零开始折腾的那些事「附几本PDF参考书」

楼主(2019-09-05):
树莓派不断更新,网上很多教程试来试去发现配置已变了,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记录一下这个把多月折腾树莓派的辛酸经历,给和我一样的初学者共勉

工具准备:
        * 树莓派+电源
        * USB转串口
        * SD卡(最好4G class10以上)SD卡速度是硬伤

        * PanasonicSDFormatter
        * Win32DiskImager  (后缀改7Z)
        * 串口终端(我使用的是MACOS自带终端),或(WIN系统)SCCOM+PUTTY

【1】安装系统
        *下载镜像: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raspbian/
                网页下面的3个版本都试过,zero最好还是跑lite版本,其它版本也行,配置成命令行界面启动就好了,图形界面太卡了。

        *格式化SD卡:
                使用PanasonicSDFormatter,  特别是SD卡重新刷系统时这一步必须

        *烧写镜像
                使用* Win32DiskImage, 烧写镜像到格式化好的SD卡,也可以使用命令行,如果不熟悉还是罢了,万一写错盘可是大事。
                [我在使用电脑自带的SD读卡器烧写的镜像无法启动,换了一个读卡器才正常]

        *启用串口
                将SD卡的boot盘目录下的config.txt加上一行 : uart_enable=1 (启用串口)
                如果有接HDMI显示器那么同时将#hdmi_force_hotplug=1的#号去掉

        *安全弹出SD卡,SD卡放入到树莓派并接入电源,可以看到绿灯不停闪烁表示启动中,电流才80ma。

        *串口连接树莓派

                串口连接树莓派(图中GPIO14,GPIO15 ), 并启动终端(例如我使用的是MACOS):
                 ls /dev/cu* 查看电脑串口, 比如我的使有的CP2102查看到串口设备是/dev/cu.SLAB_USBtoUART
                终端输入 screen /dev/cu.SLAB_USBtoUART 115200 启动一个串口终端,回车后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树莓派
                用户名:pi,
                密码:raspberry
        PS: WIN系统使用类似的串口工具(比如SSCOM),在设备管理器查看对应的COM口后,使用串口工具连接

【2】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 使用命令 sudo raspi-config 启动配置工具

                -》2 Network Options -》N2 Wi-Fi -》CN China (选择国家), 然后跟据提示输入WIFI的SSID和密码
                -》 4 Localisation Options -》 I1 Change Locale -》按空格选中en_US和zh_CN后按回车确认
                -》5 Interfacing Options  -》P2 SSH(激活SSH)P4 SPI(激活SPI)
                -》7 Advanced Options -》A1 Expand Filesystem (扩展更的SD卡空间,因为在镜像写入时,分区大小被限制了)

        *校验一下结果:
                ifconfig  如果WIFI正常,这里的wlan0可以看到连接状态和IP, 复制这个IP用于SSH连接
                sudo nano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将会打开配置文件,可以看到刚才输入的WIFI信息 (CTRL+X退出)

                解决locale问题 : locale: Cannot set LC_CTYPE to default loca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udo nano /etc/default/locale //增加 LC_CTYPE=xx 比如LC_CTYPE=en_US.UTF-8
                locale -a         //查看当前系统系统支持的字符编码方式
                locale                //查看locale

        *SSH,
                MACOS:在终端使用命令:ssh pi@x.x.x.x   (ssh 树莓派用户名@树莓派IP)
                                        第一次连接会有一个提示,输入yes就可以了,然后输入密码就可以登陆了。
                WIN:则可以使用putty,填入用户名和IP连接就可以了

        *设置静态IP
                如果每次都要查看IP才到通过SSH连接,那真是麻烦死了,这时可以设置静态IP
                sudo nano /etc/dhcpcd.conf 将会打开配置文件,在最后面加入(注意大小写):

interface wlan0

ssid OOOOO
inform 192.168.0.9/24
static ip_address=192.168.0.9/24
static routers=192.168.0.1
static domain_name_servers=192.168.0.1

                这里的ssid, ip, router, domain都要换成你指定的,否则无法上网和连接了
                关于IP的后缀,如果掩码是255.255.255.0那么就填/24, 如果掩码是255.255.255.240那么就填/28

                这个时候可以复位一下树莓派了 sudo reboot, 可以留意串口的启动信息。

                重启动,使用新的自定义IP连接SSH
                        ssh pi@x.x.x.x

        *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警告 @    WARNING: REMOTE HOST IDENTIFICATION HAS CHANGED!     @,可以使用命令清除掉缓存后再次连接SSH。
                ssh-keygen -R x.x.x.x  (记住这里的xxxx是当前要连接的IP)

        哇哈哈哈,您可以扔掉USB转串口工具了。

【3】更换软件源并更新系统
        编辑源文件 `sudo nano /etc/apt/sources.list` 文件,删除原文件所有内容,用以下内容取代:
                deb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buster main non-free contrib
                deb-src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buster main non-free contrib

        编辑源文件 `sudo nano /etc/apt/sources.list.d/raspi.list` 文件,删除原文件所有内容,用以下内容取代:
                deb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errypi/ buster main ui

        编辑镜像站后,请使用sudo apt-get update命令,更新软件源列表,同时检查您的编辑是否正确, 显示信息:
                Get:1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buster InRelease [15.0 kB]
                ......
                49% [5 Sources 10.4 MB/11.3 MB 92%]

        然后使用sudo apt-get dist-upgrade命令,更新所有包。
                dist-upgrade如果这个包没有发布更新,就不管它;如果发布了更新,就把包下载到电脑上,并安装。
                由于包与包之间存在各种依赖关系。upgrade只是简单的更新包,不管这些依赖,它不和添加包,或是删除包。
                而dist-upgrade可以根据依赖关系的变化,添加包,删除包

。。。持续更新中

楼主:
以下书籍都是来自已本坛坛友的分享,无奈翻不到原贴,直接上传到论坛吧。再次谢谢这么坛友

>第一章:強大的CD命令技巧
>第二章:日期操作
>第三章: SSH (Secure SHell)客戸端命令
ゝ第四章: 重要的linux命令
>第五章: PS1,PS2,PS3和PROMPT_ COMMAND
>第六章: 用功能彊大的彩色終端快速使用PS1
>第七章:ヨ档和圧縮;
>第八章: history命令
>第九章:系統管理任努
>第十 章: Apachectl和Httpd突例
>第十一 章: Bash脚本
>第十二章:監控系統和性能
>第十三章一些額外的技巧

▼第一部分遇见树莓派
第1章漫谈树莓派
第2章初识树莓派
▼第二部分玩转树莓派
第3章点亮树莓派
第4章Linux基本指令入门
第5章将树莓派连上网络
第6章使用树莓派搭建家用服务器
第7章使用树莓派打造家庭影音娱乐中心
▼第三部分进阶树莓派
第8章用Python在树莓派上进行编程
第9章使用树莓派的GPIO
第10章树莓派和图像处理
附录1另类视频输出的体验
附录2树莓派牵手Arduino

网友A:
万里长征这才第一步刚结束啊

网友B:
拿树莓派来做什么我比较感兴趣,你这些内容一般都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C:
用这个做东西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做东西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安装方便,资源丰富,可玩性也高啊。装上python后,M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树莓派来做什么我比较感兴趣,你这些内容一般都比较容易解决

也不完全是,对于初学者,还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比如一个WIFI多静态路由问题,系统自动生成的是SSID xxxx, 我需要改成ssid xxxx才能正确匹配到。也是叫我好难才想到大小写问题。当然高手无视。见笑了。

网友:
这是很好的开端,继续努力吧楼主

网友D:
支持一下,可以加个和其他版本不同处的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里长征这才第一步刚结束啊

是的啊,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可以加个和其他版本不同处的注意事项

暂时还没有太大的发现,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在python远程开发时,图形界面版本库太多,很难同步成功。我只能加大虚拟内存,同时删除一些不用的QT库。 所以,ZERO还是用LITE系统吧

楼主:
【4】 驱动SPI

        脚位图

        驱动库 https://github.com/notro/fbtft/issues
        我使用的屏是SPI TFT 这里是资料
        最新的树莓派已经内置了SPI TFT的库fbtft,我们只需要加载就可以了,直接sudo modprobe fbtft_device name=sainsmart18

        对于我使用的SST7735S还需要调整一下参数才能正确显示。需要修改一下配置参数

        【A.】 创建flexfb 驱动, 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sudo nano /etc/modprobe.d/fbtft.conf’, 然后加入下面内容,CTRL+S保存

options fbtft_device name=flexfb gpios=reset:25,dc:24,led:18 speed=12000000 bgr=0 fps=100 custom=1 height=128 width=192
options flexfb setaddrwin=0 width=192 height=128 init=-1,0x01,-2,150,-1,0x11,-2,500,-1,0xB1,0x01,0x2C,0x2D,-1,0xB2,0x01,0x2C,0x2D,-1,0xB3,0x01,0x2C,0x2D,0x01,0x2C,0x2D,-1,0xB4,0x07,-1,0xC0,0xA2,0x02,0x84,-1,0xC1,0xC5,-1,0xC2,0x0A,0x00,-1,0xC3,0x8A,0x2A,-1,0xC4,0x8A,0xEE,-1,0xC5,0x0E,-1,0x20,-1,0x36,0xC8,-1,0x3A,0x05,-1,0xE0,0x0f,0x1a,0x0f,0x18,0x2f,0x28,0x20,0x22,0x1f,0x1b,0x23,0x37,0x00,0x07,0x02,0x10,-1,0xE1,0x0f,0x1b,0x0f,0x17,0x33,0x2c,0x29,0x2e,0x30,0x30,0x39,0x3f,0x00,0x07,0x03,0x10,-1,0x29,-2,100,-1,0x13,-2,10,-3

        重点有三个地方,
        speed,  控制spi输出的时钟速度,要适配你的屏,比如我接SPI TFT时设的是48M,接LED屏时只能设12M
        fps, 刷新率,实际测试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刷新率会受屏的分辩率及speed的影响。如果你关心FPS,最好实测一下
        height width  屏幕大小, 比如我的SPI屏7735设成128 128就会有黑边,只能设成132 128,而LED屏我需要设成192X128来匹配

        【B.】 新建驱动加载文件 : ‘sudo nano /etc/modules-load.d/fbtft.conf’ ,并加入下面内容 让系统启动时加载7735S的驱动
                spi-bcm2835
                flexfb
                fbtft_device

        【C.】安装fbcp驱动 重启一下树莓派,用心观察会发现,先是雪花屏,然后变成全黑,说明驱动起作用了。那么我们可以把SPI设为主屏,或者将主屏镜像到SPI,我选择的是后者。

                sudo apt-get install cmake git
                cd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asanakorn/rpi-fbcp
                cd rpi-fbcp/
                mkdir build
                cd build/
                cmake ..
                make
                sudo install fbcp /usr/local/bin/fbcp

        安装完成后执行‘fbcp &’(注意&号一定要加,这样程序会在后台运行),屏幕上就可以看到树莓派字符界面了

        如果你想设置开机启动fbcp,可以使用命令行打开配置文件:
                sudo nano /etc/rc.local
        然后在 exit 0 前面添加 fbcp &。注意一定要添加"&" 。

        【D.】 修改主屏分辨率,是不是发现字符都被挤压了一样,修改一下主屏分辨率就可以了,使用命令行打开配置文件:’sudo nano /boot/config.txt‘
                修改这二个参数:
                framebuffer_width=128
                framebuffer_height=128

                或者我显示LED屏时
                framebuffer_width=192
                framebuffer_height=128

                然后重启树莓派:

        LED屏和SPI屏同用一个驱动,只是稍改一下上面所描述的参数,关于LED屏,可以看这里了解更多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651-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4】 驱动SPI
        驱动库 https://github.com/notro/fbtft/issues
        我使用的屏是SPI TFT 这里是资料

spi屏很多,可否搞一大堆拼,片选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屏很多,可否搞一大堆拼,片选怎么设置。

别啊,直接选一个480X320不就好了。

楼主:
【5】安装FileZilla电脑与树莓派交换文件, ,配置参数:

        主机:填树莓派IP
        用户名:树莓派用户名
        密码:树莓派密码
        端口:22

        点击连接,就可以增删修改树莓派上文件了。

【6】安装网络共享文件 Samba 服务, 可以实现系统之间的文件与打印机的共享

        * 安装samba:
                apt-get install samba

        * 创建专门的用户和目录
                sudo useradd homeuser
                sudo passwd homeuser
                sudo mkdir /var/share
                sudo chown -R homeuser /var/share

        * 配置共享
                sudo nano /etc/samba/smb.conf

                在结尾加入
                [share]
                   comment = Share
                   path = /var/share          # 共享文件的路径
                   read only = no
                   browseable = no        # 可被其他人看到资源名称(非内容)
                   create mask = 0777         # 新建文件的权限
                   directory mask = 0777        # 新建目录的权限

        * 设置samba远程访问密码
                sudo smbpasswd -a homeuser                //远程访问密码

        * 重启树莓派并测试samba。
                WIN 在运行中输入IP \\xx.xx.xx.xx
                MACOS 访达-》前往-》连接服务器-》填写 smb://xx.xx.xx.xx/share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如上面则是homeuser, 远程访问密码), 这样就可以方问Samba服务器中的文件了。

【7】搭建DLNA流媒体服务器
        *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minidlna

        *可以查看minidlna服务器状态是否正常运行
                sudo systemctl status minidlna

        *大多时候我们会修改成自定义的目录,比如我是这样修改的
                :直接在smb目录下创建DLNA目录,并增加homeuser用户
                        cd /var/share
                        sudo mkdir DLNA
                        cd DLNA
                        sudo mkdir Music Video Picture
                        cd /var
                        sudo chown -R homeuser ./share  //homeuser是之前创建的samba用户

                :打开配置文件自定义目录
                        sudo nano /etc/minidlna.conf

                :=A表示这个目录是存放音乐的,当minidlna读到配置文件时,它会自动加载这个目录下的音乐文件
                        media_dir=A,/var/share/DLNA/Music
                        media_dir=P,/var/share/DLNA/Picture
                        media_dir=V,/var/share/DLNA/Video

        *重新启动minidlna服务, 让配置生效,并查看运行状态
                sudo systemctl restart minidlna
                sudo systemctl status minidlna

        *在电脑上查看流媒体资源个数
                http://树莓派的IP地址:8200/

        打开电视和电脑或手机,可以愉快地娱乐一下了

楼主:
【9】安装播放器

[] 安装
        sudo apt install mplayer
        sudo apt install omxplayer
        sudo apt install fbi

[] mplayer播放音视频
        sudo mplayer -nolirc -vo fbdev2:/dev/fb0 v.mp4
        sudo mplayer -fs -vf scale=192:128 -nolirc -vo fbdev2:/dev/fb0 '001 冰淇淋_高清.mp4'
        ****参数fb0是输出到主屏,fb1是车出到LCD,如果启用了fbcp,那么应该输出到fb0
        ****如果文件名有空格,要用''号括起来

[] omxplayer播放音视频 [硬件h264解码]
        sudo omxplayer --vol -2000 -o alsa '001 冰淇淋_高清.mp4'

[] fbi 显示图片

使用FileZilla或Samba上传些 '善良的' 文件,让我娱乐一下再继续.......

【10】输出PWM音频
        sudo nano /boot/config.txt,找到dtparam=audio=on,增加下面配置信息

                dtparam=audio=on
                dtoverlay=pwm-2chan,pin=18,func=2,pin2=13,func2=4        #13,18输出双声道
                disable_audio_dither=1                #据说可以消除一点杂音,在ZERO上没鬼用
                audio_pwm_mode=2                #据说声音会好一点

        sudo reboot 重启树莓派生效

【】音量调节工具alsamixer
【】又或者可以安装蓝牙耳机,PWM音频太差了
        //依耐: bluez pulseaudio
        sudo apt-get install pulseaudio-module-bluetooth
        然后使用bluetoothctl打开蓝牙控制界面配置蓝牙

【11】安装AirPlay服务: shairport
        //安装依赖工具包
        sudo apt install libssl-dev libavahi-client-dev libasound2-dev libao-dev libpulse-dev
        //安装shairport
        sudo apt install shairport-sync

        习惯性sudo reboot 重启系统让服务生效。

        重启后在IPHONE声音控制界面会出现AirPlay按钮,或MAC声音控制图标那里会出现一个小音箱图标Raspberrypi, 说明AirPlay已开始正常工作....
        AirPlay默认音乐比较小,留意使用alsamixer调大音量。

【12】搭建个人网站
        这个比较简单:
                sudo apt install apache2
                apt install php

        服务状态查询,或控制
                 service apache2 status[]

        查看临听的端口
                netstat -ln|grep 80

        使用电脑浏览器输入: 树莓派IP (比如我的 162.20.10.9), 就会打开一个Apache2 Debian Default Page
        这个文件在树莓派的目录/var/www/html/index.html

【13】安装花生层内网穿透服务
        安装:
                sudo dpkg -i phddns_rapi_3.0.1.armhf.deb

        如果想删除它:
                sudo dpkg -r phddns

        完成安装后会出现设备ID
+--------------------------------------------------+
|             Oray PeanutHull Linux 3.0            |
+--------------------------------------------------+
|  SN: RAPI000000000000   Default password: admin  |
+--------------------------------------------------+
|    Remote Management Address http://b.oray.com   |
+--------------------------------------------------+
Processing triggers for systemd (241-5+rpi1) ...

        在浏览器上打开http://b.oray.com,输出SN和PASSWORD,会出现绑定二维号
        手机下载一个花生壳并注册一个免费帐号,然后扫描这个二维码绑定设备,花生壳会自动生成一个域名
        然后在内网穿透配置页面输入你的树莓派IP和其它信号完成穿透绑定即可

        最后手机断开WIFI,使用4G上网,输入域名测试是否成功穿透。这时如果正常会打开树莓派的 /var/www/html/index.html页面

        然后,,JS+PHP+PYTHON+树莓派,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网友F:
楼主,能否写一个最简单的,开机自动运行用户程序,间隔打印helloworld 或者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写一个最简单的,开机自动运行用户程序,间隔打印helloworld 或者闪灯

朋友,确实我做的第一次事情就是点亮个LED,不过这个过程被我给忽略掉了。

网友:
印象中的嵌入式ARMLINUX,不是这么玩的,别误入歧途!
而且这货芯片手册不开放,电路图没有。学不到精髓!

网友G:
刚买了个4b~
惭愧~已经开始吃灰了~

网友H:
我有树莓派3b和香橙派pi one,发现pi one比较好玩,起码可以跑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买了个4b~
惭愧~已经开始吃灰了~

我的也刚到,这个总结写完后准备用4B刷 64位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树莓派3b和香橙派pi one,发现pi one比较好玩,起码可以跑安卓

没玩过PI ONE,跑安卓能跑欢快吗?

网友:
全彩的LED点阵屏效果不错

网友:
是树莓派4吗 ?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玩过PI ONE,跑安卓能跑欢快吗?

PI ONE在安卓上播放视频1080P很流畅,不过也没想到怎么物尽其用

网友I:
我觉得Zero不适合用来开发和玩,太慢了。一般我先在P3B+调试完,在移过去zero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 ONE在安卓上播放视频1080P很流畅,不过也没想到怎么物尽其用

我在想自已学会了,是不是可以拿去教小朋友做些什么好玩的。ESP32的PYTHON太弱了,ZERO完全另一个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Zero不适合用来开发和玩,太慢了。一般我先在P3B+调试完,在移过去zero使用。 ...

我也这样觉得的,不过我现在装LITE,写了几个PYTHON程序,还没有发现太慢。

楼主:
不是4,是Zero, 下图左边是4, 右边是ZERO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买了个4b~
惭愧~已经开始吃灰了~

别惭愧~朋友,你值得拥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别惭愧~朋友,你值得拥有

4b 比 3B+ 开机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4b 比 3B+ 开机快多少?

还没有测试过,好像有个命令可以测试开机时间的,回头我试试

网友:
还没体验过树莓派的魅力,收藏一下备用

楼主:
树莓派上安装好完整的python3, PHP, 再结合强大的OMXplayer来制作一个简单的点播系统。

【】最好先集结牛比的开发工具:
  *python强大的开发工具:pycharm   (pycharm远程开发python的详细配置方法)
  *php强大大的开发工具:phpStorm

【】player_service.py
        基于omxplayer-wrapper(https://github.com/willprice/python-omxplayer-wrapper)开发,使用python来控制播放及读出播放状态
        更多资料可以查看官网获取:https://python-omxplayer-wrapper.readthedocs.io/en/latest/

        附上py源代码:
#!/usr/bin/env python3

import os
import socketserver
import threading
import json
import atexit
from RPi import GPIO

from omxplayer.player import OMXPlayer
from pathlib import Path
from time import sleep

# PATH需要修改成树莓派正确的存放目录
AUDIO_PATH = "/var/homeshare/DLNA/Music/"
VIDEO_PATH = "/var/homeshare/DLNA/Video/"
APP_NAME = "OMXPlayer"
TAG = __file__ + ':'

# 全局变量
play = dict({
    'volume': 0.1,
    'total_time': 0,
    'current_time': 0,
    'playback_status': 'stop'
})
cmd_update = None
player = None
server = None

class MyServer(socketserver.BaseRequestHandler):
    '''
    数据接收服务
    '''
    def handle(self):
        conn = self.request
        # conn.sendall(bytes(APP_NAME, encoding="utf-8"))
        # print("conn is :", self.request)  # conn

        while True:
            try:
                ret_bytes = conn.recv(1024)
                if not ret_bytes:
                    break

                ret_str = str(ret_bytes, encoding="utf-8")
                ret = data_process(ret_str)
                print(ret)

                conn.sendall(bytes(ret, encoding="utf-8"))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TAG, 'handle error',  e)
                break

def data_process(ret_str):
    global cmd_update, play
    '''
    数据JSON/DICT分析处理
    '''
    ret = 'error'
    try:
        d = json.loads(ret_str)
        if 'app' in d and d['app'] == APP_NAME:
            play.update(d)
            cmd_update = dict()
            cmd_update.update(d)
            ret = json.dumps(play)
        else:
            print(TAG, 'app error:', d)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TAG, 'json loads error', e)

    return ret

# 正常、异常退出处理
@atexit.register
def atexit_fun():
    print(TAG + 'i am exit, stack track:')
    GPIO.cleanup()
    if server is not None:
        server.shutdown()
        server.server_close()

    if player is not None:
        player.quit()

def led_run():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up(21, GPIO.OUT)

    while True:
        GPIO.output(21, GPIO.HIGH)
        if 'led_duty' in play:
            sleep(0.1 * int(play['led_duty']))
        else:
            sleep(0.5)
        GPIO.output(21, GPIO.LOW)
        sleep(0.5)

class Player(OMXPlayer):
    def __init__(self, *args, **kwargs):
        super(Player, self).__init__(*args, **kwargs)
        self.status = True
        self.stopEvent = self.stop_event

    @staticmethod
    def stop_event(obj):
        obj.status = False
        print('stop_event')

    def playback_status(self):
        try:
            return super(Player, self).playback_status()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
            self.status = False

    def quit(self):
        super(Player, self).quit()
        self.status = False

if __name__ == "__main__":
    print("OMXPlayer Running...")

# 初始化TCPServer,来接收数据
    import socket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STREAM)
    port = socket.getservbyname("http", "tcp")
    s.connect(("www.126.com", port))
    ip = s.getsockname()[0]
    s.close()

    server = socketserver.ThreadingTCPServer((ip, 8080), MyServer)
    server_thread = threading.Thread(target=server.serve_forever)
    server_thread.daemon = True
    server_thread.start()

# 初始化LED任务
    led_thread = threading.Thread(target=led_run)
    led_thread.daemon = True
    led_thread.start()

# 播放控制程序
    print("wait...", ip)
    player = None

    # player = Player(Path(AUDIO_PATH + 'a9.mp3'))
    #
    # while True:
    #     if player.status:
    #         try:
    #             print(player.playback_status())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e)
    #         sleep(1)

    while True:
        cmd_update = None
        while True:
            if cmd_update is not None:
                break
            else:
                if player is not None and player.status:
                    try:
                        player['current_time'] = player.position()
                        player['playback_status'] = player.playback_status()
                        print(' %s  %d  %d' % (player['playback_status'], player['total_time'], player['current_time']))
                    except:pass
                else:
                    play['playback_status'] = 'stop'
                    play['current_time'] = 0
            sleep(0.1)

        print('cmd: ', cmd_update)
        print('play: ', play)

        if player is not None and player.status:
            if cmd_update['control'] == 'volume':
                player.set_volume(play['volume'])
                continue

        if player is not None:
            player.quit()
            player = None

        if cmd_update['control'] == 'play':
            playname = play['filename'].lower()
            filepath = None
            file_format = None
            if '.mp3' in playname:
                filepath = Path(AUDIO_PATH + play['filename'])
                file_format = 'AUDIO'

            elif '.mp4' in playname or '.avi' in playname or '.rmvb' in playname:
                filepath = Path(VIDEO_PATH + play['filename'])
                file_format = 'VIDEO'

            if file_format is not None:
                if not os.path.exists(filepath):
                    print(TAG, 'file is not exist ', filepath)
                    filepath = Path('/mnt/usb_flash/' + play['filename'])
                    if not os.path.exists(filepath):
                        print(TAG, 'file is not exist ', filepath)
                        filepath = None

            if filepath is not None:
                player = Player(filepath)
                player.set_volume(play['volume'])
                play['total_time'] = player.metadata()['mpris:length']/1000000

连接ssh运行程序:
pi@RPI0W:~ $ python3 ./python/player_server.py
OMXPlayer Running...
wait... 162.20.10.9

楼主:
【】omxplayer.php
      使用PHP7.3, 程序会自动查找指定目录下的指定后缀的文件,并生成按钮,当点击按钮时,会通过SOCKET发送文件名给PY进行播放。可以在此基础扩展出更多有用的功能。附上代码
<!DOCTYPE html>
<html>
<body>

<?php
//读取文件目录的文件,返回一个文件名数组
function getAllFiles($filepath, $type_array){
    $files = array();
    if (is_dir ( $filepath )) //判断是不是目录
    {
        $dir_handle = opendir ( $filepath ); //打开文件夹的句柄
        if ($dir_handle)
        {
            while ( ($filename = readdir ( $dir_handle ))!= false )
            {
                if ($filename == "." or $filename == "..")
                    continue;
                if ($filename[0] != ".")
                    if ( is_file ( $filepath . "/" . $filename))
                    {
                        $type = substr ( $filename, strripos ( $filename, "." ) + 1 );

                        if(array_search($type, $type_array) !== FALSE){
                            array_push($files, $filename);
                        }
                    }
            }
            closedir ( $dir_handle );
        }
    }
    return $files;
}

//使用SOCKET-TCP发送消息给python
//'162.20.10.9'需要替换成树莓的正确静态IP
function send_message($name){
    $socket = socket_create(AF_INET, SOCK_STREAM, SOL_TCP);
    $con=socket_connect($socket,'162.20.10.9',8080);
    $d = (object)[];
    $d->app = 'OMXPlayer';
    if(!$con){
        socket_close($socket);
    }
    else {
        $d->control = 'play';
        $d->filename = $name;

        socket_write($socket, json_encode($d));
        $hear = socket_read($socket, 1024);
        sleep(1);

        socket_shutdown($socket);
        socket_close($socket);
        return $hear;
    }
    return '{}';
}

define('MUSIC', ["mp3"]);
define('VIDEO', ["mp4", "avi", "flv", "mkv"]);

//以下文件目录需要替换成树莓正确的存放目录
function getAudioFiles(){
    return getAllFiles("/var/homeshare/DLNA/Music", MUSIC);
}

function getVideoFiles(){
    return getAllFiles("/var/homeshare/DLNA/Video", VIDEO);
}

function getUSBDiskFiles(){
    return getAllFiles("/media/pi/8G", VIDEO);
}

function createButtonList($namearrary){
    for($n=0; $n<sizeof($namearrary); $n++){
        $btn = "<input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namearrary[$n]">
";
        echo $btn;
    }
}

header("content-type:text/html;charset=utf-8");
echo "<h2>OMXPlayer简易点播页面,请先开启player_service.py"."</h2>
";
  73. echo "<form action="omxplayer.php" method="post">";
  74. echo "<h2>Music"."</h2>
";
  75. $na = createButtonList(getAudioFiles());

  76. echo "<h2>Video"."</h2>
";
$na = createButtonList(getVideoFiles());

echo "</form>";

$file = $_POST['submit'];
if(!empty($file)) {
    echo '点播的是 : '.$file.'
';
  82.     send_message($file);
  83. }else{
  84.     echo '
-还没有点播-';
}

?>

</body>
</html>

然后在手机或电脑浏览器输入 : x.x.x.x(IP)/omxplayer.php , 就会显示点播页面,看图:

当然,如果你内力深厚,不怕麻烦,可以继续打造更加漂亮的页面。。。。。。

网友J:
谢谢分享。 挺好的资料。

树莓派4 入手后,点亮屏幕了,不知道干嘛了。

网友K:
你们玩官方的系统还是ubuntu啊? 哪个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玩官方的系统还是ubuntu啊? 哪个好用呢?

用的是官方的系统,zero跑不动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分享。 挺好的资料。

树莓派4 入手后,点亮屏幕了,不知道干嘛了。 ...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就各种折腾了,之前还虚拟机跑了跑XP,卡得我都怀疑人生了。不过至少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愉悦的,而且发现homekit似乎也可以玩玩。

加入各种传感器后,再连接python,然后自动化,这个不就是电工拿手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就各种折腾了,之前还虚拟机跑了跑XP,卡得我都怀疑人生了。不过至少解决问题的过程是 ...

使劲造。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持续关注帖子,一起学习新知识。

网友:
我的pizerow安装了wukong-robot,还要啥智能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