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款LDO的名称,封装为SOT23-5,丝印为M326。谢谢!

楼主(2019-09-05):
遇到一个零件向大家请教,请问一款LDO的名称,封装为SOT23-5,丝印为M326。谢谢!

网友A:
根据管脚定义和输出电压,去淘宝按封装搜吧,有的丝印反查不到,但是有管脚和功能完全兼容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管脚定义和输出电压,去淘宝按封装搜吧,有的丝印反查不到,但是有管脚和功能完全兼容的型号。 ...

兼容的找到好多个,只是有点强迫症想知道这个型号到底是哪一家的产品。

网友:
SPX3819M5-L-5-0/TR 。。。

网友B:
请教大神:

请教代码为IP3FC是什么电源芯片?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7906-1-1.html

这个知道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神:

请教代码为IP3FC是什么电源芯片?

没看错应该是MP3410,用过  你查下资料确认下。

楼主:
果然有高人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