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小助手登录界面一显示加载中”是否还有客户遇到?

楼主(2019-09-05):
这段时间,一直有客户反馈,PC小助手登录界面,一直显示加载中。如下图所示。我们昨天找到了一些可能的原因,在下午3点对系统做了一些调整,
现在是否还有客户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有,请跟帖反馈,并麻烦加下我们工作人员QQ 3001453581

网友A:
升级后重新输入密码后是这样的,重新安装也是这样

网友:
我上星期第一次使用这个助手,安装完,第一次运行,就是这样卡死。幸亏退出后重新打开,谢天谢地,终于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重新输入密码后是这样的,重新安装也是这样

你这个界面我没有遇上。

网友:
二个界面都遇到了

网友B:
太容易碰到了。没有几次登陆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容易碰到了。没有几次登陆是正常的。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遇到的?今天?
麻烦告诉下客户编号

网友:
是的,就刚才,第一次不行,第二次才可以。
客户编号:148817Y

网友:
看到这么多人吐槽小助手我也就放心了, 要么卡住,要么如图所示吧,反正问题不少,软件工程师在我这里调试什么的,也没见说个所以然,
说要调一下DSN,问题是DNS他也调整过了  还是依旧

特别容易出现的是,第一次打开小助手!!

网友:
还有是  小助手默认gerber缓存是C盘,然后会有显示不出来的情况,
软件工程师在软件设置里,把缓存改到D盘就行,这个也要优化一下吧

网友:
我这边现在正常了,速度也正常,刚下了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