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美版或者韩版的S10有什么坑?过来人指导一下

楼主(2019-09-05):
美版或者韩版S10和国行S9+价格接近了,而且运行内存还是8G的,处理器也强点。本着买新不买旧的思路,所以考虑一下美版或者韩版的S10。
我的要求如下:
1、单卡双卡无所谓
2、本人用移动卡,会经常肉身出墙。
3、不玩游戏,手机只要稳定可靠就行。
4、没有指纹支付无所谓,没有三星pay无所谓。
5、对信号不好、系统bug多、刷第三方系统、root、死机、重启,这些现象或者行为零容忍。像我现在用的京东买的国行S7E,64g我就非常满意。如果美版或者韩版的刷了国行系统后有这几个问题中的一个,多便宜都不会买。或者不刷国行有哪些不方便,熟悉的朋友帮介绍一下也行。

买了美版或者韩版回来多半是要刷到国行,刷机后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坑呢?

网友A:
三星有个安全文件夹功能,可以在里面添加第二个微信之类的APP,Root之后会导致此功能永久失效。当然不需要此功能也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有个安全文件夹功能,可以在里面添加第二个微信之类的APP,Root之后会导致此功能永久失效。当然不需要 ...

是的,买美版或者韩版的一定不要root了,但系统还是要国行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买美版或者韩版的一定不要root了,但系统还是要国行的比较好

美版,这个有的都是改版国行的包,对移动电信支持不太好,联通完美支持,不美版韩版一般是定制机,你看下是什么版本,多去xda了解一下情况

网友B:
韩版的系统我觉得不好用 韩版的三星自己的处理器信号没有国行高通版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韩版的系统我觉得不好用 韩版的三星自己的处理器信号没有国行高通版的好

那美版的呢,美版是855的处理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美版的呢,美版是855的处理器啊

美版没用过

网友:
从i9000开始用了好几个三星手机,感觉三星的手机用到后面电池尿崩。
不知道现在好点了没?

网友C:
楼主手机怎么用的,我的也是京东的s7e,感觉卡死了,就装些日常软件,工作聊天购物地图,游戏都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机怎么用的,我的也是京东的s7e,感觉卡死了,就装些日常软件,工作聊天购物地图,游戏都没装 ...

我也觉得很卡,空调办公室内可以接受,户外稍微热一点,手机卡的很厉害

网友:
搞不懂为啥要刷国行系统。
我一直用美版港版系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啊。

不过我没用过三星,不知道三星定制化了多少。

网友D:
在用韩版S10 5G,原生系统,也没啥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机怎么用的,我的也是京东的s7e,感觉卡死了,就装些日常软件,工作聊天购物地图,游戏都没装 ...

调低分辨率试一下,用1080p,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很卡,空调办公室内可以接受,户外稍微热一点,手机卡的很厉害 ...

经常关闭后台任务,手机能从常温状态下来,简称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韩版S10 5G,原生系统,也没啥不妥。。。。

据说Google 全家桶会很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Google 全家桶会很耗电

手头的这个,原生系统设置里面多了个“休眠应用程序”,真的可以app添加进去,休眠,比如把google play商店加进去,休眠掉,会导致装不了新的app,故是真的休眠啊~~~

害我还得把google play商店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Google 全家桶会很耗电

s7 升了8的系统,晚上不充电,放了一晚上,耗电也就百分之10几,也不怎么耗电啊

网友:
我买过,早期时有买美规的一支 S6,因台版的 S6 及 S6 Edge 内存都很小,所以在本地网路商店买了只当时 128GB 的 S6,且很便宜,不同之处就是没有台版的三星输入法。
后来找到了台版的三星输法装也装不上去,只能装谷歌输入法将就着用,除此之外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S8+  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听个音乐热的烫手啊,

网友E:
之前用过美版的S7,如果刷国行不能升级系统,如果刷美版系统不能用Pay,再就是电信和双卡的问题了……还有CPU的区别,一般韩版是三星自己的处理器,美版和国行都是骁龙

网友:
对了国行系统有设备管理器,可以禁止应用自启,但是美版系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过美版的S7,如果刷国行不能升级系统,如果刷美版系统不能用Pay,再就是电信和双卡的问题了……还有C ...

美版刷国行了也不能用pay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很卡,空调办公室内可以接受,户外稍微热一点,手机卡的很厉害 ...

一样,之前的S7导航的时候, 要么关屏,要么放空调出风口。不然能煮鸡蛋。

网友:
还是国行比较好用

网友:
我想买京东的七天机或者港版的s10。国行太贵了,再等等吧s7e除了电池不行,其他还好,快两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版刷国行了也不能用pay吧

sorry,表述不清楚……刷啥都用不了Pay……然后卖了买国行……也只体验过一次Pay……微信支付宝太方便了,没有必要用Pay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机怎么用的,我的也是京东的s7e,感觉卡死了,就装些日常软件,工作聊天购物地图,游戏都没装 ...

我的s7,开支付宝等大程序卡,比老婆15年买的6s还卡

看来下部手机还得买iphone

网友F:
欧版原版直接用,移动国内fdd覆盖不错的。volte也支持的。建议经常肉身翻墙的人弄个Google Fi.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欧版原版直接用,移动国内fdd覆盖不错的。volte也支持的。建议经常肉身翻墙的人弄个Google Fi. ...

欧版和韩版应该是一样的,移动信号如何?

网友G:
韩版刷机是个问题,支付pay国内用不了,不过价格便宜,配置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韩版刷机是个问题,支付pay国内用不了,不过价格便宜,配置也挺好

pay无所谓,就是担心信号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pay无所谓,就是担心信号不好

信号没啥问题,去年买的韩版S9+给我老婆用,到目前位置就是系统不满意,其他没什么问题,信号你看下只要支持全网通4G就行,不过建议还是港版的好些,刷机什么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版和韩版应该是一样的,移动信号如何?

我的MI A2就靠移动FDD(偶尔可以连上TDD B38 B40),基本用起来和TDD没什么区别。所以移动用户拿到只支持FDD的手机,用起来也不是问题了,只要没有运营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