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发明全球最大电动卡车,自重45吨电池8吨,最厉害的是这车从来不需要充电

楼主(2019-09-05):
电池8吨 自重45吨!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面世:还不用充电

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的电动车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城市微型车,到家用轿车,再到公共交通的电动大巴,这些都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电动车型。不过你要问这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是哪一款,那么我还真能告诉你。

近日,据外媒报道,位于瑞士比尔的一家采石场正在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一辆自重45吨的自卸式卡车。令人惊讶的是,该卡车从来不需要充电。

原来,它在下坡时,利用其自身重量和制动系统可再生电量。据统计,当坡度在13度左右时,将以80%的充电率到达卸货点,而产生的电量足够空车开回来。预计每年可以减少13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还能节省大约10万吨柴油。

据了解,该电动卡车由瑞士的一家公司制造,它的名字叫做eDumper。其长宽高分别为9.1米/4.2米/4.2米,轮胎高1.8米,翻斗完全抬起达到8.5米以上。新车自重大约为45吨,可承载65吨,也就是说在它满载的时候可达110吨重。

值得一提的是,它配备的电池组重量就有8吨,可提供大约789马力的动力,相当于最大特斯拉电池组的7倍。

有趣的是,一级方程式车手Lucas DiGrassi曾有幸试驾了该卡车,该车手称卡车上坡时有90%的电量,到达山顶时电量为80%,然后返回到起点时的电量为88%,因此官方的说法还是不太真实。

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大型汽车电动化对环保起到的一些真正积极作用。

网友:
上山空载,下山满载,下山发电足够上山用。

网友A:
奇怪,一般露天开采都是上坡重车,下坡空车,不解

网友:
这个车NB,估计天价

网友B:
这种车好像本来就是电传动的。

网友C:
半路堵车把电耗没了,那就麻烦了,这货不好拖。

网友:
下山重载不用电还发电。地形条件比较好。平地就得老老实实充电了。

网友D:
这种车柴油版的是柴油机带发电机发电,然后电驱动电动机再拉车。。。

网友:
国产的也有这么大的。就算是烧油的那种,实际 也是内燃机带动发电机,然后电动机作为直接动力。

网友:
偶猜测,应该是矿山上向下运送矿石,满载下山,顺便充电,到平地时,充好电,充的电正好空车上山之用。

如果有矿山全景可能更好明白,索道或者传输带更贴近成本。

网友:
露天开采不一定都是挖坑,也有平山的。这样就是重载下坡,空载上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半路堵车把电耗没了,那就麻烦了,这货不好拖。

谁家电动车堵车的时候还耗电? 汽油车比较了的

网友:
这个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不算永动机嘛。
甚至下山发的电也够返回山上给挖机供电,这样就可以完美的绿色环保破坏环境啦

网友:
理论上成立

网友F:
我记得五年前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帖子,我还说我穿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车柴油版的是柴油机带发电机发电,然后电驱动电动机再拉车。。。

为什么不直接驱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驱动呢

主要是动力耦合不好做,这么大的功率,离合器和液力变矩器一结合就烧坏了。不用离合器和液力变矩器车辆蠕行起步和换挡就是硬怼了…

内燃机火车也都是电传耦合动力的,柴油机发电,电动机驱动车轮。

网友:
这货把柴油机都废了,就是个废柴。

网友:
已经被蔚蓝盯上

网友:
这是在山顶上挖矿吗?

网友I:
永动机啊,不充电,就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

网友:
矿山里这种车早就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动力耦合不好做,这么大的功率,离合器和液力变矩器一结合就烧坏了。不用离合器和液力变矩器车辆蠕 ...

你意思东风内燃机车也是在发电?用电机驱动火车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一般露天开采都是上坡重车,下坡空车,不解

对于重车上坡的这种车是废物

网友K:
这电池寿命能坚持多久,一天跑二趟,一年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电池寿命能坚持多久,一天跑二趟,一年一换?

8吨的电池一年一换?这谁买得起,也不好换呀

网友:
特殊条件下使用应该不错

网友:
这是利用了地壳运动的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车好像本来就是电传动的。

刹车也是直接电磁盘刹车,发出来电用超大电阻直接发热散掉。 也没有这么大的离合器,都只能电传操作。

网友:
大型载重运矿车属于特种车辆,装载量达到几百吨,一般采用超大型柴油机发电,发电后再通过电机驱动,

网友:
这车真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五年前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帖子,我还说我穿越了?

我也记得,难道这就是传说的“午马事件”?

网友:
充电不知道用多大的充电器,多长时间充满?

网友:
这个是行业通用技术,我们公司为矿卡自卸车生产大功率变流器,矿卡自重240顿,满载600顿,空载上坡,满载下坡,不需要充电!

网友L:
我觉得上发条的卡车比较不错。下山用刹车拧发条。上山用发条带动车上山。有没有人愿意掏钱赞助我研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驱动呢

柴油机低速扭矩没有电动机大,只能用电动机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家电动车堵车的时候还耗电? 汽油车比较了的

电动车频繁的启停(高速堵车的时候)也是比平时耗电增加不少的,亲身经历哈,当然和汽油车是无法比较的,电动车停下来就是熄火状态,汽油车随意熄火,启动就太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一般露天开采都是上坡重车,下坡空车,不解

露天开采的煤矿,当然是下坡空车了,要转N道盘到坑底装煤

但是铁矿的话,一般是在山上,所以楼主位的这种卡车,不适用于露天煤矿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意思东风内燃机车也是在发电?用电机驱动火车运动?

当然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意思东风内燃机车也是在发电?用电机驱动火车运动?

20世纪初,国外开始探索试制内燃机车。1924年,苏联制成一台电力传动内燃机车,并交付铁路使用。同年,德国用柴油机和空压缩机配接,利用柴油机排气余热加热压缩空气代替蒸汽,将蒸汽机车改装成为空气传动内燃机车。1925年,美国将一台220 kW电传动内燃机车投入运用,从事调车作业。30年代,内燃机车进入试用阶段,3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由功率为900~1 000 kW单节机车多节连挂的干线客运内燃机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柴油机的性能和制造技术迅速提高,内燃机车多数配装了废气涡轮增压系统,功率比战前提高约50%,配置直流电力传动装置和液力传动装置的内燃机车的发展加快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内燃机车数量急骤增长。60年代期,大功率硅整流器研制成功,并应用于机车制进,出现了交—直流电力传动的2 940 kw内燃机车。在70年代,单柴油机内燃机车功率已达到4 410kW。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联邦德国在1971年试制出1 840 kW的交一直一交电力传动内燃机车,从而为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内燃机车随后的发展,表现为在提高机车的可靠性、耐久性和经济性,以及防止污染、降低噪声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木牛流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五年前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帖子,我还说我穿越了?

是的,一看标题以为是老贴,再看时间是新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上发条的卡车比较不错。下山用刹车拧发条。上山用发条带动车上山。有没有人愿意掏钱赞助我研发的? ...

你的大概预算是多少?
发条成本多少?蓄能多少?

网友:
电池8吨,这个利害。

网友:
瑞士一家公司就是利用重力来发电,储电是通过提升重物。http://www.escn.com.cn/news/show-690222.html

网友M:
引用 网友H:
20世纪初,国外开始探索试制内燃机车。1924年,苏联制成一台电力传动内燃机车,并交付铁路使用。同年,德 ...

最开始电机是不是完全不控制  纯靠控制柴油机  停车和启动还是要一个离合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永动机啊,不充电,就能把货物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

简单说就是让货物自己滚下山。。。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开始电机是不是完全不控制  纯靠控制柴油机  停车和启动还是要一个离合器吧   ...

启动异步电机就可以了,停车断电即可。

网友:
这个是在特定情况使用。和永动机不一样。永动机是什么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一直使用。

网友:
靠的是矿物的重力势能转化成电能,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意思东风内燃机车也是在发电?用电机驱动火车运动?

是的,电传的

网友:
国产的早有了,需要加油充电

网友:
把石头的重力势能转换为电能,牛逼。

网友:
  主意只能用于:装着矿石下山!!!   如果从这坑  里面装矿石上山,就爬不上来了

网友:
修个·坡道,东西直接滚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