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有刷电机MOS驱动续流二极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9-09-06):
最近在做一个有刷电机驱动,电路图如下,MOS是N MOS,TO252封装,30V/60A。一开PWM,4K,75%占空比,续流二极管发热厉害,请问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吗?

网友A:
电机功率参数等以及负载特性说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参数等以及负载特性说一下呗。

电机是4S供电,电流小于5A。

网友:
这个MOS管是P沟的,你画错了

网友:
除了图画了个pmos外,你加那个100nf电容干啥?4khz下容抗很低啊。

网友:
MOS管画错型号,画错封装。直接驱动MOS管,能否完全开启。
如果电机是那种很差的,PWM频率是否还可以降低?

网友:
关注。
想知道根源。

网友:
二极管额定电流小了吧,5A电机10A二极管才舒服吧

楼主:
MOS原理图画错,不好意思。查到原因了,电机控制频率太高,降低一下就可以。

网友B:
按你的工作条件,最大电流 5A - 75% PWM:
二极管续流功耗 P = 5 * Vf * ( 1 - 75% ),  对于SS36, 一般地在25度时, 5A工作电流时Vf约为0.6V,则二极管续流功耗最少约为0.75W,再加上开关损耗,则综合功耗要再多一些。
若你的5A是工作时供电总线的平均电流,续流功耗 P = 5 / (75%) * Vf * (1 - 75% ), 则二极管续流功耗最少约为1W。
SS36标准是大封装的,但市面上有三种封装SMA-SMB-SMC都有,按你使用的封装的热阻和PCB的设计,你可以计算一下温升,最后你会发现,这很正常,除非你换TO252、220一类的,再加散热器。

网友:
二极管封装没说明,SMA与SMC差距不小。另外,有没有检测过二极管导通电压?别是普通二极管客串的

电路图也不完整,至少得从MCU控制端到驱动再加电源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工作条件,最大电流 5A - 75% PWM:
二极管续流功耗 P = 5 * Vf * ( 1 - 75% ),  对于SS36, 一般地在 ...

顶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