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机房里几千部服务器噪音如万马奔腾,戴上Sony 1000XM3无线耳机,死寂如无人区

楼主(2019-09-06):
估计很多坛友期待我的评测。

收到这个耳机,已经使用了一个星期,是时候写评测了。

看完标题,大家应该知道我的评价了。

如果完美的无线耳机是100满分,我实在找不到可以扣分的地方。

我现在正戴着该耳机在林荫小道(简称“荫道)里散步。一边写这评测。

网友A:
降噪耳机对低频噪声有很强的降噪能力,特别是马上路上,飞机上。但略高一点,哪怕是人声,一般降噪能力都不行。很想知道这款对中高频率声音降噪能力如何。

网友:
体育比赛现场直播的时候解说员带的耳机是降噪的吗
一直不知道他们之间说话声音到底是靠耳机传送的,还是就是听见对方说话了

网友B:
你大概跑多快会不会掉下来。

楼主:
这两天我都在电信机房维护论坛。

机房里面根本不是人类生存的地方:噪音大得没命、空调冷得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噪耳机对低频噪声有很强的降噪能力,特别是马上路上,飞机上。但略高一点,哪怕是人声,一般降噪能力都不 ...

中高频降不下来应该是算法速度不够:需要实时FFT+分析。

网友C:
服务器的尖锐的叫声也能被有效消除吗?

网友D:
我在用bose的qc30,比较小巧,跑步压在领子下,很稳。地铁马路上降噪明显,不带在地铁上完全听不清,带上立马听清了。不过对装修冲击钻的噪声降噪能力有限。

网友:
太安静会耳鸣

楼主:
于是,我拿出索尼大法器。

敲击左耳的感应区(1cm直径的圆形区域),会在三种模式之间切换:

环境声
环境声音控制关闭
降噪

环境声音控制关闭,就是耳朵塞了东西,可以将外面的噪音衰减,但有不舒服的耳鸣感,并且,对外界声音迟钝。

环境声:耳机将环境的噪音采后,再送进耳朵。索尼大法的黑科技,竟然可以做到,跟没有戴耳机差不多的声音强度和体验。也就是说,戴了耳机,但完全不影响听外面的噪音。当然也没有耳鸣感的。这个功能非常适合开车: 来电话时可以及时接听,不用手忙脚乱戴耳机,也保存对周围环境声音的敏锐感。

降噪:耳机捕捉周围的噪音,产生反相信号,刚好抵消外面的噪音。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需要黑科技了。

我在万马奔腾般的机房,戴上耳机,没有开音乐,打到降噪档,实测我感觉噪音已经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当然还能听到一点外面的声音,但已经很轻很轻。

网友:
于是瞬间就安静了了

网友:
XM2路过,  头戴式降噪真的很好的, 索尼和博世两大阵营。

戴上后,电风扇的声音都没了,但是鱼缸的瀑布水声还是有一点点,只是一点点。

网友:
有三副蓝牙耳机了,LD应该不批准。体验过朋友的索尼降噪耳机,一带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网友:
降噪耳机在消费领域SONY肯定算是第一的.但感觉仍有很大进步空间.这东西.应算极高科技.没几家能真正搞定.

网友:
看过一个评测视频,在噪杂环境下通话,人声反而被降噪掉了,只剩下噪声了,楼主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
每天早上拿出耳机运动,打开盖子,都是一种享受:电池永远已经充满,不用担心没电。

两个耳机戴好,右耳就会有温柔的中文女声提醒你:电池已经充满电。

网友E:
听不到其它声音,背后被人拍下肩膀什么会不会吓一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于是,我拿出索尼大法器。

敲击左耳的感应区(1cm直径的圆形区域),会在三种模式之间切换:

上面的白色。。。又想到一点,盒子得勤清理。

吞咽口水时候有没有声音,听诊器效应大不大。

楼主:
耳机有3个镀金触点跟充电盒接触。

左右耳机不会放错,所以一拿起来就可以戴上。

耳机跟充电盒之间有比较强的磁性,耳机大概摆到位置,就会被吸进充电盒。体验做得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白色。。。

吞咽口水生活有没有声音,听诊器效应大不大。 ...

没有白色怎么看出来是我用过的?

除非专门摆拍,用过的耳机不可能没有痕迹的。

这个是没有使用过的时候拍摄的。一拿出来就会有灰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降噪耳机对低频噪声有很强的降噪能力,特别是马上路上,飞机上。但略高一点,哪怕是人声,一般降噪能力都不 ...

SONY的我不清楚
当BOSE的QC30介绍说出于安全考虑是不过滤人声的

网友:
长时间佩戴耳朵会不会痛?

楼主:
很多坛友关心的问题来了:这耳机运动的时候,容易掉下来吗?

我每天散步1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从来没有试过耳机掉下来。

戴的时候很方便:随便塞到耳朵里,然后用力按下去,同时旋转一下,就会戴得很稳妥。

网友:
还是这种小巧的好用,我之前买的索尼MDR-1000X,头戴式的,夏天跑步真是捂汗神器啊,不过冬天很暖和,降噪那个真心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用bose的qc30,比较小巧,跑步压在领子下,很稳。地铁马路上降噪明显,不带在地铁上完全听不清,带上立 ...

qc30音质真的有点差,不过带着还算舒服,降噪也很好。

楼主:
为了让佩戴更加舒服,Sony不计成本,送了6套耳塞。连同耳机上已经安装的一套,总共有7套了。

这耳机套的质量非常高,卖50元一套我认为一点也不贵。

光耳套就值350元了。

楼主:
脱下耳套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不到其它声音,背后被人拍下肩膀什么会不会吓一跳

会的,经历过。

网友H:
入耳式还是不大舒服,不知道这种高档货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入耳式还是不大舒服,不知道这种高档货会不会好些

以前我使用有线的入耳,总是不能适应。

这个Sony,我一下就适应了。而且根本没有感觉它是入耳的!

我每天运动1个半小时,耳朵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SONY的我不清楚
当BOSE的QC30介绍说出于安全考虑是不过滤人声的

SONY说明书写:对中高频降噪效果好,对高频降噪不好(还特别举例人声属于高频)。

看来bose很无耻,Sony很老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跑多快会不会掉下来。

我只是散步,或慢跑,不会剧烈跑动。没有试过耳机会掉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的尖锐的叫声也能被有效消除吗?

靠耳套, 高档耳机的耳套都是皮+记忆泡绵, 保证高频隔音。

楼主:
刚才散步听音乐的时候,来电话了。

我双击右耳的感应区,音乐停止,接听电话 。

我听起来十分舒服,我问对方我的声音有没有异常,对方说跟平时一样,都是声音很好,听不出区别。

注:我使用三星note8手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了让佩戴更加舒服,Sony不计成本,送了6套耳塞。连同耳机上已经安装的一套,总共有7套了。

这耳机套的质 ...

你试过送的comply 耳套吗? 隔音效果基本可以不用开减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靠耳套, 高档耳机的耳套都是皮+记忆泡绵, 保证高频隔音。

皮过几年就会烂,泡棉更惨,几年后会降解。

索尼这个使用的是硅胶,希望可以长命百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试过送的comply 耳套吗? 隔音效果基本可以不用开减噪。

是黑色的那种吗?我看到一半灰色得硅胶套,另外一半黑色的。

我来总结一下降噪。

如果只是听音乐,就算没有任何降噪,音乐声都会掩盖外面的噪音。

所以,只是追求降噪的,不必买这么贵的耳机。

我认为这个耳机最大的价值,不是降噪,而是收听环境声音,让不戴耳机与戴上耳机对外界的声音体验一样。这个功能对安全开车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黑色的那种吗?我看到一半灰色得硅胶套,另外一半黑色的。

对, comply出品的记忆泡棉, 用手捏扁放进耳道, 它会膨胀到刚好, 膈音和提高低频性能很好。

网友J:
普通入耳式耳机,跑步出汗的时候摩擦力减小,会容易掉出来。像苹果这种半入耳的高端品牌好少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规避专利吗?

楼主:
右耳触摸区控制音乐播放。

单击是播放/停止
双击:下一首
三击:上一手。

有来电:双击接听。再双击挂断。

识别率非常高,用起来不难受。

除了不能控制音量,我认为这耳机的操控功能已经完整了,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了让佩戴更加舒服,Sony不计成本,送了6套耳塞。连同耳机上已经安装的一套,总共有7套了。

这耳机套的质 ...

有次不小心把(右边的)其中一只蹭掉了,没办法换成了左边这种同尺码的,感觉降噪效果不如右边的好,莫大有空可以测下这两种塞子降噪效果对比,确实右边的好的话,我就去再买一副

网友:
“荫道“很不错啊,很舒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普通入耳式耳机,跑步出汗的时候摩擦力减小,会容易掉出来。像苹果这种半入耳的高端品牌好少使用。不知道是 ...

半入耳隔音问题, 音质问题无解。。。开放式减噪目前耗电太高而无法实用。

你要带个苹果坐地铁, 要听音乐绝对绝对听力受损。。

楼主:
手机的蓝牙连接界面,可以实时查看耳机电池百分表,不需要安装专门APP。

不知道是否这耳机的电池百分表分辨率是否很低,目前为止,我只留意到100%和70%两种情况。

昨天运动1小时,电池仍然100%。

今天1个半小时,电量70%。

后续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次不小心把(右边的)其中一只蹭掉了,没办法换成了左边这种同尺码的,感觉降噪效果不如右边的好,莫大 ...

这耳套单卖多少钱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次不小心把(右边的)其中一只蹭掉了,没办法换成了左边这种同尺码的,感觉降噪效果不如右边的好,莫大 ...

你可以试一下https://www.complyfoam.com/sony/

一切都好除了价格。。

网友:
https://www.rtings.com/headphones 推荐个网站

网友L: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我是晕车族,对发动机的低频轰鸣声特别敏感的那种,坐在屋子里都会因为屋外的卡车发动机难受的那种程度,一直想学车

不知道还有木有机会

网友M:
我有时只想降噪,不想听音乐,这耳机可以做到吗?  毕竟上班听音乐会影响写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我都在电信机房维护论坛。

机房里面根本不是人类生存的地方:噪音大得没命、空调冷得要命。

莫大把服务器放到电信运营商的机房里去了?  那运营成本不低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耳套单卖多少钱一套?

某宝大概看了下,貌似左边这种(三重舒适)还贵点,根据尺码不同价格50-60不等,右边的(混合硅胶)是30-40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时只想降噪,不想听音乐,这耳机可以做到吗?  毕竟上班听音乐会影响写代码 ...

完全可以,但是难道上班时会有很大噪音吗?说话声音是降不了什么的,空调声倒是可以降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我是晕车族,对发动机 ...

买带主动降噪的车就对了,或者电动车走起,绝对安静

网友:
是的,所以买了QC35的那一时刻起,就觉得,传统耳机慢慢没落,然后降噪,游戏耳机,这些有专门用途的耳机开始占据市场那是必然的

网友N:
不知道吃鸡有没有延迟,蓝牙耳机的延迟太难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带主动降噪的车就对了,或者电动车走起,绝对安静

车在4年前就买了15款秦,但是一直是LP开车,外面驾校的教练车全是大众的普桑斯柯达系列汽油车,魔都的出租车我一上去坐到副驾驶位置,开车10秒内就头晕了......................但自己的秦开纯电时不会晕,除非几十公里之后,开油了,会有点轻微不适,不过因为发动机开的少,磨损不大,暂时发动机噪音还不算大。

谢谢你的回复,我狗东找找看,还有2个月就是双十一了,下手一个主动降噪耳机,阿莫这个骚尼的价格也没到2K软妹币,可以接受,先从副驾驶测试开始,如果感觉好,明年暑假等儿子高考结束,一起报名考驾照去

网友O:
老大多少钱入手的,
准备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大多少钱入手的,
准备上车

京东自营1699。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1699。

谢谢,我准备上车了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某宝大概看了下,貌似左边这种(三重舒适)还贵点,根据尺码不同价格50-60不等,右边的(混合硅胶)是30- ...

看来我上面猜50元一套,猜得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半入耳隔音问题, 音质问题无解。。。开放式减噪目前耗电太高而无法实用。

你要带个苹果坐地铁, 要听音 ...

正解,音质无解。

这也正是苹果选择的的独到之处,包括aac,不追求hifi,而是综合的体验,适合日常高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我是晕车族,对发动机 ...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我是晕车族,对发动机 ...

晕车的开车都不晕,赶紧学吧

网友:
我在机房睡觉时戴 wi1000x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知道吃鸡有没有延迟,蓝牙耳机的延迟太难受了

有延迟,蓝牙耳机就不要想着延迟了……
不过吃鸡影不影响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打不了音游

网友P:
这种耳机透气好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不能。 ...

Sorry,我表达错误了。

其实我想问的是把发动机的低频轰鸣声能不能过滤掉,这才是我晕车最怕的东西,人不在车子里,我听到那发动机低频,都会难受。其它关键的人声喇叭声音最好还是保留,乱七八糟的噪音不可怕,对我而言,发动机低频噪音才恐怖,几秒钟就会人脑进入反应迟钝的状态,根本不敢去开车。

楼主:
引用 网友L:
Sorry,我表达错误了。

其实我想问的是把发动机的低频轰鸣声能不能过滤掉,这才是我晕车最怕的东西,人 ...

发动机的低频轰鸣声当然可以过滤掉。

但外面的其它声音也基本被过滤。

其实开车基本不需要听外面的声音。我开高速,都是汽车开音乐很大声,根本不用听外面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我是晕车族,对发动机 ...

开车一般不晕,坐车就会晕。我是那种宁愿骑共享单车也不做公交车的那种。一上去就晕车,自己破车自己怎么开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耳机透气好么?

什么叫透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耳机能不能实现只保留外界附近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音?把其它环境杂音全部滤除?

我是晕车族,对发动机 ...

绝大多数晕车的人在开车的时候是不会晕车的,因为注意力的原因,你可以试试,当然你可能不在这绝大多数内。

网友L: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刚特地又去京东的骚尼客服那里咨询了,从客服回复的信息看,希望渺茫

网友Q:
环境声是可以自定义的。耳机会根据检测到的不同场景切换不同的降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刚特地又去京东的骚尼客服那里咨询了,从客服回复的信息看,希望渺茫

京东客服肯定不会给你承诺。

既然你都困扰半辈子了,就拿出1699元赌一次吧。

保险起见,不用买这款,买大的头戴式的,降噪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环境声是可以自定义的。耳机会根据检测到的不同场景切换不同的降噪模式

场景切换的前提是打开了自适应声音控制,否则是使用本楼图中的降噪设定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环境声是可以自定义的。耳机会根据检测到的不同场景切换不同的降噪模式

这个自动判断环境,自动切换降噪模式,我基本不去使用。

我喜欢自行决定。比如公园散步,很安全,可以开到完全降噪模式,不需要自动切换到外面声音模式。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京东客服肯定不会给你承诺。

既然你都困扰半辈子了,就拿出1699元赌一次吧。

是的,准备赌一把,不过准备赌博世的,网上查了很久,高端的主动降噪耳机,论音质,是骚尼的最好;但是论降噪是博世的最牛逼,因为博世本身做降噪起家的。

所以准备下博世QC30,价格2200,反正1700都肯下了,不介意再多出个500了。

头戴式不计划,还是耳塞吧,因为我后面计划去学车呢,哈哈。

谢谢你的推荐和建议。

楼主:
环境噪音强度可以调,这点很好。20是放大倍数最大。我喜欢调到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动判断环境,自动切换降噪模式,我基本不去使用。

我喜欢自行决定。比如公园散步,很安全,可以开 ...

我也是基本不用自适应模式。想要切换左手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买的是大耳罩,wh-1000xm,开启降噪,人声就像在很远的地方说话一样。带上就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时只想降噪,不想听音乐,这耳机可以做到吗?  毕竟上班听音乐会影响写代码 ...

听音乐会影响写代码?这么神奇

网友:
老大这是在旗峰公园啊。

网友R:
为什么我带降噪耳机,耳膜有些难受,感觉有些压力,看起来我不合适带降噪耳机了。
虽然外界声音是小了一些,但是我感觉我听到了一些低频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我带降噪耳机,耳膜有些难受,感觉有些压力,看起来我不合适带降噪耳机了。
虽然外界声音是小了一些 ...

你是1000xm3?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准备赌一把,不过准备赌博世的,网上查了很久,高端的主动降噪耳机,论音质,是骚尼的最好;但是论 ...

bose只是平庸的技术。

黑科技还得索尼大法。

网友:
我买的 sp900 那个运动的 是不是没有降噪啊

网友S:
入耳式的,用久之后耳朵好痛。耳罩式的,久了,耳朵痒。哎。。。。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入耳式的,用久之后耳朵好痛。耳罩式的,久了,耳朵痒。哎。。。。

这个1000xm3不会痛,事实上我认为比传统不入耳的可能还要舒服。

网友T:
带不惯降噪耳机,太安静了会难受,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U:
提问

和手机蓝牙连接如何?

我之前用过S9+和S10+连接 AirPods2代,手机放在裤子兜里走路,会有蓝牙断开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T:
带不惯降噪耳机,太安静了会难受,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当做普通耳机使用,不开降噪就行。

说到音质,这款耳机的确没有让我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U:
提问

和手机蓝牙连接如何?

我在家里测试,发现有卡顿的现象,不严重,就是断音零点几秒的样子。

但我在公园连续运动1个半小时,也没有发生过卡顿。

从来没有发生蓝牙断开连不上。

楼主:
这货竟然支持全球语音。不过选择新的预言,提示要给耳机传输20分钟数据 :)

我就不测试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你是1000xm3?

我说的是Bose qc3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说的是Bose qc3

看来bose与Sony还有不少差距。

网友V:
如果跑步,手机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V:
如果跑步,手机怎么放?

笨!可以找一个美女帮你拿手机,美女在后面跑。

网友:
我用苹果手机所以买的airpods,感觉哈不错

网友W:
请教两个个问题

1.对打鼾的声音能降噪吗?
2.如果不连接蓝牙,会不会自动关闭?

主要使用场景:住校读书的娃娃,初高中,学校不允许使用手机,也就没法使用蓝牙。同寝室的同学有打鼾比较厉害的,有点影响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两个个问题

1.对打鼾的声音能降噪吗?

1。肯定有用。但你要降噪好,不要买这个小耳机,买大的,又便宜效果又好。

2。可以设定蓝牙断开5分钟关机。
      放入充电盒自动关机。

网友:
看到这个话题,也插几句赚个积分。Sony wi-1000x和Bose qc30都使用过,说下我的使用感受。论音质,sony完胜,但Sony是入耳式不如Bose鲨鱼鳍半入耳舒服;论降噪能力,bose要好于Sony,但Bose声音低沉,中高音还原明显比Sony差

网友X:
之前买过BTAGI的入耳式蓝牙耳机,跑步就是轰隆隆的。。。据说入耳式都有这个缺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W:
请教两个个问题

1.对打鼾的声音能降噪吗?

3M耳塞就够了,1块钱1对

楼主:
引用 网友X:
之前买过BTAGI的入耳式蓝牙耳机,跑步就是轰隆隆的。。。据说入耳式都有这个缺点? ...

这个Sony我散步没有任何异响。

网友Z:
引用 网友L:
是的,准备赌一把,不过准备赌博世的,网上查了很久,高端的主动降噪耳机,论音质,是骚尼的最好;但是论 ...

有BOSE的QC35,头戴式的。有一段时间。公司外面建房子,打桩机就和我隔一个窗户。戴了以后可以减弱至少80%。

网友L:
引用 网友Z:
有BOSE的QC35,头戴式的。有一段时间。公司外面建房子,打桩机就和我隔一个窗户。戴了以后可以减弱至少80% ...

头戴式放弃了,因为我需要戴上这个耳机去学车的,显然是入耳式的更适合我,头戴式的太招摇了 而且我只需要把驾照考出来就可以不依赖这个耳机了,自己的车混动的,家里领导发话了,我若能考出驾照,以后计划就是换纯电动了。电动车没有那种低频轰鸣,无所谓了。

网友:
美女在前面拿着手机跑,才有追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头戴式放弃了,因为我需要戴上这个耳机去学车的,显然是入耳式的更适合我,头戴式的太招摇了  ...

当初试的时候头戴式的和入耳式的效果差不太多。而且身边有很多人晕车,但是学会开车了以后就不晕了。有个亲戚甚至做火车都吐得不行。但是现在老司机开了得好几十万公里了。可能是开车后自己会适应这个频率吧。就像站在跳床上别人摇站不住,自己去摇晃就没啥事。所以你学车以后可能晕车就会好了也说不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头戴式放弃了,因为我需要戴上这个耳机去学车的,显然是入耳式的更适合我,头戴式的太招摇了  ...

有用肯定有用,就怕教练不让你戴,原因如下:1.虽说对人声降噪效果不明显,但是还是有减弱作用的,而且毕竟是入耳式,本身就有屏蔽作用,影响教练教学;2.听不到环境声音,有危险不容易及时发现
还是建议放弃这种想法吧,学出来后随便你怎么戴都行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这个Sony我散步没有任何异响。

就是跑步的时候不会咚咚咚的声音。。。如果不会真该买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X:
就是跑步的时候不会咚咚咚的声音。。。如果不会真该买一个。。。

不可能不会, 这个咚咚咚的声是通过你身体骨头传过去的, 和耳机无关, 和什么牌子耳机无关, 或者说, 隔音越好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可能不会, 这个咚咚咚的声是通过你身体骨头传过去的, 和耳机无关, 和什么牌子耳机无关, 或者说,  ...

可能是我只是散步,运动强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用肯定有用,就怕教练不让你戴,原因如下:1.虽说对人声降噪效果不明显,但是还是有减弱作用的,而且毕 ...

学车报名的时候,跟教练沟通好,教练同意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之前买过BTAGI的入耳式蓝牙耳机,跑步就是轰隆隆的。。。据说入耳式都有这个缺点? ...

说说我的想法。
我现在用的有线的HTC手机自带耳机,除了耳塞附近区域摸着会有轰隆隆的声音,距离远一点的线材碰到是没有响声的。
我以前买过的杂牌入耳那是碰到哪都会响。以至于从那之后再没用过入耳的,但HTC这个我就很适应。
所以我觉得跟耳机材质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Y:
3M耳塞就够了,1块钱1对

谢谢,这个更有效。

网友:
mark,以后备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普通入耳式耳机,跑步出汗的时候摩擦力减小,会容易掉出来。像苹果这种半入耳的高端品牌好少使用。不知道是 ...

水果今年也不知道有木有惊喜,不过按照苹果的定价,价格而应该不便宜,就看大后天了

网友:
跑步用还是要有条线稳一些,前几天健身房看到隔壁的苹果耳机掉了,找半天没找到,附近几台跑步机都被他掀个底朝天.  有根线拴着应该可以避免类似情况.那怕这线就是为了拴住,不走信号,不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X:
就是跑步的时候不会咚咚咚的声音。。。如果不会真该买一个。。。

听诊效应,应该是入耳式耳机的通性了,貌似无解?

楼主(2020-11-27):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推荐
目标分论坛:HiFi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