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 bat 对bin文件进行拆分的问题

楼主(2019-09-06):
做一个bat,用来对bin文件按照字节数进行拆分,生成多个bin文件,bat如下: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set /P OEM=<app.bin
echo %OEM:~0,2% >%111.bin
echo %OEM:~3,5% >%222.bin
echo %OEM:~6,8% >%333.bin
echo %OEM:~9,15% >%444.bin
pause

应该是bat读取bin文件的问题,拆分的结果不对

试过txt文件是可以的

哪位接触过,请教下。

网友A:
用 RAR 分卷压缩多好,还带完整性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RAR 分卷压缩多好,还带完整性校验

想自己做个批处理试试看

楼主:
在网上查了bat打开二进制文件的方法,没有相关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了bat打开二进制文件的方法,没有相关信息

用VBS、VBA都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BS、VBA都好吧。

更不会啦

网友:
前几天写了个python 分割bin , 很好用,不过你的bat应该更方便

网友:
还是 dd 命令方便。

网友C:
楼主外借一下小辅助工具吧,例如Windows版本的Busybox,绿色迷你,很多命令都可以使用,例如用 dd 命令

busybox echo -en  "\x11\x22\x33\x44\x55\x66"  > app.bin

busybox dd if=app.bin  of=111.bin bs=1 count=2  skip=1

################################
32位:http://frippery.org/files/busybox/busybox.exe
64位:http://frippery.org/files/busybox/busybox64.e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外借一下小辅助工具吧,例如Windows版本的Busybox,绿色迷你,很多命令都可以使用,例如用 dd 命令

bu ...

谢谢,我下载这个试试看。

我现在是安装了一个perl的解释器,用perl脚本写的
bat没有研究明白

网友(2020-10-19):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载这个试试看。

我现在是安装了一个perl的解释器,用perl脚本写的

楼主,bin文件分割工具可否分享下,正想找这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