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柜面安装的仪表,怎么写开孔尺寸?

楼主(2019-09-06):
咨询个问题:对于柜面安装的仪表,开孔尺寸是写仪表的实际尺寸还是把公差加进去?

网友:
那种东西容差很大的,一般仪表本身都有说明。

网友:
我一般写实际尺寸,后面标注正公差

网友:
不写公差也没啥问题的,因为会有个默认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