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电机驱动低边小阻值电阻电流采样放大器

楼主(2019-09-06):
INA180的满足要求,价格也说得过去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请推荐下

网友:
原来做的电机电流采样用的是INA282,采样电阻0.01R

网友:
低边采样找运放不就好了

楼主:
普通的358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的358都可以?

可以,不过得加个合适的偏置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得加个合适的偏置电压

你的脑门好亮

网友:
现在更亮了
难过+100

网友:
INA119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得加个合适的偏置电压

为什么要加偏置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偏置电压?

他应该是说LM358不是轨到轨运放吧。用LMV358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应该是说LM358不是轨到轨运放吧。用LMV358就好了。

用LMV358的小心一点,ST的轨到轨输入,TI的却不是。建议按照最常见的所有的LMV358设计。

网友:
TP199,国产货,质量不保哦

网友:
358有个问题,偏置电压mV级,批量的时候,你硬件校准还是软件校准呢?

网友:
地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