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童鞋们 预热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9-09-06):
需求
1、手工贴片的时候,预热台,调到300度,给板子加热,然后再风枪慢慢吹。
2、拆那种邮票孔的核心板的时候,先放上去预热,然后风枪慢慢吹,慢慢拆(有的核心板是双面贴片的)。
3、拆个头大的芯片,板子放上去,预热后,再风枪拆。

4、请教大家都用什么设备,谢谢。
5、大家看看附图中的这种咋样,谢谢。

网友A:
有钱就BGA返修台,没钱就这种,实在没钱的就一个风枪搞定,这东西拼的是经验和技术,不是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BGA返修台,没钱就这种,实在没钱的就一个风枪搞定,这东西拼的是经验和技术,不是设备。 ...

有设备省事,BGA返修台也是下面一个预热台,配上风枪,我单独买了快克的风枪,就想买个预热台,我看了,终极方案就是买个小型的回流焊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设备省事,BGA返修台也是下面一个预热台,配上风枪,我单独买了快克的风枪,就想买个预热台,我看了, ...

小回流焊机就是个烤箱,不好用。风不均匀,容易虚焊。这种主要看发热区面积,建议不要买太小的,不建议用风枪形式的,万一锡渣掉进去容易短路。注意预热台一般都有约15mm架空高度,因此直接拧到最大400度吧。pcb温度最高也就200度(400度指电热丝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回流焊机就是个烤箱,不好用。风不均匀,容易虚焊。这种主要看发热区面积,建议不要买太小的,不建议用 ...

我看的这种加热区域是130mm*130mm的,红外发热,如果温度设置到400,上面的pcb板,大概200的话,我贴好元件,板子放上去,PCB预热到200度,再拿风枪吹一吹,焊接应该比较快吧?
拆的时候,先预热,再风枪吹着拆,应该也好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的这种加热区域是130mm*130mm的,红外发热,如果温度设置到400,上面的pcb板,大概200的话,我贴好元 ...

你错了。板子从0度预热到180度大概要5分钟-风枪温度不能过高,必须控制在60秒以上化锡,否则你会把板子和芯片吹boom。所以其实是技术活。贴好件还得注意器件管脚的浸润性能,刷完锡浆2小时还没吹,变干了之后就会有大量立碑接触不良的,必须一手拿长尖镊子矫正(0201尤其敏感)。

另外,传统炉子高温区约15秒,风枪也得维持最低15秒!锡浆化的瞬间元件腿是没焊上的!等十来秒之后还没焊上的拿镊子矫正,中间不得降温!注意开久了会烤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板子从0度预热到180度大概要5分钟-风枪温度不能过高,必须控制在60秒以上化锡,否则你会把板子 ...

我现在是手工贴好了,拿风枪吹,太慢了,风枪先要吹一会,PCB温度上去了,锡才能融化,然后焊接不良的拿镊子矫正,吹完这一片再吹另外一片地方,16*20的板子,要吹很久才能吹完。
我想要是搞个预热台,先放上去预热,等热了再拿风枪吹,焊接时间会短一些,不然风枪拿久了,手酸。。。

网友C:
核心板下面开个窗,拆的时候放个螺丝顶住,焊锡化了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D:
关注一下,也有嘉立创smt回来补焊bga的需求

ps: 拆邮票孔核心板用ptc铁板烧很方便,不过需要底面无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核心板下面开个窗,拆的时候放个螺丝顶住,焊锡化了自己就掉下来了。

好办法,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也有嘉立创smt回来补焊bga的需求

ps: 拆邮票孔核心板用ptc铁板烧很方便,不过需要底面无原件 ...

两面都有元件的,铁板烧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