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路可以支持rgb串并转换

楼主(2019-09-06):
我这边现在有个soc支持串行的rgb666 但是屏幕是并行rgb666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可以搞定这个转换

网友:
自己搞一个

网友A:
lvds?有lvds转ttl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s?有lvds转ttl的芯片。

不是lvds 信号是
         LCD_CLK                   LCD时钟。                O         LCD_CLK        5
        LCD_DE                  LCD数据有效。        O        LCD_DE        5
        LCD_HS                 LCD行同步信号。        O        LCD_HS        5
        LCD_VS                LCD场同步信号。        O        LCD_VS        5
        LCD_DATA0        LCD数据0。               O        LCD_DATA0        5
        LCD_DATA1        LCD数据1。               O        LCD_DATA1        5
        LCD_DATA2        LCD数据2。              O        LCD_DATA2        5
        LCD_DATA3        LCD数据3。              O        LCD_DATA3        5
        LCD_DATA4        LCD数据4。              O        LCD_DATA4        5
        LCD_DATA5        LCD数据5。              O        LCD_DATA5        5
        LCD_DATA6        LCD数据6。              O        LCD_DATA6        5
        LCD_DATA7        LCD数据7。              O        LCD_DATA7        5

lvds转rgb888 记得国腾有一颗

网友B:
串行RGB666?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接口,确定不是RGB888。自己用CPLD搞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行RGB666?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接口,确定不是RGB888。自己用CPLD搞一个吧,

rgb888 也可以 可有转接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rgb888 也可以 可有转接电路?

没有...不过串行RGB和并行RGB的时序是一样的,只是串行RGB奇偶行扫描可能会改变字节序,可能会插入虚拟字节。就简单点用CPLD分频锁存好了。
或者最简单的,并行RGB666只用8位,变成332,直接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