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械层做外框的人进来说说,你们是怎么敷铜的?

楼主(2019-09-06):
我一直keepout层做外框, 自从有人开始转变风向用机械层做外框,我也试一把。

现在板子布好了, 开始敷铜发现, 敷铜都到板边了, 没有一点间隙。 怎么让敷铜跟板框中间保持10mil或20mil的间距 ? 如果是规则图形,手画一个也不费劲,单板框是结构工程师导给我的不规则图形,就难了。

以前用keepout,做板框时, Clearance设置一下,直接敷铜就可以了。

网友:
机械层是定义物理尺寸的。

KP层是限制导电范围的。

电工和机械各干各的活!

网友A:
标准做法,两层同时用

网友B:
根据外形可以自动生成Keepout

网友C:
把机械层的外框复制粘贴下,改为keepout 层

网友:
KEEP OUT层与机械层同时使用,出Gerber文件时,不输出KEEP OUT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做法,两层同时用

两层同时用, 在像我这种传统画法的人看来, 属于多次一举, 更体会了为什么会形成用keepout做外框, 因为懒吧。 懒得再画一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机械层的外框复制粘贴下,改为keepout 层

难道不知道AD有个功能是选择性黏贴么?可以黏贴到当前层。不用手工改层。直接切换到keepout层以后按快捷键E/A 选黏贴到当前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机械层的外框复制粘贴下,改为keepout 层

AD低版本可以复制粘贴。

高版本里,不能复制机械层到keepout层。  不能点属性,改成keepout层了。 我现在刚用高版本,只知道再keepout自己画,才可以。

有谁知道简单的办法,将板框弄到keepout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层同时用, 在像我这种传统画法的人看来, 属于多次一举, 更体会了为什么会形成用keepout做外框, 因 ...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直接用keepout当外框,然后嘉立创也默认这样用的原因啊。
当然也有些场合需要keepout和外框不一样,那么你就用机械层当外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知道AD有个功能是选择性黏贴么?可以黏贴到当前层。不用手工改层。直接切换到keepout层以后按快捷 ...

这个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低版本可以复制粘贴。

高版本里,不能复制机械层到keepout层。  不能点属性,改成keepout层了。 我现 ...

复制,然后切到keepout层,特殊粘贴,粘到当前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制,然后切到keepout层,特殊粘贴,粘到当前层

可以用。    拼版经常用特殊粘贴,  我还记的有一次拼版,把所有元件,连线都粘到了一层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外形可以自动生成Keepout

这个方法也可以实现。 首先选择机械层外框生成board shape, 再用board shape 生成外框,可以选择到keepout层

网友:
我都是同时2个层来做外形的

复制粘贴当前层

网友F:
就是嘛, 有些人就在一边苟叫,说用了KEEP OUT 做外框就是陋习

网友G:
一直都是使用keepout做外框,管他对不对,也不打算再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嘛, 有些人就在一边苟叫,说用了KEEP OUT 做外框就是陋习

问题点在于有人机械层和Keep混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AD低版本可以复制粘贴。

高版本里,不能复制机械层到keepout层。  不能点属性,改成keepout层了。 我现 ...

选中机械层外框,按T V G自动生成polygon,双击polygon改到TOP或者Bottom,连铺铜的步骤都省了

网友I:
同感,用了几次机械层做外框之后,嫌麻烦,又改回keepout了。把mech1删掉不用。

网友:
我是先用keepout,敷铜后变成机械层

网友:
肯定是两层又要用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吧,你在画图的时候两个层都作为外框画啊,导出gerber的时候把keepout的框去掉不就OK了

网友:
两层都用就那么难?懒+不规范还有理了?

网友:
习惯用KP做外框的,肯定用不了allegro,outline/package/route都需要有

网友:
两层同时用,画完一层复制到另一层里

网友J:
只用keepout层,删除机械层1;

两层同时用,需要自己人工保证两层完全一致,我不保证自己一万次操作都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只用keepout层,删除机械层1;

两层同时用,需要自己人工保证两层完全一致,我不保证自己一万次操作都正确 ...

遇到有真的需要Keepout本意的场合呢?
某些地方需要不被铺铜覆盖,就得用keepout在那个地方画一下

网友:
ad这么低能?不能设置覆铜到外框间距,也不能设置丝印和位号独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层同时用, 在像我这种传统画法的人看来, 属于多次一举, 更体会了为什么会形成用keepout做外框, 因 ...

要不然为什么大家用Keepout层法板框,实在是太方便了

网友:
我也一样,就两层同时用。

网友: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人多的用法就是规范,还是继续用keepout层做外框。

网友K:
各有各的用处,外框和开孔用机械层,需要净空的区域用keepout。

网友L:
搭车问个问题,AD中尺寸标注大家都用机械层的哪一层?

网友M: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觉得方便就行,我就用keep out

网友:
科技不都是为懒人服务的么?

网友:
本贴学到不少招数

网友:
用完M层也要在KO层画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中机械层外框,按T V G自动生成polygon,双击polygon改到TOP或者Bottom,连铺铜的步骤都省了 ...

我一直这么生产polygon,但是选中机械外框敷铜,铜皮跟板边之间是0距离, 我想让敷铜跟板框中间保持clearance的间距。 所以选中机械层没用,选中keepout层,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有真的需要Keepout本意的场合呢?
某些地方需要不被铺铜覆盖,就得用keepout在那个地方画一下

不需要敷铜的区域,都是放置一个cutout。 我的keepout只用作板边或在板子上开个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各有各的用处,外框和开孔用机械层,需要净空的区域用keepout。

净空区,可以用cutout实现。   place-》polygon pour cutout.

楼主:
用机械层做板框,还有一个极其不方便的地方:我的 3D都在机械1层, 外框也是机械1层时,要选中外框,就不能很方便使用find similar objects。

如果用机械其他层,担心放给其他板厂会出问题,keepout的通用性还是会高一些。

网友:
喜欢灌铜的,老实按规则弄。喜欢一块一块画铜皮的,随便你放在那个非布线层都行,出gerber自已选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就是嘛, 有些人就在一边苟叫,说用了KEEP OUT 做外框就是陋习

观点之争,何必说别人是苟?不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机械层做板框,还有一个极其不方便的地方:我的 3D都在机械1层, 外框也是机械1层时,要选中外框,就不能 ...

不论板框是机械还是KO,板子放给板厂之前,删除所有用于辅助线的层,只保留和工艺有关的,我想是必备的一步。

网友:
两层都画,以防万一

网友:
一直用Keep-out,还没出错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净空区,可以用cutout实现。   place-》polygon pour cutout.

Cutout只是敷铜净空吧,走线会自动绕开吗?

网友:
用Keep-out,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直都是使用keepout做外框,管他对不对,也不打算再改了

不是任何板子机械层和keepout层完全重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觉得方便就行,我就用keep out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建议新人学习规范操作。。。不是任何板子机械层和keepout层完全重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搭车问个问题,AD中尺寸标注大家都用机械层的哪一层?

机械2层-N层,反正那个是人自己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用keepout层,删除机械层1;

两层同时用,需要自己人工保证两层完全一致,我不保证自己一万次操作都正确 ...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建议新人学习规范操作。。。不是任何板子机械层和keepout层完全重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感,用了几次机械层做外框之后,嫌麻烦,又改回keepout了。把mech1删掉不用。 ...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建议新人学习规范操作。。。不是任何板子机械层和keepout层完全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Cutout只是敷铜净空吧,走线会自动绕开吗?

走线是指自动布线吗,没有试过。我从不用自动布线。

如果画好的先,cutout,线是不会自动绕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线是指自动布线吗,没有试过。我从不用自动布线。

如果画好的先,cutout,线是不会自动绕开的。 ...

不是自动布线,比如同时拉多根线,自动推挤,需要用keepout限制不能布线的区域。比如螺钉孔周边的净空区

网友:
禁线层边缘线先用粗线,覆铜后改成细线或者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N:
观点之争,何必说别人是苟?不齿。

完全赞同

网友(2019-10-11):
学到很多招

网友:
这事20多年前  在厂子里干活时  就分歧过,怎么弄到这里还能成热点了   毫无疑问机械层(讲究人),不复杂的板子KEEP层无碍!

网友:
我的做法也是机械层,keepout 层同时用

网友:
机械层和keepout层都需要有,两个功能不一样。用keepout当机械外层是从简的做法,理论上光绘中体现的是机械层,没有keepout层。

网友:
我都是铺铜的时候把机械层改成KEEPOUT层, 完了后再改回机械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做法,两层同时用

正解!就是应该两层同时用,不能怕麻烦。

网友:
用pads吧,用AD指不定哪天就有个律师函过来了

网友:
如果机械层加个keepout属性可选就好了

网友:
我就举个栗子不说话
1. 机械层: 螺丝孔

2: Keepout

3: 铺铜

4:辅助机械层 导入的外壳CAD

5: 最终效果: 螺丝为不接地模式, 不与铺铜(GND)有连接

网友:
顺便吐槽一句: 专业的活还是用专业的工具做, 配合起来.
外框还是在CAD里画比较方便, 或者直接从外壳3D图纸生成, 再在CAD里修改. 然后再导入AD;
AD 的画外框功能简直... 就画个矩形三角形可以用用, 倒角都麻烦死 更不要说现有的外壳线框, 然后整体往内部收0.2mm 这种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D低版本可以复制粘贴。

高版本里,不能复制机械层到keepout层。  不能点属性,改成keepout层了。 我现 ...

选中机械层,ctrl+c复制,选择基准点,Ctrl+v粘贴,选择基准点,(一定不要取消选择) 修改选择的内容的图层为toplayer 然后 工具→ 转换→转换元素到keepout
搞定

编辑说明:增加重要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层同时用, 在像我这种传统画法的人看来, 属于多次一举, 更体会了为什么会形成用keepout做外框, 因 ...

如果板子上有多处开槽多处禁止布线,就能体会到两者区别了

网友:
机械层转KEEPout 操作过程

网友:
补一张不全的图
转KEEPOUT层的,录的时候没有录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