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钛酸锂电池放电保护芯片

楼主(2019-09-06):
        接到一个钛酸锂电池保护板项目,但苦于找不到前端保护IC,了解的坛友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据说可以放到0V,而且电压平台太低跟镍氢类似了,基本没有这么低电压工作的I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放到0V,而且电压平台太低跟镍氢类似了,基本没有这么低电压工作的IC、mos ...

是1.5V

网友B:
电池是谁家的啊,现在除了银隆,国内还有别人在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谁家的啊,现在除了银隆,国内还有别人在做吗?

比如“钜大锂电”,搜下,还是有那么几家的,毕竟低温特性好,特殊行业还是有需求的

网友A:
我使劲找了找,没有现成的
原因是电压太低,同理单节镍氢什么的也没有.
只能考虑用mcu 实现了,有最低0.9v的MSP430L092和最低0.7v的ATtiny43U(自带boost),psoc有最低0.5v的同样带boost
mos有0.x开启电压的
看起来只要不是单节的就很好实现,电压太低麻烦事太多

网友:
看曲线,常温放到2.0v没问题,低温下2.0v才放出一半电。这样一来可以考虑用一般的低功耗mcu(1.65/1.8v)也能搞定,现成的器件还是不用想了,还是太低的电压。貌似这东西大量用是做成电池包有bm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劲找了找,没有现成的
原因是电压太低,同理单节镍氢什么的也没有.
只能考虑用mcu 实现了,有最低0.9v ...

多谢兄弟

网友C:
蚂蚁保护板是用单片机做的,网上还有低价的用的集成块,上次买的6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蚂蚁保护板是用单片机做的,网上还有低价的用的集成块,上次买的60多块钱。 ...

单片机的不如自己设计了,想要集成模拟芯片,免得校准

网友A:
还有LAPIS的Ultra-Low-Voltage Low Power MCUs
用的nX-U8/100 CPU,可以在1.0v电压工作,casio的诸多函数计算器都用这个cpu,我的计算器起码用了5年才换电池,记得换下来的旧电池只有0.x电压,具体多少已经忘了反正挺低不过应该是高于0.5v的,可能是0.7/0.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LAPIS的Ultra-Low-Voltage Low Power MCUs
用的nX-U8/100 CPU,可以在1.0v电压工作,casio的诸多函数计 ...

这个多少钱1片,可否共享下渠道,谢谢

网友:
日本理光微电子,在这块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