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烧屏常伴吾身,对OLED除了MMP无话可说

楼主(2019-09-06):
今年六月份入手了一批暴力风扇(8cm*8cm,~50W),由于全速太高(~14k RPM)于是用 Arduino 搭了一套调速器。
顺便装上一片全新的 122*32 青色OLED 指示油门、转速信息。

七八月的暑假比较热,就拿这个风扇给笔记本外挂散热用。由于长年下载,基本是 24 小时连续运行。
结果今天(9月6日)偶然间看到了屏幕亮暗不均,感觉要中招;另找一台 UNO 刷个全白的背景,瞬间心中万马奔腾:

这才工作了 2个多月 满共 1500-2000 小时,OLED 就如此给力的烧屏了。
从烧屏的图像来看,都烧出概率了:平均油门在 1/5 左右,转速 1kRPM-2kRPM 使用较多。

-------------------------------------------------------------------------------------------------------------------------------------------------

想想拿个手机或者电视用上一年,满屏幕的图标黑线会是什么心情。

对OLED,除了 MMP 无话可说。

网友A:
oled就是如此娇气,不看它的时候要关闭或者降低亮度

网友B:
每融一段时间反色显示就行了

网友C:
风扇不错,那买的

网友D:
我有几个12X12cm的服务器风扇 买了多余 有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ed就是如此娇气,不看它的时候要关闭或者降低亮度

固件里设计的就是最低亮度工作的,结果两个月就烧屏了。

想想手机,再算上使用时间比例,也就1年

网友E:
是时候增加个人眼检测功能了,看它的时候才亮屏,不看它的时候熄屏,有效延长屏幕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融一段时间反色显示就行了

直接设计成“全屏设置”模式,正色反色正色反色,这酸爽。
如果不能做到 50% 反色比,想必还是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不错,那买的

促销时候买的,我加了前后罩保证安全。现在貌似下架了

全功率 12V, 4.5A,声音接近 90dB 跟起飞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12X12cm的服务器风扇 买了多余 有意么

12cmx12cm 的暴力风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时候增加个人眼检测功能了,看它的时候才亮屏,不看它的时候熄屏,有效延长屏幕使用寿命~~~ ...

需要个脑电功能,想的时候就亮,不想了一边玩去

结果做场噩梦,直接烧屏了

网友F:
在淘宝上见过这风扇,觉得太猛就没买。

网友G:
这风扇转起来不适合家用,会被投诉的,估计左邻右舍都会被吵到,虽然低速可以降低噪音,可是既然低速了,就失去暴力扇的价值了。

楼主:
传下风扇刚入手时候的测试视频,铁架台绑住,向正下方电子秤吹风,测试正下方风力。
在 13500 转左右,向下产生了约么 255g 的风力,和风扇自重一样了。

这玩意全速实验时必须带护目镜,真心太危险了

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淘宝上见过这风扇,觉得太猛就没买。

14楼上传测试视频了,没入手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风扇转起来不适合家用,会被投诉的,估计左邻右舍都会被吵到,虽然低速可以降低噪音,可是既然低速了,就 ...

我 ¥8.8 每只入手的,比常规的 8cm 还便宜,用来当调速风扇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cmx12cm 的暴力风扇么?

是的,买来装机箱里测试了下还是放弃了,声音太大了 受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的,买来装机箱里测试了下还是放弃了,声音太大了 受不了

哈哈,散热刚刚的。单薄排+暴力可以压到78度,室温28度左右吧不记得了,很久以前玩的(ryzezn 1700 1.4V超3.9G跑intelburntest,体质太垃圾),噪音快赶得上服务器开机声音了。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现在各种努力降噪,1.23V跑3.7G不折腾了,风扇50度以下全部最低速度,只是水冷那ququ声真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8.8 每只入手的,比常规的 8cm 还便宜,用来当调速风扇整好

这类风扇卖不出价,台达拆机的我估计那些贩子手里都几十万pcs的成堆的。我玩过的最大的是12V标称4.8A的12cm扇子,带软启动,加速都得5秒左右。

网友:
看起来有些歪楼了

网友:
厉害
OLED和风扇都厉害

网友:
OLED 屏幕手机,带屏下指纹的,解锁亮3万次指纹那一块就烧里了。我们同事用robot测试的

网友:
自带数据统计功能

网友:
程序稍微处理下,比如你的电门方框 可以用点虚线。每几秒切换下原来不亮的地方。里面条码可以用2备份,每次亮其中一个。

网友:
长期显示需要经常反色的。AMOLED貌似好一些。

网友:
感觉屏保程序又有用了。

网友:
以前也拿430搭过类似的功能,OLED12832开了没两周就成下面这样子:

索性就把显示去掉只用PWM了

楼主:
感谢各位捧场!今天已更新了 OLED 固件,屏幕全反色显示。预计未来几个月后亮度能烧回一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捧场!今天已更新了 OLED 固件,屏幕全反色显示。预计未来几个月后亮度能烧回一致:

到时候再来做个报告呗

网友J:
OLED就是这样,以前用三星的OLED手机1年多后下面的3个按键区域和状态栏明显烧屏。
OLED需要动起来才会好些。

网友K:
改善这种情况 我目前想到几个办法 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场合 酌情使用

开机以及用户操作的时候高亮度 一定的时间没动作之后变暗直到再次有操作  .待机情况下 弄个动画什么的来显示做  屏幕保护,可以尝试滚动显示文字内容

还有什么方法大神们来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散热刚刚的。单薄排+暴力可以压到78度,室温28度左右吧不记得了,很久以前玩的(ryzezn 1700 1.4V ...

我自己用的1920x 和 技嘉银白设计师,原来感觉cpu温度挺高,换了这个风扇以后温度是下来了,但是噪音受不了。索性换了个最安静的那种,最高转速只有1200,省事了。

网友L:
昨天看德国消费电子展。
LG 8K OLED 电视,说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国内也准备大投资呢

网友M:
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是全亮度运行的,亮度减半 烧屏可减少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是全亮度运行的,亮度减半 烧屏可减少10倍

不好意思,固件运行的是最暗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昨天看德国消费电子展。
LG 8K OLED 电视,说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国内也准备大投资呢 ...

长期动态画面应该不会烧出固定的影子来;

但是真怕烧出带概率的麻子脸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善这种情况 我目前想到几个办法 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场合 酌情使用

开机以及用户操作的时候高亮度 一定的 ...

显像管/液晶 年代就已经有屏幕保护了,目的也是防止烧屏;

只是在 OLED 年代,烧屏的速度太快了,就好像 SSD 的坏块一样讨厌,都需要均衡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OLED就是这样,以前用三星的OLED手机1年多后下面的3个按键区域和状态栏明显烧屏。
OLED需要动起来才会好些 ...

还有新进的算法,像素抖动,只想说到最后会不会抖得区域全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到时候再来做个报告呗

必须的,目测一个冬天就能出效果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OLED硬件物理统计法。省去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工作量。

网友:
现在好多了,oled。你买的估计是淘宝上的货,本来就是工厂的次品,被人拿到市场上散卖

网友N:
之前做了一个桌面的环境监测,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了个屏后加装了震动开关,想看的时候就拍桌子,顺便威慑下bug,神清气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之前做了一个桌面的环境监测,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换了个屏后加装了震动开关,想看的时候就拍桌子,顺便威慑 ...

心疼正点原子一分钟,图片来自本论坛: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固件运行的是最暗亮度

是ssd1306的芯片吗?最暗的亮度看得见?3.3v供电下最暗的亮度几乎看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ssd1306的芯片吗?最暗的亮度看得见?3.3v供电下最暗的亮度几乎看不见啊。 ...

是 SSD1306,板载 5V-3.3V 稳压器,5V逻辑经过电阻后直接给的 SSD1306。

我这个模块是 128x32 分辨率的,查了下代码的确设定了最低亮度,
不过这个最低亮度并不是很暗,只是比着最高的明显暗了一节。

我查了 SSD1306 的手册,提到有个参考电流的说法,大致上就是有个上百千欧的电阻设定参考电流,
然后亮度正比于参考电流和对比度寄存器。

我的板子用的是 560kΩ 电阻,你手头要是还有巨暗的屏幕,可以看看这个设定参考电流的电阻是否有出入。

网友:
烧回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