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蓝牙选型

楼主(2019-09-06):
现在用的是赛普拉斯的CYBL10162模块,直接采购对方模块,程序也是对方提供。
现在对方公司合作度有点差,可能考虑更换供应商
有没有坛友有合适推荐
关键就是功耗尽可能低、稳定、技术支持到位
公司用量应该还是很大的(都是政府项目)

网友:
NORDIC的资料比较多,性价比普普通通

网友:
串口透传功能?项目是用电池供电吗?有没有更具体的功能需求?
另外,目标价位范围是多少?

网友:
Airoha的支持比较多,量大的话可以直接由原厂支持。

网友:
国产泰凌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和手机通讯定期广播扫描,纯电池供电 价格应该12以内。具体可以详聊Q3535437425 ...

这个价格的话,用国产的BLE芯片做的模块价格比较好,
另外,也可以将BLE soc直接整合到产品板上,价格更低。

网友:
da14580等!低电压1.2V,功耗最低的!发射接收才几毫安!外围器件最少,所有的SDK、参考设计都有!小米手环等都用它!

网友B:
国产的芯片很多呀,完全可以自己申请sdk,自己做就好了,又不难
资料多的,可以选TI或者nordic的
愿意折腾,国产BK、泰凌微的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芯片很多呀,完全可以自己申请sdk,自己做就好了,又不难
资料多的,可以选TI或者nordic的
愿意折腾 ...

TI或者nordic的功耗比DA14580高!1.2V左右用不了的!国产功耗也不低!基本在10毫安以上!

网友B:
确实是要高,但是高不了多少
具体还需要楼主说清楚,供电的电池是多大,待机要多长等等信息
当然能接收da14580的价格,那也不是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要高,但是高不了多少
具体还需要楼主说清楚,供电的电池是多大,待机要多长等等信息
当然能接收da14 ...

DA14580价格是高了点!含税应该不会超过6元!国产的也得4元左右!

楼主:
现在用的电池规格是ER18505+SPC1520/W  3.6V 3.8AH  相对来说应该还是会选择模块 带PCB天线
DA14580 能和CYBL10162 通讯么   换新的模块也要兼容之前的产品

网友:
我们有做ST的模块。

网友C:
个人觉得,14580的功耗比nodic的低不了多少,毕竟RF工作时间就那么短
14580需要的大电感价钱比nodic的全部阻容贵了,两个ic我们都做过成品出货,感觉14580没有51822稳定

网友:
最近看到淘宝上有人用富芮坤的FR8016做天猫精灵控制模块,但是他们的SIG MESH SDK还没放出来。
封装QFN32 4*4比较小,想用在灯控。这家的怎样?看着他们主要做蓝牙音频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14580的功耗比nodic的低不了多少,毕竟RF工作时间就那么短
14580需要的大电感价钱比nodic的全部 ...

刚好看到亿百特有这两个模组卖  51822 16元  14580 14元
感觉看提供的参数 14580的参数更加优秀。

楼主:
现在用的赛普拉斯的模块的功耗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14580的功耗比nodic的低不了多少,毕竟RF工作时间就那么短
14580需要的大电感价钱比nodic的全部 ...

14580不需要大电感,那个2.2手册写的是10mA即可,随便0402都可以

楼主:
14580 的rom一次性写入   我们现在的产品感觉程序要定期升级 现在的方式手机进行空中升级为主 感觉就用不上了。。。

网友:
量不多就直接上Nordic,开发不止快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