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硬件WATCHDOG功能如何保证程序可以无线升级

楼主(2019-09-06):
目前有个项目,用了外部的硬件WATCHDOG芯片来拉MCU的RST,但想到一个问题,这个MCU是需要支持OTA在线升级的,在升级程序时IO口不能定时喂狗,这样WATCHDOG就会拉MCU的RST,就会导致MCU重启以致升级失败,感觉用了硬件WATCHDOG这个问题是无法规避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自己写带喂狗的bootloader,解决

网友:
升级的时候为啥不能喂? 改改代码在适当的位置加上操作IO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带喂狗的bootloader,解决

那第一次通过下载的话bootloader还没有更新呢,这个时候没办法控制对应IO口,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看门狗芯片,可以在wdi口浮空,就可以关狗

用什么关闭看门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关闭看门狗呢?

映像中记得好多狗,没有喂狗脉冲之前,不会叫

网友:
1、想办法升级程序时喂狗;2、给狗加个开关,比如用一个IO或上狗的复位输出再送到CPU,此种方式缺陷自行分析;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硬件断开就是了

网友:
边升级边喂狗,或者干脆关闭看门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第一次通过下载的话bootloader还没有更新呢,这个时候没办法控制对应IO口,有没有什么办法? ...

下载PIN引出RST,然后狗拉RST串上电阻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