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远的4G模块EC20的PCIE-C封装和LCC封装的功能的不同?

楼主(2019-09-07):
有个4G的设计,初步选用PCIE-C的4G模块,选型时发现EC20不同封装存在以下区别:
1:  PCIE-C封装的电池电压3.3--3.6V,LCC封装的能到4.3V。
2:  指示联机状态的LED定义也不一样,PCIE-C封装的的是LED-WWAN#,LCC封装的是NET-MODE 和NET-STATUS。
3:  电平转换只能用三极管,不能用MOS管(2N7002)吗?
4:  关机能直接关闭电源,不用AT指令,容易导致故障吗?
请有经验的指教下,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顶下,有知道指点下,谢谢。

网友A:
PCIE的用过,电平转换用的三极管没问题,其他细节就不清楚了,没对比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的用过,电平转换用的三极管没问题,其他细节就不清楚了,没对比过,帮顶。 ...

谢谢,你用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电平转换有专用芯片啊,我就是用一片TI的电平转换芯片,省事省空间。断电关机的方式一般是模组没反应才用的,一般情况都是通过AT指令或者开关机PWRKEY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用的电压是多少V?

都是按照官方电路和器件选的,3.8V好像。

网友:
这种还是问移远的FAE靠谱。只有他们才知道模块内部的细节。

网友C:
pcie 供电我用过4V,没出事。不过后来改成3.6V供电了。
直接模块断电没问题的。
电平转换 建议用4t245  节省地方。三极管,MOS管理论上都可以。【注意 :国内版的EC20的电平没经过转换    国际板的EC25 电平转换成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有专用芯片啊,我就是用一片TI的电平转换芯片,省事省空间。断电关机的方式一般是模组没反应才用的 ...

是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 供电我用过4V,没出事。不过后来改成3.6V供电了。
直接模块断电没问题的。
电平转换 建议用4t245   ...

谢谢,你的DC-DC芯片用的那个?外接电容容量是多少?
电平转换好像用MOS管不行,1.8V电压低。能推荐个MOS管的型号吗?

网友C:
如果是锂电池就直接上不需要接dc-dc ,我是 12V降下来的用的是 mp2303a
我在模块外面接一个470uF钽电容
MOS管用 cj2302试试呢 (如果需要低功耗还是建议用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锂电池就直接上不需要接dc-dc ,我是 12V降下来的用的是 mp2303a
我在模块外面接一个470uF钽电容
MOS ...

谢谢指教,谢谢!

楼主:
和移远的FAE沟通,电压是和数据手册一样,但是推荐了个CE200,PCIE封装,3.3--4.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