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34401A 没电流的时候,末尾还有值,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9-09-07):
所有测量,都是把输入短用短线短路的,见图片

10A档,显示26uA

1A档,241uA

100mA档,3.5uA

100V档,2mV

1000V档,1mV

这样的表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网友A:
赶紧看了看我的,和你一样   测试电流最大好像只能到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看了看我的,和你一样   测试电流最大好像只能到3A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26ua 对10a, 你还有意见?

网友:
地磁在输入回路上感应出的电,伽马射线爆辐射,宇宙高能粒子,星系外文明发送的友好电波,地底人的超低频信号等等都可以完成微小干扰

网友:
热电偶效应。低热测试线,几千块钱一条。
另外安捷伦也有出校准用的四线短路块。

网友B:
多少钱收的? 我一直想收割圆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的? 我一直想收割圆键的

1800买的方健,貌似圆的贵三四百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00买的方健,貌似圆的贵三四百

那还是圆的好,电路先进些。

网友:
可以用四线短接做个零位校正。

网友:
电流不需要短接的

网友:
算一下那是多小的电流拉,有点干扰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是圆的好,电路先进些。

越是后期用料越抠门

网友:
我感觉有点偏大(尤其第二张图)。我的同惠1961 也是六位半表  国产抄的34401 。
刚打开看了一下 基本只有最后2位在动而且是 10--12之间变化,变化幅度很小     。绝对不会出现3位数字       电流A档绝对是只有末位在跳,而且基本是0,1在变。
明天去单位看看吉时利的2700情况怎样

网友:
34401有 1年没有开机了吧, 一会也试试

网友:
我测了一下吉时利2700的电流档
基本上只有最后1位在动。

网友:
貌似记得可以设置采样平均次数的,但若尾数不跳的话反而不正常,难不成将测棒给短路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