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如何降低显示器的刷新率

楼主(2019-09-07):
现在手上显示器1080p 60hz,想要降低显示器的刷新率到30hz以下,在电脑分辨率设置里面只能降低至50hz,所以请问各位坛友如何在硬件上调整降低刷新率?

网友A:
为什的要降低?又不是c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的要降低?又不是crt了。

涉及到一个项目,想看一下低刷新率效果

网友:
有独显的话在独显的分辨率设置里面,自定义分辨率就能改频率

网友:
先将显示器上的 LCD 拆掉,只留取其背光部分,再打印一张桌面图纸贴上,立马可将刷新率降到了 DC。

网友B:
找到显卡上的晶振,拆掉,换上一个原来一半频率值的新晶振。
如显示不正常,将主板上所有晶振频率均减半。

网友:
找个VGA开发板, 试着降频率看效果吧, 改显卡,是肯定不行的。 除非有啥  底层软件 能降。

网友:
驱动设置里是能自定义分辨率和刷新率的

或者纯粹看效果60帧录屏,转码时砍掉一半帧率就是了

网友C:
看了一下windows 10的显卡设置里面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windows 10的显卡设置里面就可以啊

这个不同的显示器最低可以设置的刷新率是不一样的,我这台最低设置到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显卡上的晶振,拆掉,换上一个原来一半频率值的新晶振。
如显示不正常,将主板上所有晶振频率均减半。 ...

硬件上降晶振频率,我来试试

网友:
如果是用HDMI的话,搞块RTD2660H驱动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同的显示器最低可以设置的刷新率是不一样的,我这台最低设置到50hz  ...

那是EDID的问题。模拟一下或者显卡设置显示所有不支持的分辨率

网友:
或者找老款独显来试试。

网友:
我是H110主板搭配G4560,居然有25Hz的刷新率,楼主这个感觉太先进了导致的
关键时刻还是老爷机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