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钢网如何给焊盘点上锡膏?

楼主(2019-09-07):
如题,做了几片小板,手工烙铁焊的话会一些点锡比较多一些比较少,比较难看。有钢网的时候,刷锡膏上桌面型的回流焊,焊点好看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钢网刷上锡膏每个焊点的锡量比较一致吧。看过坛里,好像可以用针筒挤出锡膏点焊盘上,但是看了好像锡膏流动性也不大好,并且也不好把握挤出量吧?并且挤出的锡膏容易附在焊盘上吗?请问有没有人这样实际操作过?或者有不用钢网能把锡膏点到焊盘上的方法?

网友:
懒得折腾,不是手工焊接就上钢网了

网友A:
190一个气动点胶机,针筒快的很。问题是要压缩机

网友B:
我用无铜的透明波纤板0.2厚 钻孔切割等都很方便, 刮膏, 风枪吹.. 最简单牙签挑了点

网友:
注射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0一个气动点胶机,针筒快的很。问题是要压缩机

这个是能定量挤出锡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无铜的透明波纤板0.2厚 钻孔切割等都很方便, 刮膏, 风枪吹.. 最简单牙签挑了点 ...

你这是用玻纤板来自已做钢网?雕刻机钻孔吗?

网友C:
0.5ml小径针管,0.8mm平头点胶针头

锡浆需要先用5ml针管甩动排气再注入到这个0.5ml针管里,不然不好操作也容易有气导致锡浆被受热的气体不断挤出

大于0.5ml的针管直径太大,用起来会很累,小于0.8mm的针头也会很累,除非稀释锡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ml小径针管,0.8mm平头点胶针头

锡浆需要先用5ml针管甩动排气再注入到这个0.5ml针管里,不然不好操作也 ...

用这个针管容易操作吗?点0603的焊盘是否方便,能点0402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用玻纤板来自已做钢网?雕刻机钻孔吗?

是的,对雕刻机开孔

  即使用手钻也很容易,  首先是透明的, 叠在电路板上, 能看到焊盘, 手钻定位打孔也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个针管容易操作吗?点0603的焊盘是否方便,能点0402吗?

0805没问题,0603可以但费劲了,主要是眼睛和手不行啊,0402没试过
稀释后用细针管或许0603能容易点,但稀释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你用0603和0402还是上钢网吧,就算针管没问题,你手和眼睛不也累吗,钢网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对雕刻机开孔

  即使用手钻也很容易,  首先是透明的, 叠在电路板上, 能看到焊盘, 手钻定位打孔也方 ...

没有雕刻机,还要上个雕刻机,不如直接来钢网了:)不过就做几块板,就打样的,最多五块,做上钢网觉得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05没问题,0603可以但费劲了,主要是眼睛和手不行啊,0402没试过
稀释后用细针管或许0603能容易点,但 ...

0805的封装我这都没有,都是0603的,还想上0402的呢,便宜不少。主要是做的板子少了,开钢网划不来。

网友:
没钢网自己做个钢网不就得了?真是的!...

网友D:
开钢网省时间省眼睛,划得来的。
手工点锡膏,用啥工具都免不了手抖。即使是钢网,还担心脱网时手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雕刻机,还要上个雕刻机,不如直接来钢网了:)不过就做几块板,就打样的,最多五块,做上钢网觉得划 ...

看贴咋就不看完整.....不是说了, 用手钻开孔也很方便嘛...

划不来,  就牙签点,  针筒点...就这样了

网友E:
0.2mm透明胶片贴在电路板上,用记号笔标好点位,尖头电烙铁穿孔,再用美工刀修整一下凸起来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钢网省时间省眼睛,划得来的。
手工点锡膏,用啥工具都免不了手抖。即使是钢网,还担心脱网时手抖呢。 ...

我想起一个典故:何不食肉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起一个典故:何不食肉糜?

如是如是。
我也想起了一句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mm透明胶片贴在电路板上,用记号笔标好点位,尖头电烙铁穿孔,再用美工刀修整一下凸起来的胶 ...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开钢网也才100多块钱,5块板不想开就手工焊吧

网友:
好像是0.1~0.15厚这样,以前做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F:
小自封袋放点锡膏再剪个小口,一点点挤就好了,SSOP16的封装都可以点上锡,注意口不要剪大了,锡膏也不要放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自封袋放点锡膏再剪个小口,一点点挤就好了,SSOP16的封装都可以点上锡,注意口不要剪大了,锡膏也不要放 ...

这也能行?挤出的量不好把握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用无铜的透明波纤板0.2厚 钻孔切割等都很方便, 刮膏, 风枪吹.. 最简单牙签挑了点 ...

坛友有推荐店铺吗?淘宝搜了下都没具体价格,随便问了一家A4大小要8块一张,感觉有点小贵啊~还有种硬PVC的就便宜很多A4x10张包邮18块的样子,不知道好不好开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坛友有推荐店铺吗?淘宝搜了下都没具体价格,随便问了一家A4大小要8块一张,感觉有点小贵啊~还有种硬PVC ...

我的购买记录找不着了, 不记得是哪个账号买的了
我买的是整块大板  类似一张单人床板那种大板, 好像是 1米*2米的, 可以用好久久久了..   让老板切小成50*50CM左右再寄过来,  好像买的是0.2MM厚的(按常规钢网的厚度选),  关键字  透明玻纤板 ,
大约价格是  二十多----三十多左右吧,  不记得了, 实在太久了, 可能都有5年了,   我现在  20*20CM都没用够...

一般买这种材料, 都要询价的....     好比如买  铜条铜排, 铝型材等.

网友:
最近一直在焊接样板,都是0402的板子
(1)注射器推一些锡膏到板子上,用刀头给焊盘上锡。
(2)酒精纸擦干净后刷一层薄薄的焊油。
(3)摆放好器件,焊油有点粘性,很好摆放。
(4)大口的吹风机模拟加热曲线,尖镊子推一推动一动扫一遍。
(5)检查一遍立碑或偏移的0402,小风吹镊子修一下,洗板,完美!

新鲜风枪烧烤的国货称重HX712板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购买记录找不着了, 不记得是哪个账号买的了
我买的是整块大板  类似一张单人床板那种大板, 好像是 1 ...

谢谢~价格相差蛮大的,还真差点给JS忽悠了~之前都是用把小一字螺丝刀点的既痛苦又不均匀。。

PS:回LS,10块钱的PTC稍稍D一下,感觉挺好用的~供参考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谢谢~价格相差蛮大的,还真差点给JS忽悠了~之前都是用把小一字螺丝刀点的既痛苦又不均匀。。

PS:回LS, ...

是左边加热右边降温?还是右边的大板可以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左边加热右边降温?还是右边的大板可以加热?

左边加热,大板冷却用 :)

补充:不够大就多买两块 找块薄的铝片拼咯~那些职业玩家喜欢用烤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谢谢~价格相差蛮大的,还真差点给JS忽悠了~之前都是用把小一字螺丝刀点的既痛苦又不均匀。。

PS:回LS,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64493-1-1.html?_dsign=a0d3eed1

以前发过用这种玻纤板做网的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64493-1-1.html?_dsign=a0d3eed1

以前发过用这种玻纤板做网的贴... ...

3Q,帖子打不开,可能清理了,不过有价格参考,可以慢慢选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3Q,帖子打不开,可能清理了,不过有价格参考,可以慢慢选 :)

能打开啊,,,,,,,,,  那还是重传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打开啊,,,,,,,,,  那还是重传图吧

太给力了~3Q~3Q~3Q~~ 我打开是显示是主题不存在或删除或正在审核。。。

网友:
我0402的板子,用牙签点锡膏,没问题。我买了个回流焊机还没到位。

网友I:
丝印台我也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丝印台我也买了。

做啥板子?能不能带我飞?:)

网友J:
淘宝有一家做10x10cm以下的钢网,无边框,20包邮,还想这些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0一个气动点胶机,针筒快的很。问题是要压缩机

买一个小氮气瓶然后装个减压阀,非常耐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淘宝有一家做10x10cm以下的钢网,无边框,20包邮,还想这些干啥?

求推荐,是哪家,不方便公开可私信。

网友:
小的钢网现在这么便宜为啥不做,量不大可以用牙签挑锡膏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推荐,是哪家,不方便公开可私信。

已私信

网友:
谢谢推荐,加邮费5元。

网友:
其实吧,我感觉有这个折腾的时间,真心的不如做一个钢网,不到50块钱的东西,没必要这么折腾,时间最值钱了。我现在做板子必配最便宜的那种钢网,哪怕是只用一次。

网友:
用小针筒装点锡膏,针头切短一点,搞几个样板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