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槽,怎么画符合嘉立创规范?

楼主(2019-09-07):
有Keepout或机械层,有没有说明 ?

网友:
出 Gerber 最规范。
JLC 最终都是要转成 Gerber。

比如我用的 KiCad 给原文件,JLC 小助手都不认识。

其实出 Gerber 很简单的,可能几分钟就学会了。

网友:
和外框同一层

网友:
去jlc下载设计规范看呗

网友:
这个看 jlc 的《PCB设计应用教材》就可以,
可以先看看最后第 8 章的各种软件转 gerber 的方法,里边会涉及到一些具体设置

普通开槽在板子外形所在的层画线就可以,制造时会用铣刀铣开,
槽孔我不太确认,貌似和软件支持有关系,比如如果是 AD 的话,槽孔按 jlc 的提供的说明转 gerber 最后会在单独的 SlotHoles 文件里

网友A: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下单前技术员必看: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AD软件外形层锁定及同一层: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53.htm
技术指导:Protel 99 SE和AD有铜孔及有铜槽做法: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64.html
技术指导:Protel 99 SE和AD无铜孔及无铜槽设计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63.html

以上内容,麻烦帮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这个非常好,也挺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