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高精度液位计,测量500毫米的圆柱子内装的水。

楼主(2019-09-07):
请推荐一款高精度液位计,测量500毫米的圆柱子内装的水,粗50毫米。

网友:
称重不好吗?

网友:
测压力啊

网友:
测蒸发量?

楼主:
你想的是能拿来拿去的那种,实际是固在一个地方,别说拿掉了,就想动都不行。

楼主:
怎么测?请指教。

楼主:
你牛比。 不粘边。

网友A:
温度 如果不是很高,测压力 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 如果不是很高,测压力 确实可以。

精度能达到吗?

网友B:
要精确到什么程度?水温多少?什么压力环境下?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啊……

楼主:
好像有些道理,我再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精确到什么程度?水温多少?什么压力环境下?

0.1毫米就可以,50毫米粗,500毫米高。常压下,水温常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变送器啊……

怎么接入关键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入关键是。

容器底部可以开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器底部可以开孔吗?

可以的。

网友C:
既然底部可以开孔,那你开个孔,搞一个压力变送器接入即可。
根据压力、液体密度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底部可以开孔,那你开个孔,搞一个压力变送器接入即可。
根据压力、液体密度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

这么一点压力能测出来?我算了一下,大概0.001克水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一点压力能测出来?我算了一下,大概0.001克水的样子

可以,用量程1米的,精度0.1%的,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量程1米的,精度0.1%的,很容易的。

我的量杯是50毫米粗,高500毫米,要精确到0.1毫米才可以的,你说的是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量杯是50毫米粗,高500毫米,要精确到0.1毫米才可以的,你说的是那种? ...

0.02%的,这个精度太高了。压力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2%的,这个精度太高了。压力估计够呛。

可以试试看,给个型号试试?

网友E:
不计成本的话。基恩士有一款激光测距可以测液体。装在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计成本的话。基恩士有一款激光测距可以测液体。装在顶上。

要成本的,超过500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成本的,超过500就算了。

估计你不会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成本的,超过500就算了。

刚想跟你推荐巴鲁夫。。。算了雇个人在旁边拿尺量吧~

网友:
5kPa,±0.05%的精度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
万分之二的精度要用压力来测,这个成本要在500的基础上加几个零的。

网友:
0.1毫米,尺子都量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牛比。 不粘边。

我没表达清楚,昨天刚刚有个客户,是个水文部门的,说他们现在测蒸发量就是在一个柱子里面装水,柱子上面有刻度,每24读一次差值,咨询能不能设计成全自动的
我以为你这个也是个测蒸发量的设备

网友:
高度500 毫米,就是半米高,精度0.1mm,感觉这个还是有难度的。想问楼主准备多少钱买这个液位计呢

网友:
磁滞传感器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0.1毫米就可以,50毫米粗,500毫米高。常压下,水温常温。

0.1mm精度,500元搞不定的,5000可以,简单的做法就是水里放个直径48-49的圆柱不锈钢浮子,浮子底部中心要装个配重针,保证浮子姿态平稳,圆筒顶部装个基恩士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基恩士新出了一种长量程,精度不高的传感器,好像就是0.1还是0.2mm的精度,具体型号楼主你去基恩士官网上去找找吧。。
复杂的做法做到0.01mm精度也没问题,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模块称浮子重量就好。。

网友:
直径50mm,水位变化0.1mm,水的质量变化是0.196g吧,怎么会是0.001g?

网友:
先去查一下水的热膨胀系数再来讨论称重法和压力法吧

网友:
拍照 图像分析 整个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
好奇0.1mm人工是怎么观察的?

网友F:
人工读数都满足不了这个精度,测压力是最靠谱的,想要你这个精度只能基恩士或者米依的激光位移,十几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工读数都满足不了这个精度,测压力是最靠谱的,想要你这个精度只能基恩士或者米依的激光位移,十几万。 ...

热膨胀系数(影响密度,压力与液位关系不是一个稳定的常数),基恩士和米铱的价格会要了楼主老命

坦白的说,能真正达到楼主精度需求的方案(测压和称重的方案直接枪毙,热膨胀系数以及你确定楼主的液是纯水or纯净物),报价五十万都不算狮子大开口,所以五百的价格大家还是散了吧

网友:
试试MS56xx压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说了是常温的,这个就别管他了

水在20度的时候膨胀系数0.00180,25度的时候膨胀系数0.00289
1.00289/1.00180=1.001088,就这5度的区间水的体积就变化了0.1088%,楼主的精度要求是0.02%哦,你告诉我这个不用管?难道你认为楼主的常温就是20.00度恒温?
这还不算水中杂质的因素,水和盐水的密度可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想着是不难做,对方也就那么随口一提,还没影的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楼主测量的介质是 液压油,或者什么油,信息有限就别瞎算了

测水的比较少见,水很难测量 ...

楼主说的是水,不过信息仍然非常有限,我只是提醒一下想用压力测液位的朋友别忽略了热膨胀,另外楼主的500预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网友:
雷达液位、激光液位
超声的可能有点大。

网友I:
玻璃管+光电开关+升降缓慢运动部件(气缸、步进、小电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玻璃管+光电开关+升降缓慢运动部件(气缸、步进、小电机等) ...

为啥不用微流量的加水? 500以内搞定。

网友:
ti有一个电容传感器芯片,好像是2214,这几年电赛一直在用。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不用微流量的加水? 500以内搞定。

如果仅仅是  水  就好办多了,,,关键的绝大多数工业(化工)用液体,都是不可随意接触的,腐蚀性、粘结性、挥发性、光反映性,,,都要考虑的。

网友:
超声波呀,基本上精度是1MM,

网友:
我原来给别人做过一个,后来没用,  原理很简单,就是单片机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步进带动对射光电.检测液位. 普通光电的误差2-3mm, 如果换成激光应该能提高不少.不过后期不了了之了.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楼主找到了相关精度的液位计了吗?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某宝上边的全都满足不了我的精度要求。

网友:
既然都是高精度了,肯定是得上雷达液位计了,至于价格嘛,嘿嘿。

网友:
0.1mm,500的高度,我也想了解下楼主搞定了没,最最关键是预算500MB

网友(2023-01-07):
磁致伸缩

网友:
首先要用304或者316造一个直径48左右的类似小船的盖子,壁尽量薄是为了减少小船的质量,仔细称重后得到排水量。然后放在液面上,用激光位移传感器直接测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