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物流车BMS 的CAN 是隔离的,变频器CAN 是非隔离,烧芯片

楼主(2019-09-07):
电池系统电压144V 的

BMS 是隔离的CAN, 整车电机逆变器是非隔离的CAN, 单独运行都很正常。

如果两个CAN 接在一起, CANGND 没接在一起,(就是我这的GANGND 和整车电池负极不连),家里试车,过几天就会把BMS 里面的CAN 接口芯片烧掉,是糊掉的那种。 电机逆变器没问题。
CANH,CANL 上也测不到高压。应该不是直接和144V电源短路。

如果说线上有感应脉冲,端口也加了TVS .  烧了几块板子,有的TVS 都炸了。 感应脉冲,共模电压也不至于这么大能量吧。

搜了下,坛子里找到个10年前的帖子,那个时候CAN 还不多,居然没人回答。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8A%AF%E7%89%87

网友A:
可能是隔离不共地,上电时序的问题。比如地断开,正没断开,就会在CANH CANL产生非常高的电压烧毁器件;

网友B:
既然单端隔离了,为什么不给gnd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单端隔离了,为什么不给gnd接到一起?

怕共地后CANH,L上万一和高压短路了,就产生电流回路,把芯片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隔离不共地,上电时序的问题。比如地断开,正没断开,就会在CANH CANL产生非常高的电压烧毁器件; ...

整车钥匙断开时BMS 的隔离DC供电会断电,BMS断开总电源继电器是切断总的电池负极的,而且有几次是关钥匙后重启坏掉。
那这个高压具体怎么产的?车子是静态的,大电流负极上也没电流,没多大能量。

网友:
测试一下隔离的绝缘如何

网友C:
既然bms上是隔离can,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总线端是另外供电的,这个gnd为何不能与外部gnd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隔离不共地,上电时序的问题。比如地断开,正没断开,就会在CANH CANL产生非常高的电压烧毁器件; ...

如果多个CAN共地,但某个设备地突然断开,才有可能在这个设备CANH,L上有高压{电池电压}吧

网友D:
为什么不连接在一起呢,你的CAN参考点应该是电池负极,那边的也是负极,烧毁芯片无非是一个大电压的大电流的回路经过你的芯片导致的烧毁。查查车上的线束回路。以前遇到过低边驱动烧毁的,就是是地线接错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bms上是隔离can,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总线端是另外供电的,这个gnd为何不能与外部gnd相连 ...

可能对隔离理解的有偏差,认为两个系统地在一起两个系统就容易产生干扰。很多干扰是从地线来的。
看了周立功的不少介绍,如果节点所有CAN是隔离的,那么各个节点CANGND就应该连在一起。
但如果一个节点隔离,其它都是非隔离,那么隔离的节点CANGND就应该和系统地连在一起?

网友:
我们电机控制器CAN都是不隔离的,外壳接地不良坏过,

网友:
可能系统接地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连接在一起呢,你的CAN参考点应该是电池负极,那边的也是负极,烧毁芯片无非是一个大电压的大电流 ...

试了BMS CANGND 通过0欧姆电阻接锂电池的负极,BMS先工作,然后正常变频器钥匙开关一开,BMS的CAN芯片就冒烟。两个系统不通信,都可以独立工作。
在联机状态下,开钥匙,示波器测CANH,L对电池负极电压,也捉不到异常。

网友E:
http://www.21ic.com/app/rf/201711/743012.htm 看下这篇文章,会有启发。CAN保护地不能直接接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21ic.com/app/rf/201711/743012.htm 看下这篇文章,会有启发。CAN保护地不能直接接电源地。 ...

谢谢,对于一个隔离的CAN ,接入另外一个非隔离CAN系统,这篇文章没说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如果都是隔离的,所有CANGND专线连在一起就OK。
我的这个情况,就是要把BMS的隔离CANGND专线拉出来,连接到外部变频器的负极是吧,不能在BMS内部用0欧姆电阻和电池包负极连

网友:
不隔离的也是CANGND连在一起,CANGND 和GND不是一个玩意,不隔离的,也是低压,24V电瓶或者12V电瓶供电的,电源地和CANGND不能接在一起,至少要通过阻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对隔离理解的有偏差,认为两个系统地在一起两个系统就容易产生干扰。很多干扰是从地线来的。
看了周 ...

bms上can通信端供电电路有没有,是由哪部分供电的,能不能由外部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bms上can通信端供电电路有没有,是由哪部分供电的,能不能由外部电路供电? ...

R176 120 欧姆电阻。
U20  MCP2551  CAN 接口
D53  NUP2105 TVS

三个都糊掉了, 但0欧姆电阻R185 没事,。
LECU-  是接电池负极的,电池箱子里过来。               LECU-  大电缆引到整车变频器功率负极。

U20 的VCC 和U21 的VDD2  连在一起的,来自于BMS 内隔离的12/5V 的DC/DC.

测试方法, BMS 先上电,里面的大电流继电器吸合,给外部供电。       然后整车钥匙 给变频器的逻辑正供电(144V, 变频器可承受的)。
如果0欧姆电阻不接,不会烧东西。
如果0欧姆电阻接上,一开整车钥匙,BMS 立马冒烟。

BMS CAN 和整车变频器CAN 不连接, 两个系统都能正常工作。

测试整车CANH,CANL 启动时用示波器对总负测量,无法检测到尖峰。

换新的BMS ,(0欧姆电阻还在)  ,BMS 单独用CANH,CANL和整车CANH,CANL 依次 连,然后开钥匙,CANH 连接时不烧, CANL 单独接, CANH,L 同时接都会烧片子。  CANL 反复测量无高压。

这么大能量不知道哪里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车钥匙断开时BMS 的隔离DC供电会断电,BMS断开总电源继电器是切断总的电池负极的,而且有几次是关钥匙 ...

为什么切负极!是金属的车身!还是塑料的车身。负极不搭铁(车身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切负极!是金属的车身!还是塑料的车身。负极不搭铁(车身)吗! ...

不搭铁,切正,负极应该一个样

网友F:
车厂的都搭地呀!不管进口,国产!还卡车!

网友:
不共地!有压差呀!CAN的TVS保护大多数选24V!连他都能烧!早过24V了!

网友F:
同一供电系统!CAN没必要隔离呀!大厂车身CAN隔离的也很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厂的都搭地呀!不管进口,国产!还卡车!

纯电动车不用搭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一供电系统!CAN没必要隔离呀!大厂车身CAN隔离的也很少呀!

隔离就是怕短路,浪涌把CAN干掉

网友:
就是老外的摩托车CAN的供电系统也是切正极!负极搭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纯电动车不用搭铁。

纯电动不搭铁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就是怕短路,浪涌把CAN干掉

你怕烧,反而真烧了,搭铁有个目的,就是要做整机等电位体,干扰不干扰的,都在这个等电位体上了

网友C:
U20 的VCC 和U21 的VDD2  连在一起的,来自于BMS 内隔离的12/5V 的DC/DC.

这个隔离电压看来并不真正隔离,真正隔离的话后边gnd是浮的,接谁就让谁为基准,现在工作就烧,只能说明这个地没浮起来,隔离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0 的VCC 和U21 的VDD2  连在一起的,来自于BMS 内隔离的12/5V 的DC/DC.

这个隔离电压看来并不真正隔离, ...

如果不接0欧姆电阻就是完全隔离的,和其它没关系。
对于这个电动车辆。BMS CAN的供电就是来自于电池包然后通过一系列隔离DC,对于变频器,电源也是来自于电池包,如果变频器CAN也是隔离的,那两个CANGND连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变频器的CAN是非隔离,它的GND就是电池包的GND。
扩展点,就是隔离CAN和非隔离CAN GND之间到底是连好,还是不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电动不搭铁是什么原理?

车体不能接负极,那么多CABLE,万一短路,破皮就烧起来了。
高压电动车里会有绝缘测试这个项目,车体绝对不能带任何点。对电高绝缘

网友G:
不共地,压差大,gnd最好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体不能接负极,那么多CABLE,万一短路,破皮就烧起来了。
高压电动车里会有绝缘测试这个项目,车体绝对 ...

保险丝是吃屎的吗,难道各支路不用保险丝吗!不用保险盒吗!一般乘用车还有几十个保险!绝缘耐压是多少呀!1.5KV,还是4KV!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多个CAN共地,但某个设备地突然断开,才有可能在这个设备CANH,L上有高压{电池电压}吧 ...

能画出,整个系统的连接示意图吗?把系统的电气图画出来,看下电气连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0欧姆电阻就是完全隔离的,和其它没关系。
对于这个电动车辆。BMS CAN的供电就是来自于电池包然 ...

你自己简单回想下,如果can总线上电压是隔离的,怎么会连上外部电源负极就炸呢

说的夸张一点,就是连输电线路的几千伏高压交流电,如果击穿电压等级到位,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共地,压差大,gnd最好接在一起

我估计安全规范都要求接地呢,他想当然以为隔离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对于一个隔离的CAN ,接入另外一个非隔离CAN系统,这篇文章没说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如果都是隔离的 ...

对于一个通讯系统来说,必然是共地的,可能是你理解有偏差,被隔离部分的CAN总线需要和外面通讯,和外部链接的部分应该成为一个可靠的连接关系,和BMS内部形成隔离关系,变频器没有隔离,他可以和BMS的隔离CAN成一个连接关系,和BMS内部控制回路是隔离的,所以为了稳定可靠的通讯外部的CANGND是必然连接在一起。还有就是你的两个CAN控制器不参考同一个参考电平,通讯可靠性很难说。另外,CAN通讯里面有一个测试是GND电位偏移一定电压后CAN通讯是否可靠,如果都不共地了,测这个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一个通讯系统来说,必然是共地的,可能是你理解有偏差,被隔离部分的CAN总线需要和外面通讯,和外部 ...

看来隔离的CANGND 和外部非隔离的CAN 可靠通信, 隔离CANGND 要和外部附近可靠连接,而且最好是专线,这样可以减少公共地压差。

我的是这么连的,可一旦两个CAN 的地线连接,立刻BMS 里的CAN 芯片就冒烟,认为肯定是CANH,CANL 漏电或连到高压了,可一直又测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隔离的CANGND 和外部非隔离的CAN 可靠通信, 隔离CANGND 要和外部附近可靠连接,而且最好是专线,这 ...

是不是把高压侧的GND搞错了?看MCP2551的datasheet可以确定是CANL上面的那个三极管烧掉了。据此推断,你连接的模块上的通讯GND参考错了。还有就是烧成这样不一定要高压,几V的电压照样可以烧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高压侧的GND搞错了?看MCP2551的datasheet可以确定是CANL上面的那个三极管烧掉了。据此推断,你 ...

高压侧的GND 不会错。
因为BMS 和变频器不要CAN 通信的话,车子是可以照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高压侧的GND搞错了?看MCP2551的datasheet可以确定是CANL上面的那个三极管烧掉了。据此推断,你 ...

还有,请教下,这个芯片CANHL直接加24V的电压是没问题的,你说几V就可以烧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0欧姆电阻就是完全隔离的,和其它没关系。
对于这个电动车辆。BMS CAN的供电就是来自于电池包然 ...

给2551供电的隔离DC-DC,接没接其他东西,如果接了,断开试试,如果没接,对这隔离电源测一下浪涌和脉冲群,我用过很多的隔离电源,对共模浪涌的抑制都不太好。

网友:
BMS的负极,正极和搭铁,是三个不同的东西,也就是搭铁是搭铁,负极是负极,这个两个之间本来就会有压差。我猜的啊,错了不要怪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下,这个芯片CANHL直接加24V的电压是没问题的,你说几V就可以烧是什么意思? ...

在你的参考地都正确的情况下上24V是没有问题的,汽车上的只要是对外的接口芯片都有自保护的功能,对电源短路是基本要求,但是如果你的参考地出了问题,几V就会烧芯片,以前遇到低边驱动烧了很多,解决地的问题就没有再烧毁一颗低边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的参考地都正确的情况下上24V是没有问题的,汽车上的只要是对外的接口芯片都有自保护的功能,对电源 ...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把BMS里面CANGND直接连接到外部变频器的功率负极,好像没什么问题了,原来是在BMS内部通过0欧姆电阻直接接电池包负极,这个时候,正常上变频器一上电就烧BMS的 CAN,烧完后再烧变频器的CAN。静态车子不动就烧。
但我量电池包的负极和变频器负极间只有0.3V左右的压差。

网友:
我觉得还是把关键节点的波形截一下然后综合对比分析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我把BMS里面CANGND直接连接到外部变频器的功率负极,好像没什么问题了,原来是在BMS内 ...

问题解决就好,你最好确认一下各个部分的参考地,确保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就好,你最好确认一下各个部分的参考地,确保不出问题。

总结一下,非隔离设备CAN通信,如果各个设备的参考地间电压有压差,很容易造成CAN芯片损坏。

网友:
CANGND线接到电池包负极?你确定?整车绝缘怎么通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非隔离设备CAN通信,如果各个设备的参考地间电压有压差,很容易造成CAN芯片损坏。 ...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最终明白问题所在,你这样的总结不仅对别人,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潜在的错误答案

最终问题一定是个很简单的答案,只是你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最终明白问题所在,你这样的总结不仅对别人,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潜在的错误答案

最终问题 ...

外部看,就是BMS 隔离CANGND 那个零欧姆电阻去掉,零欧姆电阻BMS里面直接连电芯负极。
然后CANGND用专线拉到变频器端总负极。这样反复正常上电就没问题了。
BMS内部CANGND也检查过,没和除电芯负极外其它相连。
电芯负极和变频器负极只有0.3V 左右压差。是不是这个压差导致烧芯片我也比较怀疑。

只是动一根线的区别,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部看,就是BMS 隔离CANGND 那个零欧姆电阻去掉,零欧姆电阻BMS里面直接连电芯负极。
然后CANGND用专线 ...

变频器没有负极吧,你用的是逆变器吧,还是希望你能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没有负极吧,你用的是逆变器吧,还是希望你能找到原因

驱动电机的

网友H:
小功率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功率直流电机?

50KW 永磁同步

网友:
楼主的所谓的隔离是怎么隔的,正常的隔离应该只接CAN_L,CAN_H,再接地,那还是隔离吗?
再接地就是另一种非隔离的保护方式了。

网友I:
做成隔离不就是防止地电位差么,所以肯定要连到逆变端的;还有怎么会有0.3v压差呢?变频器地和电芯负极没有连接好?静态就这样,那驱动起来后压差不会更大啊。

网友J:
车对地面是隔离的,可以通过防静电接地条来消除压差

但车体连同内部的电器应该连到一个等势体,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小电势差

不知楼主说的电动车都不搭铁是不是真的?

网友:
你看一下逆变器原理图就明白了,逆变器负极和电池负极不一样,它是浮动的,开关动作时,负极是来自不同地方,可能在开关动作时导致的压差

网友:
共模电压,超CAN Tranceiver的容许范围了的;我们几个做低端EV,EBike的客户,两侧CAN,都是不做隔离的,也未见事故的。

附件两个Bourns TVS/共模电感,FYI。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成隔离不就是防止地电位差么,所以肯定要连到逆变端的;还有怎么会有0.3v压差呢?变频器地和电芯负极没有 ...

静态一开钥匙就烧BMS CAN ,车子没大电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车对地面是隔离的,可以通过防静电接地条来消除压差

但车体连同内部的电器应该连到一个等势体,才能最大程 ...

电动车也有低压系统,搭铁指的是低压系统的地,而不是楼主说的高压系统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动车也有低压系统,搭铁指的是低压系统的地,而不是楼主说的高压系统负极。 ...

有道理,低压系统搭铁,高低压分开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静态一开钥匙就烧BMS CAN ,车子没大电流。

开钥匙不就相当于上电么,逆变器里面的电容多,上电瞬间肯定电流大,逆变的地电位估计超过电池负极了,你的逆变没做预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钥匙不就相当于上电么,逆变器里面的电容多,上电瞬间肯定电流大,逆变的地电位估计超过电池负极了,你 ...

有预充电的。
预充电那点电流很小的

网友(2020-01-09):
有了点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