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TC温度传感器遇到一种“干扰”现象请教

楼主(2019-09-07):
一款自己开发,20K,B值=3435,NTC传感器+温控表(ADC+LCD显示+继电器控制),遇到到一奇怪现象:
1.        部分产品在部分工地,温度显示会偏高17度左右,正常值为8度, 温控表显示22~28度左右;
2.        如果将温控仪表断电重启,则温度显示正常
3.        如果将温感器传感头从套管中拔出,再重新插入,温度也有可能会显示正常.
4.        当温控表显示25度不正常时,将NTC传感器线路拆下,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再查阻值对应表,温度也是25度。

百思不得其解,根据第4点,暂时排除温控表的问题,原因可能为:
1.        该现象由部分传感器的问题引起;
2.        客户使用的特殊环境引起;
以上判断依旧太过粗旷,希望各位能给出进一步的意见或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驱动电流太大,ntc自发热?环境干扰,有交流分量流过ntc?不懂胡乱猜的

网友A:
有个案例供参考:
我们做一款风机,在出风口位置有个安装孔供安装测温探头,一开始用的是金属螺母。
客户用的是热电偶,反馈有时温度测不准,易受干扰。
后来我们把金属螺母换成橡胶。探头查在橡胶孔里,与风机金属隔离。就改善很多。

网友:
测故障设备分压输出电压,和正常值比较

网友B:
是不是流过NTC的电流太大,
NTC发热引起。

网友:
帮顶!很有意思的现象,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流过NTC的电流太大,
NTC发热引起。

因为是部分传感器在少部分工地才有这种现象,所以不支持NTC电流太大这个理由

网友:
可能是继电器搞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部分传感器在少部分工地才有这种现象,所以不支持NTC电流太大这个理由 ...

正确的回答应是:NTC 的电流是 xxmA, 是适当还是太大?

网友C:
>>将温感器传感头从套管中拔出,再重新插入,温度也有可能会显示正常

NTC传感头未能和套管壁紧密接触,暴露在空气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温感器传感头从套管中拔出,再重新插入,温度也有可能会显示正常

NTC传感头未能和套管壁紧密接触,暴露 ...

这真有可能。lz可以用导热硅胶粘住ntc

网友:
NTC头是金属的吗?

网友(2019-10-15):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将简单的电路提供一下啊,示意图也行,这个和电路还是有些关系的

网友D:
之前也遇到过NTC跳动,后来发现是50Hz干扰,解决方法就是,AD按1ms的周期连续采样20ms,然后计算有效值,好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遇到过NTC跳动,后来发现是50Hz干扰,解决方法就是,AD按1ms的周期连续采样20ms,然后计算有效值,好 ...

这种的一般去极值然后 排序,滤波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的一般去极值然后 排序,滤波就行了

不管用的,本来就有的,采样100次,先排序,然后取中间40个计算平均,还是有干扰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用的,本来就有的,采样100次,先排序,然后取中间40个计算平均,还是有干扰存在。 ...

哦,我这边是几乎用慢的速度读取,差不多就160uS一次采集,用连续的方式,

网友:
ntc对地还是对电源,加电容滤波没有?我用ntc的金属头贴在200v发热棒金属表面温度值也不会跳!

编辑:改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案例供参考:
我们做一款风机,在出风口位置有个安装孔供安装测温探头,一开始用的是金属螺母。
客户用 ...

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另外由于距离较远NTC的线使用屏蔽护套线效果也大为改善

网友:
要是干扰与电路设计是有很大关系的。
下图是我设计用于工业环境的1-99摄氏度温度控制的输入电路。
attach://482988.png
NTC用的是MF52A 103F3435
电感PL用的是100μH 0805

网友:
照你讲的,NTC电阻肯定没问题,条件允许的话,实地或者视频看看现场传感器探头卡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案例供参考:
我们做一款风机,在出风口位置有个安装孔供安装测温探头,一开始用的是金属螺母。
客户用 ...

我猜测一下:热电偶芯与外壳有漏电,热电偶放大器不是浮地,耦合进去了?

网友:
看了上面的回复,总结出来一个大概率可能:电路设计+屏蔽防护不好,导致耦合入的共模电压变成了差模电压,干扰了测量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结果

网友:
谢谢21楼分享  回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