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没有小封装的段码式LCD屏驱动IC?1621太大。

楼主(2019-09-07):
我只需要4COM*8SEG.

找来找去只有TM1621, 是SOP24算小的,有没有再小点封装的呢?

网友:
1/2 bais 的  sop16  SSOP24 的

网友:
4*8  直接找带LCD驱动的MCU  搞定。

网友:
做1/2BIAS的屏,MCU直接驱动算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IO%2BLCD

网友:
富满的FM1906使用过不错.低功耗也可以.

网友:
IO+电阻分压

网友:
找个单片机搞一下 更灵活!

网友:
直接用带LCD驱动的MCU好了。

网友:
1621有N多种,似乎有LQFP48的吧。。。

网友:
R7F0C001,R7F0C002前者7×7mm后者10×10mm都带LCD驱动

网友:
做个记号,下次好找。

网友:
HT16C21,有SOP16的封装刚好8SEG4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