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台普源的信号发生器给大家瞅瞅

楼主(2019-09-07):
从小到大手就是有点贱,喜欢拆东西。型号:DG1022Z     双通道   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A:
这款感觉没有那个廉价的小屏幕DG1022U操作方便。

网友:
凑合用吧

网友:
飞思卡尔的ARM9 , 以前普元起家时,就那个个ADSP 的平台,啥都用它做主控, 示波器呀,电源呀,万用表呀。。。。

网友B:
不知RDA2141是什么玩意,RIGIL自己的标

网友:
感觉国产仪表中,普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款感觉没有那个廉价的小屏幕DG1022U操作方便。

DG1022系列是比较新的型号吗?

网友:
模拟方案和DG1022U差不多,高速DAC芯片应该是DAC904。

网友:
从小到大手就是有点贱,喜欢拆东西——这个我也会,但是发现拆完装回去,感觉没有那么好,就后来很少拆了。。。。

网友:
这板看起来还挺复杂的,等长线路不少。话说单纯布线得花多少天?在器件布局固定后,开始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RDA2141是什么玩意,RIGIL自己的标

猜就是DA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G1022系列是比较新的型号吗?

DG1022U也出来好多年了,属于比较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G1022U也出来好多年了,属于比较便宜的。

同价位比较新型号是哪种?看了京东上的越看越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价位比较新型号是哪种?看了京东上的越看越糊涂

这就不太清楚了,群里有个普源的代理,你问问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2938-1-1.html

网友:
最后输出打磨掉的运放是啥型号?

网友D:
DG1022用频率计测,尾数不归0,不知道这款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DG1022用频率计测,尾数不归0,不知道这款会不会好点

这都是厂家故意的,早期的HP频谱仪频率也读不准,后来经过无数人的声讨现在才准的

网友:
加散热片的那个芯片是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