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CB短路问题

楼主(2019-09-07):
目前公司退回一批售后主板,具体表现为有两个比较近的NET之间阻抗变为1K左右(正常主板这两个NET之间的阻抗为几兆),但现在比较奇怪的是这些板子放置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然后呢如果通电工作一段时间又会异常,我把主芯片撬掉试验过,确认短路和芯片无关,短路点就在主板上,现在怀疑是进水汽或者是离子迁移导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定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洗板水清洗一下该地方看看

网友:
发图啊,只发文字?

网友:
盐雾???   三防试试

网友:
间距多少,是不是受潮了,或者环境中盐分重,潮气重等,烤干三防漆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炉温曲线都没磨合成熟就强行使用无铅工艺

网友:
加高压看看哪里烧毁。疑似过孔灯芯效应。

网友:
发给PCB厂家分析

网友:
有跨接电容吗?最近被电容漏电问题弄得很恼火。

网友:
昨天遇到贴片电容加热就断路,冷却就短路。

网友:
能不能加压看看哪里发热,找到短路点?

网友A:
加电,用热像仪看,看哪里发耶

网友:
以前发现过助焊剂有阻值的情况,这个要重视。

网友:
你这个不是短路,而且有1K左右的阻值可能你的元器件漏电导致的,比如电容,也可能你这相邻的NET之间漏电

网友:
如果有电容,我也支持怀疑电容~~特别是大于1uf的陶瓷,来路不明,非日系品牌的

网友:
用稳压电源,限流100MA(具体看实际情况)量两个短路点,各个位置的电压值。看各段电压是否符合电路实际情况。慢慢找短路点。

网友:
把过孔连接的器件都去掉,确认下是否为过孔引起。我们有遇到到离子迁移导致过孔短路的。只能加大间距

网友:
助焊剤沒挥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用热像仪看,看哪里发耶

好办法!坛里不是刚好有人咨询2000元以下的热成像仪嘛,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
助焊剂问题值得关注,板子清洗一遍再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电,用热像仪看,看哪里发耶

这种高阻值漏电因为发热非常不明显没那么容易发现的,可以试下分段割线测试
鄙视楼主抛出问题没留下多少信息自己跑了,剩下大家在这里瞎猜

网友:
两条net线距太近?怀疑离子迁移

网友:
之前遇到过离子迁移的,几个原因同时出现,就会出现两根线之间的电阻变小
1、两个过孔太近
2、两根线之间有尺寸电位差
3、PCB制程不良

网友:
请检查助焊膏  便宜的助焊膏 都不能用

网友C:
楼上好几位都提到“离子迁移”,
它跟线距有关吗?

网友:
建议楼主用兆欧表测试一下,普通的万用表测不出来的。我也觉得是某个电容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 电容漏电 助焊剂漏电的。

网友:
不光是主芯片,需要把所有器件都去掉再怀疑pcb,pcb的问题只见过击穿短路或开路的

网友:
有人提到离子迁移。
线路板中的玻璃纤维和布料中的经纬线差不多,横竖交错织在一起的。
迁移现象喜欢沿着纤维束的缝隙走。
如果有条件的话,相距较近压差较高的两个孔相对斜着放置,避免连在同一束纤维上。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PCB工艺不良导致的。

楼主人呢?找到原因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好几位都提到“离子迁移”,
它跟线距有关吗?

有一定关系,太近会引起电迁移

网友:
我们公司遇到的坑:1.受潮,2助焊剂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高阻值漏电因为发热非常不明显没那么容易发现的,可以试下分段割线测试
鄙视楼主抛出问题没留下多少 ...

慢慢加电压,加到上千伏
板子莫名其妙短路我也遇到并测试过,我当时的情况是,PCB空板短路,加电5V短路立即消失,从5V开始往上加,加到大概600V的时候短路的地方直接冒火了

网友:
怀疑助焊剂,虽然焊的好看,漏电就麻烦了,要用不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