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UPS电源的安全性呢?

楼主(2019-09-07):
平时在卧室使用台式机电脑,长期开机,
把UPS放在卧室,是否存在风险? 网上看到即使铅蓄电池,也可能发生火灾,锂电更加不可靠

所有把UPS为何放在10多米外的客厅,是否更好?
(直线距离10米左右,转弯或者走墙壁布线,长度可能会到30米),这样配UPS是否会安全些

但是走线这么长,UPS的线损会不会比较厉害,待机的时间会明显减少么?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呀,UPS输出也是220VAC,20-30米的线损应该没问题呀,就像正常市电一样。当然如果你的使用功率2200W是24小时不间断使用的话就用大一些的铜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问题呀,UPS输出也是220VAC,20-30米的线损应该没问题呀,就像正常市电一样。当然如果你的使用功率 ...

电脑功率200w差不多够了,不玩游戏,不烧gpu

网友B:
没事吧。。。铅酸都咋,那手机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吧。。。铅酸都咋,那手机咋办啊

手机带身上的,出问题,一般第一时间知道

ups,你不会整天盯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事吧。。。铅酸都咋,那手机咋办啊

给你看个事故现场吧,我们的一个客户现场,给电脑供电的小UPS起火

网友:
电池拿出来单独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个事故现场吧,我们的一个客户现场,给电脑供电的小UPS起火

什么牌子UPS?这要是在卧室,不是要完犊子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UPS?这要死在卧室,不是要完犊子么

铅蓄电池还是比锂电池好点的,锂电池那个是爆炸往外喷火铁箱子都捂不住,铅蓄电池这个应该就是发热,起火都是周边的材料,与电线起火应该是差不多的
把它单独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远离其他可燃物(比如不要放在沙发后面)我认为应该就差不多了
毕竟UPS,特别是小UPS的电池不会很大,快坏的时候充电会明显异常发热,甚至外壳会变形,相信高级点的UPS,应该能判断电池是不是完蛋了吧,毕竟镍氢充电器都有温度传感器,简易的那种估计不行了
其实比起铅蓄电池起火,我更担心劣质UPS输出疯掉把我电脑给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蓄电池还是比锂电池好点的,锂电池那个是爆炸往外喷火铁箱子都捂不住,铅蓄电池这个应该就是发热,起火 ...

铅蓄电外壳有塑料,能起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蓄电池还是比锂电池好点的,锂电池那个是爆炸往外喷火铁箱子都捂不住,铅蓄电池这个应该就是发热,起火 ...

高级点的UPS,应该能判断电池是不是完蛋,比如什么UPS呢

劣质UPS输出疯掉把我电脑给怼了,电脑不是有个电源可以调压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铅蓄电外壳有塑料,能起火的

辣鸡镍氢充电器 没有温度传感器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铅蓄电外壳有塑料,能起火的

电池外壳塑料的烧就烧呗,UPS外壳也是塑料啊,不要引燃其他东西就好啊,它又不会像锂电池那样喷火
而且汽车也都是铅蓄电池啊,它可靠性已经够可以了,起火基本都是充电控制电路有问题

我没法推荐UPS,因为我也不知道啥样的靠谱,前两天坛里UPS的帖子里出现了APC的USB,看样子比山特的好点,但具体也不清楚,我也在观望中

但我不相信那些贵的UPS连电池的状态都判断不了

电脑开关电源的耐压是有上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功率200w差不多够了,不玩游戏,不烧gpu

200W功率,电流1A,UPS到你电脑的电源线的线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啦。我个人认为在家里布线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W功率,电流1A,UPS到你电脑的电源线的线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啦。我个人认为在家里布线完全没有问题 ...

UPS和电脑通信好像是通过usb线?,再拉个几十米的usb线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UPS和电脑通信好像是通过usb线?,再拉个几十米的usb线么

UPS需要和电脑通信?那我孤陋寡闻了,目前还没有用过需要和电脑通信的UPS。顺便问一下,您用的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UPS?这个通信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需要和电脑通信?那我孤陋寡闻了,目前还没有用过需要和电脑通信的UPS。顺便问一下,您用的哪个品牌哪 ...

切换到电池供电后,电脑收到消息,然后自动进入休眠。
这避免人不在的时候,电池电量耗尽导致断电

看来你是没了解过U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换到电池供电后,电脑收到消息,然后自动进入休眠。
这避免人不在的时候,电池电量耗尽导致断电

嗯,受益匪浅。我确实没有深入去研究过UPS,目前在单位用的只是保证突然断电的时候不会突然关闭电脑,然后半个小时内我们都会人工关闭自己电脑的。看来明天我有必要研究一下单位的艾默生UPS和施耐德UPS了,充分发挥他们的功能。谢谢!

网友E:
一般监测浮充的电压不能过充,还有就是监测电池的温度,有问题直接切断电源就是了。这个有监测仪卖的,不过一般家用小容量的UPS监测的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受益匪浅。我确实没有深入去研究过UPS,目前在单位用的只是保证突然断电的时候不会突然关闭电脑,然 ...

老虎,你买了几个UPS啊,用施耐德,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监测浮充的电压不能过充,还有就是监测电池的温度,有问题直接切断电源就是了。这个有监测仪卖的,不过 ...

UPS没有内置监测功能的?

必须买个外置监测仪么

网友E:
高端的有完善的监测,低端的只有不完善的监测,比如电池温度的监测,完善的是必须每格电池都应该有,比如12V的电池由6格电池构成,那电池的温度监测就应该也是6个

网友:
还有就是可靠性的问题,多一个监测,在安全上总是好的

网友:
温度监测的意义是为了防止电池的热失控,这个热失控一旦发生严重时是会着火的,特别是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端的有完善的监测,低端的只有不完善的监测,比如电池温度的监测,完善的是必须每格电池都应该有,比如12 ...

高端的UPS一个多少钱呢

网友E:
好的UPS一般几千总要要的,低端的几百就能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UPS一般几千总要要的,低端的几百就能买到了

好的,你说个型号如何

网友:
咋也不能放卧室啊。电磁辐射,噪音都是问题。通讯的话,搞个串口的,转成458就可以走长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你说个型号如何

先要确定你需要的功率,要留够余量,然后在确定没电时需要供电的时间,还有是要后备式UPS(大部分是非正弦波输出)的还是在线式的UPS(正弦波输出),确定这些基本的参数后才好看价格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要确定你需要的功率,要留够余量,然后在确定没电时需要供电的时间,还有是要后备式UPS(大部分是非正弦 ...

后备式带电脑是否没有在线式稳定?

网友E:
是的,在线式的更好,但是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在线式的更好,但是也贵

后备式有几毫秒断电时间,可能导致电脑重启?

网友E:
一般不会,除非你的电脑的电源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不会,除非你的电脑的电源太差

航嘉的电源,不差吧

网友:
还有就是后备式的UPS在逆变时的干扰很大(非正弦波输出),逆变时如果接外部供电的音箱时通常可以听到明显的 交流 噪声

网友E:
航嘉的电源有好有坏的,一般电脑的电源原则上别买低于200元的电源,电源的价格不能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航嘉的电源有好有坏的,一般电脑的电源原则上别买低于200元的电源,电源的价格不能省的 ...

300多买的
200以下二手是不是能买到好货呢

网友E:
电脑的电源买新的,别买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的电源买新的,别买旧的

老的笔记本电脑,电源坏了,买不到新的吧

网友E:
买不到原装新货,那就买同样规格的别的牌子的新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不到原装新货,那就买同样规格的别的牌子的新的电源

你为啥这么不喜欢老电源呢

网友:
旧电源的稳定性和性能一般都不如新的,买电源不能省钱的,一定要买可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池外壳塑料的烧就烧呗,UPS外壳也是塑料啊,不要引燃其他东西就好啊,它又不会像锂电池那样喷火
而且汽 ...

看到你的回复感觉够吓人的。电池外壳塑料的就烧就烧呗?楼主是放家里,那烧起来谁控制得住?

而且我告诉你高级点的UPS并没有监控电池异常的功能,别说家用的了,就是机房里几十万一台的UPS也不带监测电池状态和参数的。

我们公司是做蓄电池监控系统的,就是在装了UPS后再加装蓄电池监控设备的。监控单体电池的电压、温度、内阻的,就是为了补齐UPS这块的功能的。

而且现在也只在数据机房、工业控制等重要场合才加装电池监控。民用的UPS成本太低,不可能做这种监控功能的。

还有,现在的铅酸电池也是被做烂了,可靠性真没你想得那么好。大部分铅酸电池着火并不是充电控制电路的问题,而是电池内部缺陷导致的。铅酸电池有种失效模式“热失控”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你的回复感觉够吓人的。电池外壳塑料的就烧就烧呗?楼主是放家里,那烧起来谁控制得住?

而且我告诉 ...

家用一般UPS电瓶没特别大的,我意思是放置位置附近没用可燃物,间距合理的情况下应该不会很严重,因为它不会像锂电池那样喷射着烧的

你的意思是,他们所谓的那些监测,是假的?充电连温度都不检测?镍氢充电器都有NTC测温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