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cel生成曲线时,数据含有单位(3℃)

楼主(2019-09-07):
不要推荐说把单位去掉之类的,还有我已经试过LEFT函数了,也不成。请高手推荐下简单的方法。。。

网友A:
replace函数可以去掉指定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lace函数可以去掉指定字符串

和LEFT函数效果一样,曲线生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lace函数可以去掉指定字符串

还得加上VALUE,

网友:
单元格明显是文本格式了,转成数值试试吧

网友B:
试试有这个函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有这个函数不

NUMBERVALUE这个函数在写的时候,没有提示符。写完就是下面的样子。
我用的是2010

网友:
不行就用VBA吧,

网友C:
用VALUE函数转成数值就可以了

=VALUE(LEFT(A1,LEN(A1)-1))

网友D:
引用 楼主:
NUMBERVALUE这个函数在写的时候,没有提示符。写完就是下面的样子。
我用的是2010 ...

可能使用了中文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ALUE函数转成数值就可以了

=VALUE(LEFT(A1,LEN(A1)-1))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使用了中文输入法

换成EN了,也一样。不过用坛友的介绍的函数现在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最简单粗暴----CSV文件, UE打开,替换或者列编辑,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