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喜欢怎么存放自己的元器件呢?

楼主(2019-09-07):
用元器件柜,还是饭盒呢?

以前看到有大神家里好多饭盒

但是饭盒找起元器件是不是还不够方便呢

网友A:
还是元件柜好,抽屉越多越好,贴好标签,找东西节省时间。
如果是装盒子的,每次还得翻,很麻烦

网友B:
存到经销商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到经销商那边

你家里是零库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元件柜好,抽屉越多越好,贴好标签,找东西节省时间。
如果是装盒子的,每次还得翻,很麻烦 ...

你家用的元器件柜有多少个抽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家用的元器件柜有多少个抽屉呢

3个元件柜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个抽屉吧

网友:
阻容,芯片放在样品本

插件放在盒子里

网友:
乱丢,经常要重新买,因为原来买的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

网友C:
500个小盒子  基本都全了   还有阻容本~~~~~

网友:
经常用的项目分开箱子装,用不到的项目分类装一起,常用期间元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元件柜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个抽屉吧

你家这么多柜子,老虎没意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个小盒子  基本都全了   还有阻容本~~~~~

500个盒子,几个元件柜呢

网友:
盒子电容和电阻,芯片尽量不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个盒子,几个元件柜呢

这种的

楼主:
一层50个,但是好像每个格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啊

这种一个多少钱?

楼主:
你这些盒子用了几年了?
是亚克力做的?几年后这种盒子会老化,变得很容易破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些盒子用了几年了?
是亚克力做的?几年后这种盒子会老化,变得很容易破掉? ...

搜一下“曼贝元件盒”,我们厂里用这种好几年也没坏,内部似乎是弹簧,而不是一般的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曼贝元件盒”,我们厂里用这种好几年也没坏,内部似乎是弹簧,而不是一般的簧片。 ...

你一般买哪种规格的  是2.4cm一个格子么?
这种盒子掉地上是不是会碎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一般买哪种规格的  是2.4cm一个格子么?
这种盒子掉地上是不是会碎呢

我买的是小号的二十四格不可拆,2.4cm应该是大号的,没试过掉地上,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小号的二十四格不可拆,2.4cm应该是大号的,没试过掉地上,不好说。 ...

你为何不考虑那种可拆卸的呢?
这个和之前带分格原件盒的区别,是有独立的弹片,就这点区别么

才24格,你家里库存的元器件是不是很少

网友E:
家里小,没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小,没地方放。

你都存首富家么

网友:
公司个人使用的各种盒子,格子,超过一千个了,也就占据了一堵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为何不考虑那种可拆卸的呢?
这个和之前带分格原件盒的区别,是有独立的弹片,就这点区别么

不知该怎么描述,这是我们用了一两年的贴片元件盒,拍几张照看一看:

网友:
几个元件柜的家里房间可真大呀

网友:
阻容还是整盘买存放比较容易。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9862044085  这个盒子非常棒。国内的都是抄袭这家的。

网友:
贴片阻容,撕开编带后,很容易氧化,还是用样本册收纳最好

网友F:
以上这些只适合放小的元器件,如: 贴片电阻电容,
我打算买下面这个,我觉得实用性更好!大家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该怎么描述,这是我们用了一两年的贴片元件盒,拍几张照看一看:

这些好像都是放贴片元件的,直插元件你放哪里,直接买塑料饭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上这些只适合放小的元器件,如: 贴片电阻电容,
我打算买下面这个,我觉得实用性更好!大家觉得如何?

每个抽屉大小一样么?
一个柜子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抽屉大小一样么?
一个柜子多少钱

抽屉大小,根据配置不同而有差异(分:大、中、小三种),上图有尺寸。
我看X宝,一套大概400大洋左右

网友G:
螺丝零件盒100多个,小抽屉盒200多个,以及翻盖式贴片元件盒(128格一体)两个,盘装物料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丝零件盒100多个,小抽屉盒200多个,以及翻盖式贴片元件盒(128格一体)两个,盘装物料架一个。 ...

小抽屉盒,你用的哪种呢

网友G:
搬家中  东西还没来得及整理  先买了些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搬家中  东西还没来得及整理  先买了些盒子

大盒子用的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人用  细胞培养板   几块钱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i3/1040176051/TB22VqNorZnBKNjSZFhX ...

这个有盖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人用  细胞培养板   几块钱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i3/1040176051/TB22VqNorZnBKNjSZFhX ...

这个厚度是不是和一次性杯子差不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盒子用的哪家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晚上我问下再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