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uart一转多的芯片

楼主(2019-09-07):
请教各位,有没有usb和uart一切多的芯片?不是usb转uart,是usb hub和uart hub那种。谢谢!

网友A: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表示看不懂楼主在表达啥。。。

网友:
这种芯片很多,USBHub还可以,Uart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表示看不懂楼主在表达啥。。。

我教体育,我得罪了谁?

网友:
uart hub怎么工作?收发数据怎么准确的送往相应的端口?一切都的可以用模拟开关?

网友:
SPI转的有

网友:
用 FPGA 或 CPLD 自己搞一下,要几个 UART 就有几个。

网友:
直接找多UART的MCU就好了现在8-9个UART的MCU多的很。

网友:
I2C 的我倒是见过

网友:
如果速度不是太高,用单片机模拟吧

网友:
uart可以一主多从,所以都是理论上直接并联,你来个hub是啥意思。主机可以寻址从机的。

网友B:
楼主意思是想像485一样挂多个UART在一起吧?只发送可以,接收不行

网友:
16c554?

网友:
物理老师表示真没看懂,到底和USB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想像485一样挂多个UART在一起吧?只发送可以,接收不行

接收也可以的,通过二级管隔离,只是从端不能同时发送,其实485的从端也是不能同时发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也可以的,通过二级管隔离,只是从端不能同时发送,其实485的从端也是不能同时发送的 ...

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