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标KAC,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9-08):
昨天在一块变频器的主板上看到的,在光耦的前端(这部分应该是开关节点输入),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BAW567DW 试试这个

网友:
板上标D,当然是二极管啦,印KAC 6脚的开关二极管阵列目前只查到 BAW567DW

楼主:
BAW567DW,75V,150mA,trr=4ns,VF=1.25V@150mA,PD=200mW  单价¥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