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器件工作温度指标是结温还是环境温度?

楼主(2019-09-08):
一直以来都以为工作温度是环境温度,今天好好看了看117的pdf,发现最高工作温度150°是不同的,SG117标的是Ambient Temperature 125°。而LM117标的是maximum junction temperature 150°,这2个有什么区别啊?那个最常用啊? 刚刚看了TI公司的lm117最新pdf,最高工作温度150°又标为:Temperature 了。

网友:
应该是结温,如果是环境温度的话,高功率和低功率状态下结温不同,无法评判

网友:
看芯片吧,有些标的是环境温度同时会给出结温,有些只标结温,比如MOS。

网友A:
一般地,150°是结温,125°或更低的数值是环境温度,硅芯片工作时的最高结温大多规定在150°

网友:
这个不是表面温度吗,不同的封装有不同的热阻,温度也就不同了

网友:
有的资料详细的是分开列出的

网友:
散热条件很重要,有时即便环温不超标结温照样会超,所以要重点保证结温不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150°是结温,125°或更低的数值是环境温度,硅芯片工作时的最高结温大多规定在150° ...

我以前一直以为芯片温度都一样的,决定于器件工作温度高低在于封装,陶封的就比塑封的温度高,请教:硅芯片最高温度大多150°,那么国产有些耐温200°的芯片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重点是结温怎么测试到

网友:
直接翻译呀,125就是环境温度,150节温

网友:
一个是环温,一个是结温,当然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芯片的功率和封装的热阻,估算二者之间的温度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