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手机WPS软件怎样调整行数和列数

楼主(2019-09-08):
如题,还有,怎样去掉左边的数字行数显示,还有上边字母的列数显示。

网友A:
卸载了吧,好好的正规office软件不用,为啥用w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了吧,好好的正规office软件不用,为啥用wps

那么问题来了,office又怎么实现楼主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