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发个stm32电机库正态分布代码

楼主(2019-09-08):
最近做电机控制,采集数据时候,干扰有点大。之前看st电机库,记得有个正态分布代码。找不到了,知道的提示下呗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一个

网友A:
高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斯滤波?

我在做无刷无感控制,采样电阻1毫欧,脉冲定位时候,采集电流太小,我想多采集几次,然后用正太分布,去掉干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做无刷无感控制,采样电阻1毫欧,脉冲定位时候,采集电流太小,我想多采集几次,然后用正太分布,去 ...

也可以用比较器和定时器测量到达某一阈值的时间,这个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比较器和定时器测量到达某一阈值的时间,这个更靠谱。

大神,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