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51单片机比较省电?

楼主(2019-09-08):
不同厂商,不同封装的51芯片,哪种比较省电呢?
哪里可以找到51处理器,功耗相关参数呢

网友A:
基本功耗都是比较高的,NXP的51比较低

网友:
小蜜蜂啊,ef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耗都是比较高的,NXP的51比较低

比较高是多高呢

网友B:
需求是低功耗还是51呢?新工艺的MCU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是低功耗还是51呢?新工艺的MCU大把。

51不能用新工艺生产么

网友C:
新塘不是刚出了低功耗的51吗?

网友:
通过最低工作电压来判断比较简单。
STC8的最低工作电压是2V,内核电压1.8V,
STC8H1K16的最低工作电压是1.7V,内核电压1.5V,应该功耗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塘不是刚出了低功耗的51吗?

在某宝怎么没啥动静

网友:
51只推荐STC

网友:
常用的只有那么几家  挨个搜搜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不能用新工艺生产么

新架构+新工艺 不是更好吗?

网友:
cc2530, 休眠1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架构+新工艺 不是更好吗?

计算能力不要求高,板子可以做的比较简单,功耗要低,推荐什么处理器呢

楼主:
STC功耗怎么样

网友E:
有低功耗的型号,一般用用还行的,追求极致低功耗建议换别的平台

网友F:
你说的低功耗 是 运行低功耗(运行功耗,你打算用多高的时钟),还是休眠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低功耗的型号,一般用用还行的,追求极致低功耗建议换别的平台

比如哪个平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低功耗 是 运行低功耗(运行功耗,你打算用多高的时钟),还是休眠低功耗。 ...

主要是休眠功率比较低吧,一般都是在休眠,运行功耗也不要太高

网友:
是不是低功耗关键还是看设计。目前流行的单片机都差不了太多。

网友:
说到低功耗,TI公司的MSP430,新出的CC系列,怎么能忽视?当之无愧的NO.1

网友:
休眠低功耗,基本上市面上的MCU  1Ua以内的 基本不说100%吧 也有98%了。

网友:
003系列的51,压成本,就用了最新工艺,,,功耗较低,,,

网友G:
如果对51有情怀,STC也达不到要求,对IO引脚数要求不很多,那就选Ti的Zigbee芯片CC2530了,它还有一套操作系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对51有情怀,STC也达不到要求,对IO引脚数要求不很多,那就选Ti的Zigbee芯片CC2530了,它还有一套操作 ...

STC你说的是宏晶么

网友:
低功耗有MSP430、瑞萨RL78、小壁虎……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休眠功率比较低吧,一般都是在休眠,运行功耗也不要太高

那搞STC吧,STC的休眠功耗还算杠杠的。数据手册是0.08uA,我做个一节7号电池的小东西,实测待机零点几微安。这个待机数据至少比各种003系列的MCU都低得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搞STC吧,STC的休眠功耗还算杠杠的。数据手册是0.08uA,我做个一节7号电池的小东西,实测待机零点几微 ...

一节电池1.5V能跑吗?

网友J:
NRF24LE1,这也是51,深度休眠最低0.5uA,8M时2.5mA,够低了吧。工作电压1.9~3.6V.

楼主:
引用 网友J:
NRF24LE1,这也是51,深度休眠最低0.5uA,8M时2.5mA,够低了吧。工作电压1.9~3.6V.

NRF24LE1只有贴片,没有直插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NRF24LE1只有贴片,没有直插么?

您来搞笑的么。。。市场上单片机成千上万种,几个有直插的?1%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节电池1.5V能跑吗?

有升压电路

网友(2020-03-17):
选择超低功耗的mcu  小壁虎的 st的都得比较好i

网友:
超低功耗本人只用过Msp430,之前也试过stc(这个平时用得多)、stm8L都放弃了;
新唐新出的ML51据说也是超低功耗的、51内核的、淘宝有卖、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低功耗是Ti的优势

网友:
话说stc的休眠电流确实低,做了个电池表,确实低的吓人

网友:
STC单片机低功耗测试0.1u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9&highlight=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