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眼镜,看不清丝印小字,拿掉眼镜,贴着板子为何能看清?

楼主(2019-09-08):
有些芯片上的丝印太小了,戴着眼镜,怎么贴近还是看不清
但是为何拿掉眼镜,凑近能看清呢?

难道眼镜对视力的分辨率还会造成一定损失么?

网友:
戴上眼镜的时候,最近对焦距离比不戴时要远一些

网友:
老花眼了,男人四十开始.

网友:
花眼了很正常

网友:
近视眼镜就是纠正看远的东西模糊问题呀

网友:
远的东西看不清=近视;近的东西看不清=老花(散光);远了近了都看不清=近视+散光

网友:
眼镜是不是就旧了,膜擦花了会这样

网友:
楼主年纪也不小了,都是近视+老花眼了。

网友A:
焦距,不是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焦距,不是分辨率

为何很小的丝印,戴着眼镜分辨不清呢

网友:
你眼镜聚焦不好或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很小的丝印,戴着眼镜分辨不清呢

了解一下眼睛的构造和近视镜的原理好吗?都说了是答案给你了..

网友:
戴眼镜拿个放大镜隔远点看行不行

网友:
说明你开始花眼了。那种近视不会花眼的传说就是以讹传讹的流言。

网友:
光学损耗?

网友:
老花后,带近视镜,近的无法聚焦,要远看,这时物体视角减小,没法分辨。拿掉近视镜,可以更近观看,视角增加,容易分辨。继续老花,拿掉也看不清,因为聚焦继续变远,视角不够大,这时戴老花镜或用放大镜可以近看,增加视角

网友:
视力下降了,干电子很费眼睛呀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手机摄像头看这些小号丝印,眼睛负担轻多了。

网友:
该装备一个显微镜了。看东西方便。

网友:
按照各位理论,我从十几岁开始近视就一直这样,难道我从十几岁就开始老花眼?
戴眼镜极近的东西看不清,是因为戴眼镜后眼睛无法聚焦在极近位置(其实也是可以,只不过很累)。戴眼镜只能帮助二三十里面后面的。

网友:
光损,戴越多层眼睛肯定越不清晰

网友:
你戴的肯定是近视镜,戴个凸透镜再试试看。

网友:
年纪多大估计近视老花

网友:
年纪大了玩不动了,哪有他们小年轻眼尖手快啊

网友:
近视 + 老化 的典型症状。

网友:
我的情况和楼主的完全一样,焊元件必须摘掉眼镜,否则会看不清楚,而且眼睛很酸累。

网友:
近视,眼睛的焦点近了,没办法调远。
不近视的人,不能离很近看物体,眼睛调节不了。
他们要靠放大镜才行。

和拍照一个原理
长焦拍的远处物体,质量肯定不如短焦在近处拍的

网友:
应该是老花了,我今年开始也是这样

网友:
老花了,这两年我也这样,焊东西要拿掉眼镜。

很有可能是最近两年晚上老是抱着手机看书或美剧引起的。
但也说不准,毕竟年龄也到了。

网友B:
应该是老花眼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老花眼了,我的也是这样。

+1

网友:
楼主,你开始老花了

网友:
老花眼吧?

网友:
看样子论坛里面40岁左右的人不少啊!
我是2006年注册的,现在已经2019年了,人生能有几个 13年 ?

网友:
以前听说近视的人老了不花眼,当时还挺高兴的。
现在才知道是骗人的。如楼上。每次看板子细微之处都得摘眼镜。

网友:
老花眼了吧,调焦能力下降。

网友:
老花眼了

网友:
年岁大的近视症状。

网友C:
成功转型,近视+老花

网友:
一个字 老了

网友:
有近视+老花   看近距离要剥眼镜
没近视+老花   看近距离要戴眼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成功转型,近视+老花

近视+老花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近视+老花是什么原理?

近视是屈光不正的一种,老花是由于眼睛晶状体生理老化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视是屈光不正的一种,老花是由于眼睛晶状体生理老化造成。

哦哦,谢谢

网友E:
公司几个戴眼镜的工程师,看丝印时都是摘掉眼镜的,一直奇怪是不是焦点的问题。

网友F:
我买了个一千多块钱的电子显微镜,接的vga显示器,爽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个一千多块钱的电子显微镜,接的vga显示器,爽到爆。

可以一边盯着屏幕,一边操作烙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几个戴眼镜的工程师,看丝印时都是摘掉眼镜的,一直奇怪是不是焦点的问题。 ...

楼上说了,他们都是老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一边盯着屏幕,一边操作烙铁么

焊这种东西,基本靠感觉。

网友:
焊板子这活基本交给公司的工人 不过总有虚焊 还有极性焊反的

网友:
暴露年龄了,那是老花。

网友:
安卓手机摄像头+手机手电筒补光+光学放大,清清楚楚。
苹果手机摄像头不能和手电筒同时开启,用不了。

网友:
老花和散光并存??

网友:
有一期《走进科学》讲过这个现象。
近视度数越高,拿掉眼镜后近距离看得越清楚,甚至在弱光条件下也更容易看清

原因是近视眼焦距f变小了。

放大倍数 = v/u
而1/u + 1/v = 1/f
因此放大倍数 = v/f - 1

f越小,放大倍数越大。

网友:
老花 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