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堵转保护可以用霍尔吗

楼主(2019-09-08):
没用过霍尔,大概了解霍尔的原理,通过磁场来监测电机的转动。只知道无刷上经常用霍尔。想问一下,直流有刷电机可以用霍尔来监测电机转动从而实现堵转保护吗?堵转保护实在太烦人了,监测电流的方法很不灵敏,因为电机启动时,或者压力大时,就容易电流过大,然后前没有堵转。想做好用的堵转保护,我觉得还是得从物理的方法来监测电机的转动情况。
编辑原因:改错别字

网友:
当然可以用啊,检测有没转动,跟是否有刷没关系啊

网友:
检测电流,检测霍尔判断是否转动

网友:
可以的,无刷的风扇,都是利用这个原理检测的。
当频率低于一定的数值,就认为是堵转。

网友:
用resolver也可以。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