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p内网穿透的软件,服务器端能放到内网端口映射到外网吗?

楼主(2019-09-09):
frp做内网穿透, 想用一个openwrt的路由器做服务器, 服务器是放在内网的,  然后再路由器设置端口映射到外网,然后对外服务吗? 这个路由器是由公网IP的,  我看教程都是在公网ip的主机上面架服务器,好像没有见到服务器放在内网的.

网友:
如果你有一个公网IP,这个是可行的。

网友:
搞不清楚你用frp的目的,不是都有公网IP了吗,为什么还要frp,frp是解决没用公网IP时的穿透内网的。
有公网IP,直接在路由器做端口转发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有公网IP还需要frp干嘛

网友A:
楼主表达的很模糊。我猜是问:1、路由器有公网ip,然后路由器下挂了安装了frp的服务端的服务器;2、无外网ip的设备(其他地方的)装客户端;3、目的是想在其他地方访问2中的设备,让1中的设备做中转。
如果我上面的理解是对的话,那就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frp的服务端在不在内网不是关键,关键是能获得到公网ip,就是是通过路由进行主机映射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达的很模糊。我猜是问:1、路由器有公网ip,然后路由器下挂了安装了frp的服务端的服务器;2、无外网i ...

完全正确,我就是你说的意思. 如果可以, 我就用多余的openwrt的16Mflash 64MRAM的搭一个

网友:
所谓公网就是有固定IP或域名(DDNS),别人都能访问到。 你能映射端口别人能访问到理论上当然就OK。 但家用网络对外服务上传带宽和稳定性都是个问题 。 还有个实际问题是每个TCP隧道都要占用一个端口,所以你要映射一大段端口,这个是你能不能实现的关键 (楼下说的DMZ可以解决不需要再映射)

网友B:
如果把内网的Frp服务器设置为DMZ主机可以,如果只是在路由器做端口映射不行

网友:
可以,没必要。直接端口映射就行

网友:
路由器能够设置的话,开dmz主机或者虚拟服务器,一种相当于把开某些端口,另一种开所有端口,相当于外部透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内网的Frp服务器设置为DMZ主机可以,如果只是在路由器做端口映射不行 ...

DMZ肯定不行,这样太危险, 可否在服务器设置固定一段端口 ?

网友:
引用 楼主:
DMZ肯定不行,这样太危险, 可否在服务器设置固定一段端口 ?

应该不行,Frp服务器的反向连接端口是随机的,端口映射不好做

网友:
Frp需要链路支持,不一定能行。我测试过电信是穿不了,联通能穿,手机上有软件能测试。
花生壳服务器代理方式穿透速度慢点,免费2端口。
Cpolar点对点透传,握手慢点,免费1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