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固态硬盘有问题,求推荐测试工具!

楼主(2019-09-09):
同事拿来一台电脑,进系统后蓝屏。拆开发现系统装在一块固态硬盘上。重新分区格式时死机。现在怀疑固态硬盘有问题,请问有固态硬盘的测试软件推荐吗?不是测速,就是能不能测有没有坏块的那种!

网友A:
diskgen就可以。你找个3.8破解版或者4.8破解版(pe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就可以。你找个3.8破解版或者4.8破解版(pe里面有)

现在出现了奇怪的问题,我用DISKGEN删除了分区,在格式化时死机了。重启后再格还是死机,现在H81的主板上在BIOS里能识别出盘,但是进入PE后用DISKGEN也认不到盘了!
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用开卡工具了!

网友:
重新开卡可以恢复。还是建议丢弃,买个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