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能买到的最小容量的锂电池是多少?【62楼换成5.5V 5.0F法拉电容完美解决】

楼主(2019-09-09):
我现在能找到的是30mah。

有更少的吗?

用途:有家用设备,平时插usb供电使用的,但设计很恶心:没有锂电池不能开机。

为了安全,我想换成最小容量的锂电池。

楼主:
我家里有一台PM2.5和二氧化碳检测仪。

里面有电池的。我将检查拆出来,发现已经轻微鼓起(图3)。

看来很危险。

拆走电池,竟然不能开机。供应商竟然说无能为力,说可以给我免费换新电池。

晕,我就是要拆走电池啊。

网友:
这个,可以改一下电路的,把充电部分变成降压,不横流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挂个法拉电容?

网友:
不知道0.7V压降二极管直接从usb5V串到电池正极是否可行?

网友:
usb供电5v地方串个电阻到VCC_Bat端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有一种东西可能叫锂电池模拟器,模拟锂电池特性的

网友:
直接放个电容去替掉电池试试。

网友:
加个大电容试试

楼主:
上面说改线路的,看下面图片。背面是液晶拍不到。

图中的2脚插座是电池接口。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9803961796d526e45f2

不是最小的,但是安全措施最多的电池。自己要加保护电路。
最小应该是松下针形电池。

网友:
用一个大点容量的电容应该可以替代

网友:
可能是充电电流小于开机电流,这样没有电池不能开机了,看看充电IC什么型号,应该有一个电阻调节电流的,改够电流大就可以吧。没有电池会恒压输出4.2V,对系统应该无害的。

网友:
好大一坨焊锡在电容上。。。。

弄个2-3个二极管从USB降压过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假货宝上搜索“ LIR2016 焊脚”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和楼主是同一家,不过是白色外壳,只有CO2测量

网友B:
这个设备早年我也有,也研究过他的电路形式。可以参照上面这个电路修改。
ETA9640是个充电和升压输出二合一的芯片,锂电池通过dcdc升压到5V给设备用。同时带一个充电电路。
如果不要电池,需要把芯片摘下来,然后1角-5脚短路输出。即可。相当于5V直接输出。

网友:
或者不摘掉芯片,把5脚后是哪个fuse摘掉,从1脚直接接一条线到fuse后面。然后摘掉电池试试。

楼主:
供应商回复我了,要寄回去改硬件和软件。

而且改了后,就无法再使用机内电池。

网友C:
锂电池一直满电的话很快就会鼓包的,还是试试超级电容吧,0.33F / 5.5V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D:
其实坛主这个设备里面只有一个锂电池电芯,不存在并联的情况。这种使用场景很安全的。

网友:
3个干电池+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2511620979&abtest=28&rn=bd378e8bdb22de43dcad14a30399573b&sid=1 ...

你这个没法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一直满电的话很快就会鼓包的,还是试试超级电容吧,0.33F / 5.5V应该可以代替。 ...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一直满电的话很快就会鼓包的,还是试试超级电容吧,0.33F / 5.5V应该可以代替。 ...

我看1.5F也不贵,买最大容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备早年我也有,也研究过他的电路形式。可以参照上面这个电路修改。
ETA9640是个充电和升压输出二合 ...

你这个手术太大,担心折腾完机器就用不了。

还是先试试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1.5F也不贵,买最大容量的试试。

修正:0.47看来最适合,尺寸最小,容量最大。

楼主:
买了一个0.47,一个5.0F

网友:
有封装像电解电容的锂电池,容量60mAh
大小φ12×25
还有更小一点的。
充电采用电阻限流浮充。

网友:
太小的锂电池,如果不是大品牌,保护电路和电芯可能质量不靠谱,可能更容易鼓包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坛主这个设备里面只有一个锂电池电芯,不存在并联的情况。这种使用场景很安全的。 ...

锂电池就算不同容量并联都没问题,主要是怕串联充放电不均衡。

但这里的场景显然不是均衡问题,而是长期满电容易鼓包失效。

网友E:
有 10mAh 15C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 10mAh 15C的锂电池

淘宝地址给我。如果超级电容不行,就要换锂电池。

10mah就算爆炸也只是个屁响,没有杀伤力。

网友F:
最小我买过 301225 的,标称 70mah,我拿来给高度传感器供电的,性能还不错

------------------------------------------------------------------------------------

歪个楼,
用 SGP30 测试二氧化碳是不是不能测 <400ppm 的浓度?并且对酒精(例如花露水)非常敏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地址给我。如果超级电容不行,就要换锂电池。

10mah就算爆炸也只是个屁响,没有杀伤力。 ...

买过不同家的,之前有FullRiver的, 现在买的是这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93jlopt3dff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小我买过 301225 的,标称 70mah,我拿来给高度传感器供电的,性能还不错

---------------------------- ...

应该是不能测400以内。

因为没有基准,这个淘宝开发商自作聪明了一种标定方法:到野外空气好的地方,二氧化碳标定为4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不同家的,之前有FullRiver的, 现在买的是这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 ...

不是10mah,这是8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10mah,这是80。

我随便点了个链接而已,可以和老板联系问。如果没有的话,我手上还有些Fullriver的,挑几个邮寄给你

网友G:
法拉电容比较贵,还是纽扣锂电池划算。只是寿命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法拉电容比较贵,还是纽扣锂电池划算。只是寿命短点。

改装机器的零件,几块钱都不是钱,因为运费也要几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就算不同容量并联都没问题,主要是怕串联充放电不均衡。

但这里的场景显然不是均衡问题,而是长期 ...

我在的實驗室有兩個電池鼓包,都是並聯後再串聯的電池。平時用的3S 4S電池用充電器會平衡電壓的。就一個電芯我認為很安全的。也不會存在單芯過充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的實驗室有兩個電池鼓包,都是並聯後再串聯的電池。平時用的3S 4S電池用充電器會平衡電壓的。就一個 ...

出问题的是串联,单串多并是不会出问题的,除非你往4.35V的电芯上并4.2V的。

网友:
还是法拉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对电压要求不是很高,不妨使用纽扣电池,例如CR2303之类

CR2032我之前买过,质量好差,很快就无法使用。

还是法拉电容省心,如果可以使用的话 。

网友B:
纽扣都是不能充电的,接上去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纽扣都是不能充电的,接上去会有问题的。

我买过,商家说可以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对电压要求不是很高,不妨使用纽扣电池,例如CR2303之类

cr2303?
cr2032吧?接这个电路上,不爆才怪。

楼上的lir才可以,一般也是几十mah的,但是我记得充满是3.6V,估计也会充爆

网友:
淘宝 301010  15mah,不过也没小多少

网友I:
手里项目板子上电池倒是挺小,看了下手册 内阻太大了。不适用

网友J:
大师说一直充电会鼓包,那想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接着电源的。电池难道也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师说一直充电会鼓包,那想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接着电源的。电池难道也会鼓包? ...

过几年你的电池就废了。直接整个损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手里项目板子上电池倒是挺小,看了下手册 内阻太大了。不适用

你这个看着也像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看着也像法拉电容

试过两个型号 一个是电容  一个是充电电池

楼主:
收到了法拉电容。

将0.47F的焊上电池接口线。

楼主:
接上usb电源,竟然不需要按电源键,自动开机!

开机时间大概1秒。估计1秒是充电的时间,充满电,就自动开机。

楼主:
详细测试。法拉电容,成功了一半。但仍然有比较大的缺陷。

1。可以开机,而且来电自动开机。

2。开机后,可以按电源键关机。但再按开机键无法开机。

3。拔走电源线,起码等20秒,再插电源线,才能开机(不需要按开机键)。

少于20秒,无法自动开机,按键也失效。

如果突然断电,20秒内重新来电,这机器就死掉无法开机。(只能断开电源,等够20秒才重新通电)。

谁能提出改进方法?

网友A:
30mah电池相当于100法拉,你换个大点的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mah电池相当于100法拉,你换个大点的电容看看。

我有5F的电容,明天换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5F的电容,明天换上去看看。

法拉电容那种像电解电容一样的内阻小,空间允许的话还是不错的,像纽扣电池那样的内阻极大,不实用

楼主:
换成了5.5V 5.0F法拉电容,现在开机关机都正常了。完美解决。

网友:
ETA9640 那家的芯片不行。我用过有问题,好像是关不掉一直充电不停,我问到原厂的技术支持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国内的圆柱形电池,类似电容的,好像在防爆上有改进,但我还没有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