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版smt没有办法调整元件方向

楼主(2019-09-09):
海外版smt及没有办法自己调整元件方向,也没有办法付费审核。 还是海外版自带那10块钱的极性审核?

The parts placement is for reference purpose only. If you are sure the rotation and polarity of your design are correct, you can omit the preview and continue placing your order.

网友:
海外版刚推出,由于技术资源有限,为加速项目推出,只上了基础功能,后面个性功能会陆续完善。极性调整,工程师会根实际情况代调整。建议板子到手,先自己查一遍,再上电。

网友:
临时方法:修改坐标文件内的角度(不用更改PCB文件);
长久方法:更改封装库内的封装角度方向(下次设计的时候方向就对了)。

SMT 器件显示的方向,是用 “嘉立创 的封装库” 再按“客户设计的角度"进行旋转;
   当“嘉立创的封装库”与“客户的封装库”方向不一至的时候,显示的方向就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