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外径小于0.45强制低阻测试

楼主(2019-09-09):
上月在立创做了一款4层板, 这月需要做第二版。
然而下单后,审核说外径小于0.45需要强制做低阻测试,还需要用TG板。
对这些不太了解,想咨询下这是行业的规则还是只有嘉立创有?立创通知是新改的,但是我在网站上没有这个通知,也可能是找到。
袁生能不能给个链接?是什么时候改的这个要求?谢谢。

网友A:
0.45?
0.4的孔都做不稳定啦?

网友:
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195.html
4,6层板正式开放0.4外径,0.2/0.25内径的工艺!

麻烦帮参考下,谢谢。若是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请帮把过孔外径帮改画得大一些,过孔外径帮画在0.45MM以上,不要帮小于这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5?
0.4的孔都做不稳定啦?

LZ指的是外径

网友:
啊!不好意思,看见数值高于0.4一下子眼前一黑没看见“外径”二字……

网友B:
第1),嘉立创外径小于0.45是刚刚开通的新业务,原来是必须大于0.45,小于的话不接受加工
第2)为什么要低阻,小于0。45的外径,一般过孔大小就是0。2或是0.25mm,这么高精密的PCB多层板,品质还是放在首位,低阻能保证孔百分之百没有隐患
第3)为什么要TG155,因为过孔这么小,孔以孔之间的间隙一定很小,这样就很容易产生离子迁移,形成不稳定

在品质保障前面,还是以品质为主,不然到时候嘉立创便宜了,有问题的时候又会说嘉立创

网友C:
过孔是让我最不放心的,试过一块板子,由过孔走的电源线,后面电路电流一大点,断开了,最后查出就是过孔烧断。所以过孔大点还是保险一点。又不能太太。现在习惯0.5外径,0.3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孔是让我最不放心的,试过一块板子,由过孔走的电源线,后面电路电流一大点,断开了,最后查出就是过孔烧 ...

最可靠的莫过于低阻,你说的这些问题就有可能是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1),嘉立创外径小于0.45是刚刚开通的新业务,原来是必须大于0.45,小于的话不接受加工
第2)为什么要低 ...

批量要求TG和测试可以理解,打样能否将TG和低阻测试列为选项。毕竟就是做板测试下,还要改好几回合,每次都必须TG和低阻测试的花费有些大,而且又不是很必要。

网友(2019-10-1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以0.45为界区分精密度。所以外径做到0.46就没事了

网友:
刚做了个0.45/0.25的板子,普通tg,审查通过了。说明这个尺寸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