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PI例程 IO配置质疑

楼主(2019-09-09):
SPI 主数据输入 从设备输出 这根线 应该配置成输入把?
原子这样配置的也没有问题  ?
按道理来说 这样不合理把?

网友:
SPI的会根据主从关系,自动将IO设置为输入或者输出,但是SPI的功能还是AF的

网友:
AF基本可以理解为不用你操心

网友(2020-07-06):
AF复用模式会自动匹配的,